[PCB]
Altium Designer已经敷铜了想改线路经过敷铜区域该怎么操作

楼主(2018-11-01):
      请问:Altium Designer已经敷铜了想更改线路经过敷铜区域或者强行压在别的网络线上该怎么操作?以前在Protel99SE中是按着ALT键就可以强制布线了,想走到哪里都可以,所有线路都调整好了再双击敷铜区域重新敷铜就可以了,升级到AD系统之后就没有这个功能了。
      试了很多次,有时候能跨到别的网络上布线,有时候又会被禁止,不知是什么原因。
      有哪位高手知道方法的话请告知,非常感谢!

网友A:
按P T键拉线直接走过去就好了,后面再重新敷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P T键拉线直接走过去就好了,后面再重新敷铜。

谢谢!P,T键就是普通的走线了,很奇怪的是从右到左可以从敷铜上走过来,但从左往右就走不动。又多试了几次,感觉能不能走到敷铜上去是随机的,有时候能走,有时候就不能走。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P,T键就是普通的走线了,很奇怪的是从右到左可以从敷铜上走过来,但从左往右就走不动。又多试了几次 ...

没有大神出现吗?还是我的描述不够清晰?

网友B:
不能走线肯定是规则冲突了。

楼主(点评):
我就是想在违反规则的情况下在敷铜区域强行布线,然后重新敷铜。

网友C:
你用版本是哪个?在布线环璄设置中找到“Polw Through Polygons” 这项并打选上就OK了

楼主(点评):
我用的是09summer版本,没找到你说的这个选项在哪里。

楼主(2019-02-20):
引用 网友C:
你用版本是哪个?在布线环璄设置中找到“Polw Through Polygons” 这项并打选上就OK了
...

我用的是09summer版本,没找到你说的这个选项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09summer版本,没找到你说的这个选项在哪里。

09版还真没找到这个选项,只能2种方案,
1、走线时暂时选择忽略障碍,或关闭DRC规则,缺点是有可能走到别的网络上与之短路。
2、走线时移开铺铜,全部修改完后再移回来,重新铺地,缺点是麻烦。
反正就是麻烦。。

网友D(2019-04-29):
引用 网友C:
09版还真没找到这个选项,只能2种方案,
1、走线时暂时选择忽略障碍,或关闭DRC规则,缺点是有可能走到别 ...

我说呢 ,我用的就是09,铺完铜之后,就不用走线,必须把铜皮搁置才行,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