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碰到了那种全局变量,指针漫天飞的程序杂破?

楼主(2018-11-01):
        最近接手了一个程序,代码总共估计6k行左右,很小的一个代码,可是全局变量占了近600行,结构体指针,全局数组,全局变量漫天飞舞,地址传来传去,最可恶的是特么的一个注释也木有,看了几天,脑袋疼痛中,辞职的心都开始萌生了。
       话说各位大虾们,碰到这种代码怎么破???

网友A:
没什么好办法,不想重写的话,就多花点时间和耐心,边读边加注释,不改代码的前提下先提高可阅读性。

@tyw :同意t叔!
@tyw :现在的人缺乏那一辈人技术人的耐性和稳重,都比较浮躁,包括我自己~
@tyw :T叔威武!
tyw
好码农最不缺的就是时间和耐心,哈哈,94年读过一串Z80汇编,32k长,每一行都注释,台湾小老扳看了称道象看小说

网友B:
幸亏我不是程序员

网友C:
心疼你3秒。。。。。3.。。。2.。。。。1.。。。。

网友D:
弄清功能,自己重写

网友E:
求大神讲解,谢谢各位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清功能,自己重写

这个东西是以前公司一个人做失败的项目,同样的东西达不到别人那种效果,这个程序是个老攻城狮写的,虽然程序写成这样,不过他确实是那方面的专家,搞了很多年

原来老工程师程序是不是用了状态机?看起来程序乱转,其实有规律可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好办法,不想重写的话,就多花点时间和耐心,边读边加注释,不改代码的前提下先提高可阅读性。 ...

全局变量写得比linux还linux,关键注释木有。目前表示只能看懂函数功能,全局变量是真表示看不大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局变量写得比linux还linux,关键注释木有。目前表示只能看懂函数功能,全局变量是真表示看不大明白
...

没那么神奇,用C想写成那样基本是不太可能的(脑子厉害的不屑于,脑子不够厉害的自己都整懵了)。很可能是写完后由于各种因素,故意把代码清空注释,再把局部变量再全部拷贝出去,然后再把这些“局部变量”再挪位置打散————我之前就接过这样的一个活,还原后发现代码还是很规整的。

只要保证原来的代码编译下载是正常的,还原只是个时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神奇,用C想写成那样基本是不太可能的(脑子厉害的不屑于,脑子不够厉害的自己都整懵了)。很可能 ...

if(gprsinfo.receledinfo1.infono<LEDINFONUM-1)
{
        ledinfohead.info[gprsinfo.receledinfo1.progno].fileaddr[gprsinfo.receledinfo1.infono+1]=ledinfohead.info[gprsinfo.receledinfo1.progno].fileaddr[gprsinfo.receledinfo1.infono];
        ledinfohead.info[gprsinfo.receledinfo1.progno].fileaddr[gprsinfo.receledinfo1.infono+1]+=(uart2info.recelen+4+255)/256;
}
ledinfohead.info[gprsinfo.receledinfo1.progno].filesize[gprsinfo.receledinfo1.infono]=uart2info.recelen+4;
ledinfohead.info[gprsinfo.receledinfo1.progno].infostyle[gprsinfo.receledinfo1.infono]=gprsinfo.receledinfo1.infostyle+1;
截取其中某一段,整个程序几乎类似这样的

我写的更长,哈哈哈,我觉得挺好的
linux 代碼風格規定每行不可以超過 80 個字符。雖然我偶爾會超出一點,但像他這麼長還是非常反對的。 至少算不上好代碼。。。
拆开拆开重写,否则我的脑子转不过弯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if(gprsinfo.receledinfo1.infono

闹半天原来是你自己水平问题啊……

这种代码算是很好了,看不惯的话,你可以把结构体类型、成员都重新命名为自己喜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闹半天原来是你自己水平问题啊……

这种代码算是很好了,看不惯的话,你可以把结构体类型、成 ...

好吧,水平太差,不懂大神们写的代码

网友F:
最讨厌别人的代码没注释,
自己的代码却懒得写注释
这就是大多数现状

网友D:
看,我写的代码,很幼稚是不是?但是我自己能看懂。

代碼風格有巨大的進步空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水平太差,不懂大神们写的代码

有点面向对象编程的意思,也许是前一个项目经理要求的编程风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我写的代码,很幼稚是不是?但是我自己能看懂。

这年代你这样良心的码农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面向对象编程的意思,也许是前一个项目经理要求的编程风格呢。

面向对象会这样,我是没见过全局变量行数占到总代码行数百分之十的程序,这是第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讨厌别人的代码没注释,
自己的代码却懒得写注释
这就是大多数现状

有道理,注释但是其次,主要是变量太多了,给绕晕,要想理解透感觉太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面向对象会这样,我是没见过全局变量行数占到总代码行数百分之十的程序,这是第一次 ...

别的没见过,不好说;
起码你贴的这段,实际就两个“全局变量”:gprsinfo和ledinfohead,下标后面跟的都是它们的成员,这段代码没有注释,我也看懂了……
linux内核代码也是这样的,代码能表达清楚的,就不会再增加无用的注释。

以前看过一个程序猿经典代码笑话,里面有两段是这样的
if(num==1)//if num is 1 than exec foo()
{
    foo();
}

return(1);//at the end of this fun return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幸亏我不是程序员

每次看到我看不懂的别人的代码,我就在想,我是不是不适合做码农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if(gprsinfo.receledinfo1.infono

楼主,这是给了你一个学习的好机会!

网友H:
看一楼,以为是反编译出来的代码呢。
看了下十楼代码,感觉还是能接受了。只是有点长。刚好有些同事就是这种风格的。如果一个函数再比较长的话,看起来就累了,最好还是有几个局部的指针来缩短一下代码。
但是结构体成员那里,最好还是注释一下每个成员的用处,这段代码看懂还是问题不大的。

如果函数很长,建议拆成小函数,参数为 &gprsinfo.receledinfo1 传进去,就少了一段。
如果不好拆,定义个 int n=gprsinfo.receledinfo1.infono; 也能短一点。不过原先的风格就被破坏了。

反正长了容易出错,比如 xxxx[TxReceiverIndex]=xxx[xxxx]; 下一段一个类似,复制过去,挨个把TxReceiverIndex改成RxReceiverIndex,等号左边三个都改了,等号右边一个改漏了。  是不是大家都感到了熟悉的画面?

网友:
从楼主贴出的代码来看还是写的很清晰的,建议静下心来理顺结构体组成

网友I:
这是长命名  不用注释了, 英文原意理解就好了, 整个结构体 一般会注释的, 不然自己的程序过二个月,自己都看不懂的.

单片机 还是用全局变量传参数 方便些.

真正那些通用的函数 全用指令传参数了. 方便移植

网友J:
自己调试一下,走通功能,就对代码有了了解

网友K:
还好,不是反汇编的代码!

网友L:
这个就是结构体嵌套,多重嵌套,没别的办法,只能多花时间

网友M(2019-01-17):
你很少见过大数据处理的DSP代码,为了节省时间,必须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时间浪费,这时全局变量在函数调用中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全局变量还能减小堆栈的深度,进而节约内存。(当然,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时间和内存都不算事)
至于有没有注释,很多人都是做了的,有一种软件会专门把注释清理掉,这可能是一些比较敏感的程序员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吧。
无论如何,看人家的代码都是一种痛苦(即便你看网上的开源代码,注释很完善的那些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