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脉冲变压器激发波之后的一段衰减正弦波,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8-11-01):
大家好,本人在用脉冲变压器升压激发信号,激发信号是4个方波(200KHz),经过前面的驱动芯片升压到12V,然后控制MOS管的通断,脉冲变压器是1:25的。测得变压器除了四个激发波后面还有一系列的衰减正弦波,请问产生这个的原因是什么,该怎么消除呢?还请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楼主:
如上图。前面的激发波形也不好,但主要不明白为什么我用四个激发波,后面会有一系列的正弦波。

网友A:
震荡了?你把横轴坐标调大一点看下波形是咋样的。。

楼主(点评):
调大横轴还是那样,我把图发在楼下

网友B:
杂散电容谐振波形。
匝数比较高的变压器很容易出现这个。
改进绕制工艺,设置吸收电路能够有所改善,但很难完全消除。

楼主(点评):
应该是因为这个了,多谢

网友C:
激发波形驱动什么样子不清楚,高压部分什么情况不清楚,不过无外乎是方波驱动,升压边整流管驱动。
你这个波形真的不怎么好看,不过,后面衰减正弦波倒是很好解释,由于原边驱动消失,然后副边随着整流管截止,整个变压器进入高阻态,变压器剩余能量,根据变压器杂散参数,产生衰减自由震荡,一般而言,变压器损耗特性越好,这样的衰减震荡持续时间会越久。你这个还是不错的,有7-8个周期呢。这个是不需要消除的,非电流连续的开关变压器模式都有这个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发波形驱动什么样子不清楚,高压部分什么情况不清楚,不过无外乎是方波驱动,升压边整流管驱动。
你这 ...

你好,感谢回复。我确实使用的方波驱动,有四个激发波,经过驱动芯片升压到10~12V后控制MOS管的通断。我用变压器升压后是加到超声波探头上的,不加探头时波形除了有一段衰减震荡外还好,加了之后就是上图那样了。这个衰减震荡原边也有,所以我感觉副边的震荡是跟随原边并放大了的。请问原边的震荡有没有办法去除呢?我变压器原边的电路是采用下图芯片的电路图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回复。我确实使用的方波驱动,有四个激发波,经过驱动芯片升压到10~12V后控制MOS管的通断。我 ...

“请问原边的震荡有没有办法去除呢?”

去除它干什么?
7楼已经说过:“这个是不需要消除的”。

网友B:
你这振铃频率比你给的驱动信号频率还低,驱动信号是不能有效输出的。
需要改进变压器绕制工艺,提高谐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原边的震荡有没有办法去除呢?”

去除它干什么?

我想要去除它是因为我担心后面的震荡会对超声波接收探头产生影响。不过从最后的结果看好像也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波形,估计它没产生太大的影响。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振铃频率比你给的驱动信号频率还低,驱动信号是不能有效输出的。
需要改进变压器绕制工艺,提高谐振频 ...

你好,请问您所说的驱动信号不能有效输出是指的什么?是输出波形会产生图中那样的畸变吗?我测得的是没加探头负载时变压器输出的激发波还算正常,加上探头负载后就畸变成第一张图那样的波形了。这是因为您所说的原因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回复。我确实使用的方波驱动,有四个激发波,经过驱动芯片升压到10~12V后控制MOS管的通断。我 ...

你如果需要保持输入波形的基本形态,采用类似单管的正激或者反激模式肯定的不行的,在此类模式下面,等到驱动MOS管脉冲停止,变压器就会有时间进入高阻态,从而产生衰减自由震荡。这样完全无法良好的推动升压后的超声波换能器。
想比较好的维持波形推动超声波换能器,需要整个变压器副边在所有时间段,推动端都处于低阻抗状态,这样一旦驱动方波停止,所有能量都被驱动端短路,从而实现最少的剩余能量震荡。
或者采用中心抽头的原边线圈,±极性推挽驱动,完整脉冲后过零截止,这样线圈没有剩余能量,也就不会造成过多的剩余震荡。(这种方法常用于传统的鱼探仪换能器驱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要去除它是因为我担心后面的震荡会对超声波接收探头产生影响。不过从最后的结果看好像也能得到自己想 ...

6楼戈卫东说过“很难完全消除”,10楼又说“需要改进变压器绕制工艺”。
改进变压器绕制工艺,主要方法是分段,以减小分布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