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串口3初始化失败

楼主(2018-11-01):
请问,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Stm32f103cbt6芯片的串口3,调用初始化函数时,没有把设置数据传递给对应寄存器,临时变量有值,但是传不到寄存器,寄存器数据一直是0。

网友A:
貌似USART时钟没有使能。

基本就这个可能了。

楼主:
我看对应的时钟寄存器数据,使能了。我复制别人的串口3程序过来也不行。

楼主:
Uart3的时钟开了,RCC寄存器的APB1ENR值是0x00040000,第18位USATRT3 EN是1。同样程序,
我在stm32f103c8t6芯片中可以看到串口3初始化成功。但是在cbt6芯片中不行。

楼主:
rttgprs.zip (1.64 MB, 下载次数: 5) 这是stm32f103cbt6的测试程序。bsp_usart.c文件中加断点调试可以看相关的值。谁有闲情逸致可以看看。谢谢!

网友B:
时钟没有问题吗

网友C:
有时候看着不准确 你运行起来看看

楼主:
真是粗心,原来我把 c6t6芯片当成 cbt6芯片了。刚查了c6t6小容量没有第3个串口。
没在意芯片都是大写 CBT6和 C6T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