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设计的鉴频电路供大家参考

楼主(2018-11-02):
设计的鉴频电路供大家参考

我有点看不懂,有人可以分析分析吗?

网友A:
电路好调试吗!3个可调元件!

网友B:
就最后面的比较器哪里就可以测量批量了吧

网友C(2019-01-13):
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D:
L3干什么用的,怎么像画蛇添足。

楼主:
“fosc”为压控振荡器输出信号,“fd_o”为鉴频输出信号。双失谐回路斜率鉴频器由两个单失谐回路斜率鉴频器组成,而每个单失谐回路斜率鉴频器又都为一个LC谐振放大器。在调试时,将由Q3A组成的谐振放大电路的谐振频率调试到fc+Δfm,将由Q3B组成的谐振放大电路的谐振频率调试到fc-Δfm,其中fc为振荡器中心频率。确保压控振荡器输出信号频率在fc-Δfm~fc+Δfm区间内。
双失谐回路斜率鉴频器由于采用了平衡电路,上、下两个单失谐回路斜率鉴频器特性可相互补偿,使鉴频器输出中直流分量和低频偶次谐波分量相互抵消,故鉴频的非线性失真小、线性范围宽、鉴频灵敏度高等特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fosc”为压控振荡器输出信号,“fd_o”为鉴频输出信号。双失谐回路斜率鉴频器由两个单失谐回路斜率鉴频器 ...

谢谢!

网友E:
一片锁相环电路解决的问题还用这个?主要把LPC带宽合适就能搞定,有点复杂,还有生产调试不方便。

楼主:
毛子在模电方面的设计思路独树一帜,你们懂的,欧美专家也佩服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