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205时钟输出

楼主:
用户手册里面说
相应的GPIO引脚应该被配置成备用功能I/O(AFIO)模式来输出选择的时钟信号
找不到相应的是哪根引脚

楼主(2018-11-02):
翻遍了IO重映射功能,没找到时钟输出映射在哪根引脚

网友A:
确认这个型号有此功能吗

网友B:
IO寄存器的配置的问题的,,不算复杂的哈

网友C:
这个是有专门的时钟IO的

楼主:
在IO表里面找不到有此功能的引脚

网友D:
这个主要是GPIO的相关寄存器的配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确认这个型号有此功能吗

我看了看,是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确认这个型号有此功能吗

引脚的那个表格中就有的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有专门的时钟IO的

在系统配置哪章应该有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