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的P20引脚脚怎么配置成普通引脚脚?

楼主(2018-11-02):
开发板上按键和P20引脚相连,默认的是复位按键。我现在想把它配置成普通的IO口引脚怎么配置?

网友A:
这个要看是不是要是用配置字。

网友A:
最好不要占用这个管脚,仔细看手册,好像有讲到,应该在配置字里

网友B:
作为io 只能作为输入

网友:
RPD
复位脚禁用位
1 = P2.0/ ̅̅̅̅̅ 复位功能使能,管脚用作外部复位脚
0 = P2.0/ ̅̅̅̅̅ 复位功能关闭,管脚用作输入脚 P2.0

网友:
CONFIG0.2

网友C:
在config中,請先設成
0 = P2.0复位功能关闭,管脚用作输入脚 P2.0

网友D:
配置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ICP里面配置。另一种就是写代码的时候直接用IAP方式写CONFIG0

网友E:
楼上那个图形化配置工具更好用。

网友E:
通过图形化你可以知道你设置的是哪个功能,防止用代码的时候搞错了。

网友F:
只能输入啊,因为是用于复位的,也就是个存输入信号,所以内部跟其他IO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置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ICP里面配置。另一种就是写代码的时候直接用IAP方式写CONFIG0    ...

感谢!

网友G(2019-01-13):
主要是通过配置字实现的,可以在Keil编辑器中设置,还可以在ICP烧录工具中设置。
这两种方法参考这个链接:N76E003 复位引脚(P20)配置为输入的两种方法,如何配置的以及最后需要注意的地方都有,就不复制过来了。

http://www.blogtextbook.com/2019/01/13/n76e003-%E5%A4%8D%E4%BD%8D%E5%BC%95%E8%84%9A%EF%BC%88p20%EF%BC%89%E9%85%8D%E7%BD%AE%E4%B8%BA%E8%BE%93%E5%85%A5%E7%9A%84%E4%B8%A4%E7%A7%8D%E6%96%B9%E6%B3%95/

网友H:
这个芯片好多功能不是在程序搞,在配置字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