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运放问题,大佬有空帮我解答一下啊

楼主:
  1           在1处输入1khz,40mv正弦波,为什么2和3处用示波器测的还是一个1.6v的直流电压,那么原来的正弦波去哪了

  2           关于c24,r25和c23和r24的取值问题,这个是要怎么算的,用到哪个知识,需要知道哪些已知条件呢?(比如说需要电压还有声音的频率等已知?)

楼主(2018-11-02):
还有就是这个in+为什么要加个1.6v的电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这个in+为什么要加个1.6v的电压

顶顶顶

网友A:
2处应该还是含有你的输入信号的,3处测不到是对的。

网友A:
IN+的1.6V叫偏置,它使电路输入信号较大时仍然能够完整的输出放大之后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的1.6V叫偏置,它使电路输入信号较大时仍然能够完整的输出放大之后的信号 ...

根据虚短可以知道3处有个1.6v,可是为什么2处也有1.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