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老是烧反相器

楼主(2018-11-02):
我电路有问题吗  ,帮忙看看

网友A:
仔细查看反相器驱动能力,对于高频方波而言,MOS管栅极是一个很大的负载,你这里用0R直接MOS管栅极,瞬间电流是很大的,肯定远远超过6反相器一个门的驱动能力,(估计6个并联也是超),你R44得有个合理的值,使得瞬态电流在合理范围里面。
为了加大驱动能力,空余的反相器,你可以直接并联起来,当5个并联起来,他们的驱动能力到100mA,串联一个100R电阻到栅极,那就妥妥的了,管子栅极电容好像800PF吧,这样栅极上升下降沿延迟时间在50nS左右,也完全是在可行范围。
如果驱动的MOS管比较大,R得用到很大延迟就不可以接受了,才能控制六反相器的功耗,那么你应该在反相器的输出端加图腾柱,让反相器只是进行电压驱动,让功耗由图腾柱来负担,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现在的参数,不烧不正常,烧才是正常的哈。
这么和你说吧,要是六反相器能够当作哪怕中功率MOS管的驱动用,那谁还去买那些专用驱动芯片呢?

网友B:
楼主可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下,看反相器2脚是不是读数异常。
专门的MOS驱动芯片也不贵,但是瞬间却可以输出上安培的电流

网友C:
可以详细说一下吗,非常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