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单片机IAR下堆栈大小设置有没有上限?

楼主(2018-11-02):
MSP430F149单片机IAR下堆栈大小设置有没有上限?

楼主:
现在我程序需要设置一个占512字节的数组和几个32字节的数组,总之需要占用很大的堆栈空间。这里堆栈能不能设置为1000?

网友A:
有截图吗

网友B:
堆和栈不一样的,不是频繁访问的话不如把它放flash里面~~~

网友C:
肯定有上限的,具体要看你用的msp430有多少ram空间

网友D:
对,以及RAM的使用情况

网友E:
一般默认就可以的。

楼主:
问题是我需要的堆栈比较大,默认的不够呀!

网友F:
建议楼主优化下程序,实在不行就换更大RAM的

网友G:
楼上说的是,这个的看单片机的自身资源的

网友A:
可以选用其他的处理器的。

网友B:
你可以去试试现在流行的c2000的产品。

网友H:
选择其他处理呢

网友I:
如果数据一次性处理不多,分多次处理,可以分段存储在flash中

网友C:
这个肯定是有的,不能设置的太大的,需要考虑flash的大小。

网友J:
堆栈不宜设计过大的,这个对程序的加载与运行不利

网友K:
堆栈的设计一般都在100字节以内的。。

网友L:
关于这一块的设计的参考下考上几位的意见。。

网友K:
不过还是弱弱问一句,,堆栈一般在那一块进行设计的呢?能否给个详细的截图?

网友M:
在IAR Compiler里使用最多的是dlmalloc方法

网友N:
最大只能使用460byte空间

网友O:
一次性分配大内存方式使得能使用的最大heap空间更多

网友P:
预测一个程序要使用多少的heap空间

网友Q:
Heap堆大小在项目option的Linker选项里设置

网友R:
map文件里查看

网友S:
合理设置堆栈大小

网友T:
把堆栈设得比查看map文件堆栈要大得多

网友U:
计算程序所需栈的大小?

网友S:
最大栈使用量是00000076

网友M:
实现动态分配内存的方法有很多种

网友R:
在Stack/Heap Sizes选项卡里变更

网友N:
分多次来分配小一点内存空间

网友Q:
在Linker的Config里 点击Edit来变更Linker的设置

网友O:
这个没有测试过。

网友P:
需要分配多大的heap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网友V:
板子内存资源有限,必须准确的分配好heap堆的空间大小

网友U:
IAR编译器里确定Stack

网友T:
在link文件里面可以修改size_cstack和size_heap,即为堆栈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