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共模解决网口超标的EMI难题

楼主(2018-11-02):
用共模解决网口超标的EMI难题

一、概述:
客户的样机是NAS设备,其主要的作用就是拥有一个很大的内存可以作为企业的内部存储网盘,并且能够连接组成局域网络。客户在进行辐射骚扰测试的时候发现网口这边有明显的超标现象,如下图为测试数据:

二、整改思路:
    从数据上看,这是明显的周期性信号引起的辐射问题,并且通过计算发现这些频点都是网口基频的倍频,并且高频辐射以共模干扰为主。所以我们首先考虑的是用ASIM共模滤波器(如:CMF1210UD900MFR),去解决共模干扰问题。最后我们在IC到网口变压器之间串共模滤波器(型号:CMF1210UD900MFR)并且给PCB板一个更加完善的接地方式,再进行测试的时候发现此时的数据已经符合EN55032 CLASS B的标准了,数据如下图:

三、整改心得:
    进行辐射骚扰整改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测试数据的时候,首先要分析出超标部分的是周期信号,还是非周期信号,周期信号一般是一根刺型的波形,非周期信号为包络型。如果是周期信号,在根据板子上的各种周期信号,去分析出是哪个信号的倍频,找出源头后,我们就可以从多个方面去进行处理,可以处理源头,或者直接处理信号发射出去的意外天线。

网友A:
有时需要结合差模一起进行处理

网友B:
EMC可以交流:13554890865

网友A:
产品整改结合产品实际,设备布局,线束走向,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