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称重算法

楼主(2018-11-02):
最近在做一个小项目,是有关于称重测量的,选择的是CS5532 ad转换芯片,只是这个称重应用环境不好,在静态称重的情况下,ADC的值跳动比较大,但是客户需要这个显示值稳定,用一般的滤波方法满足不了客户的需求,希望能有好心的大哥,帮忙提点我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最简单的均值滤波不就行了。另外加长你的采样间隔不就行了

网友B:
在什么环境下呢?

网友C:
称什么重量的了?

网友D:
静态跳动有多大,放到室内环境如何?

网友E:
一般是通过硬件+软件滤掉他

网友F:
这你要查下原因了;
跳动是哪里引起的;
布线,参考电源,干扰都难说;
最好对症下药;

网友G:
即使软件滤波,也要知道干扰频率,干扰的波形,选择合适的算法;

网友H:
不知用什么做主控芯片,这个算法精度怎么样,挺好奇的。

网友I:
买的那种电子称连个小东西都称不了,人站上去才行,可不可以改进下算法。

网友J:
有什么种类的干扰 呀

网友K:
外接电容试试呢

网友L:
看看干扰信号是高频还是低频 加滤波电路

网友M:
加一个屏蔽罩好使

网友N:
楼主还能详细说说情况吗

网友O:
看干扰信号频率

网友O:
硬件也加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