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stm32f103ze做编码器的读取,使用外部中断出现错误。

楼主(2018-11-02):
我配置(cubemx生成)的tim1,编码器模式,使用引脚pe9,pe11。pe10作为编码器z线信号。当不接pe10脚,编码器度数正常。当z线接入pe10时(pe10设置为外部中断,触发时,编码器数值清零),就回一直进入中断状态,不管z线有没有触发(用示波器量,z线输出正常)。
回调函数: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int16_t tmp;
  if(GPIO_Pin == GPIO_PIN_10)
    {
     __HAL_TIM_SET_COUNTER(&htim1, 0);//编码器清零

    }
}

中断: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XTI15_10_IRQn 0 */
  /* USER CODE END EXTI15_10_IRQn 0 */
  HAL_GPIO_EXTI_IRQHandler(GPIO_PIN_10);
  /* USER CODE BEGIN EXTI15_10_IRQn 1 */
  /* USER CODE END EXTI15_10_IRQn 1 */
}
清中断
void HAL_GPIO_EXTI_IRQHandler(uint16_t GPIO_Pin)
{
  /* EXTI line interrupt detected */
  if (__HAL_GPIO_EXTI_GET_IT(GPIO_Pin) != RESET)
  {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GPIO_Pin);
    HAL_GPIO_EXTI_Callback(GPIO_Pin);
  }
}
管脚配置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 PE10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RIS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

  /* EXTI interrupt init*/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15_10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EXTI15_10_IRQn);

}

网友A:
怀疑你的e11触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你的e11触发的

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你的e11触发的

可能是e11触发的,但是程序判断哪个引脚,怎么会判断是gpio_1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你的e11触发的

我换了pb2,做中断引脚,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你的e11触发的

我用pb2做引脚,不接引脚没事。接引脚还是进中断不正常,示波器看信号没问题。用pe10,跟不久不行,接不接都进,一概是pe11引起的。但我也没明白,为啥,没信号,他也进中断呢

楼主:
找出问题了。可能因为编码器是5v的系统。电压有点高。我把三个引脚都做下拉就好了。感谢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出问题了。可能因为编码器是5v的系统。电压有点高。我把三个引脚都做下拉就好了。感谢各位! ...

周末没怎么上网看
好难猜到的

网友B:
恭喜楼主找到问题

网友C:
电压高为嘛出问题啊 用边沿触发就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