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发现哪个寄存器是表示串口正在接收数据的

楼主(2018-11-02):
现在想将lm3s做485通讯,在发送前要做总线忙的判断,但是我找遍手册,没有发现哪个寄存器是表示串口正在接收数据的,这可怎么办啊

网友A:
这个跟寄存器没关系的吧,跟硬件有关系的,有一个ring信号的会提示是否在进行数据的传输的

楼主:
你说的ring是rs232的吧,485两根线,没有ring,芯片检测到起始动作,肯定有些动作的

楼主:
不过感觉芯片内部的动作现在不能通过寄存器的状态可见

网友B: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VS1rZZiXW6SjNMLwb4GJ9phZLBPXjKsO3DfWW_rtN27qFW-ueovrMBjBC2teDW1SXPxAPgugoGgy4DacuI_WVGbdERVFTzuhDDH3CiCv28a

网友C:
通过协议来约束,一问一答

网友A:
这个9针的DB9串口的就有一个管脚是用来判断数据的接收状态的。

网友B:
不能查看一下寄存器的状态吗

网友D:
这个fifo就可以读取。

网友E:
楼主是发送的寄存器吗?

网友F:
这个接受没有。

网友G:
判断是否有数据就行

网友H:
楼主需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I:
释放接口看看有没有

网友J:
串口没有做过。

网友K:
这个不需要判断。

网友L:
这个485通讯很简单。

网友M:
这个没有使用过。

网友L:
为什么要判断正在接受呢

网友D:
没有见过这个标志的。

网友K:
没有释放,数据是无法读取的。

网友E:
发送完成的寄存器吗?

网友J:
datasheet没有吗?

网友F:
这个不需要判断的。

网友I:
485通讯得释放才可以的。

网友G:
接收到数据就可以。

网友H:
是判断总线吗?

网友M:
485通讯网上有很多的代码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