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库函数里众多的Callback()怎么使用

楼主(2018-11-02):
STM32库函数里众多的Callback()怎么使用

网友A:
支持,在详细点就更棒了

楼主:
总是觉得就像是中断处理函数一样,这个到底怎么理解?
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AdcHandle)
{
  /* Turn LED3 on: Transfer process is correct */
  BSP_LED_On(LED3);
}

比如这个函数。根据意思是转换结束后,调用该函数。

楼主:
  而头文件里定义的中断入口都是如下这样的。
               DCD     ADC_IRQHandler                    ; ADC1, ADC2 and ADC3s
                 EXPORT  ADC_IRQHandler                    [WEAK]

网友B:
Callback()是回调函数吧

网友C:
是开启中断后,回调函数。

楼主:
开启中断后,如何回调函数?这个东西就是中断触发后执行的函数吗?

网友D:
应该和标准固件库的中断处理函数一样吧

网友E:
中断发生后进入ADC_IRQHandler 函数,最终会调用到HAL_ADC_ConvCpltCallback

网友F:
留给用户的一个处理接口,根据需要决定是否使用

楼主:
使用的时候怎么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调用该函数?

网友G:
call  back,都写着呢

网友H:
回调函数啊这是

网友I:
是不是在这里调用中断处理函数的啊

网友J:
在这个函数里边加入处理代码

网友K:
在里边填写你想要处理的代码

网友L:
主要用于处理中断函数

网友M:
中断后的回调。就是中断后执行这个。

网友N:
中断之后会调用这个函数啊

网友O:
其实就是一个函数指针,你定义一个函数然后取得这个函数的指针,在某个事件发生的地方让这个事件去调用你事先定义好的函数去完成你想做的事。所谓回调的意思就是你事先调用一下事件绑定函数并把你的函数指针告诉它,等到那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就会回过头调用你的函数。这是事件驱动的基本概念,在软件设计里很常见。而mcu的一些基本的中断就是基于这个方法的。你在你定义的函数后面加上interrupt 0 1 2 3这种代码,编译器会认出你这个函数并会固定把你的函放在一个地址上,当事件发生时就会直接跳到那个地址。

网友P:
每个人的中断任务是不同的,为了统一标准,就定义了这个中断回调函数。HAL库标准就是不管是谁写的中断函数,都统一调用这个函数,具体某个人要执行什么任务,自己在回调函数中写任务就行了,而不必修改中断函数。这样子库函数就独立出来了。
比如stm32f1xx_hal_adc.c库文件中void HAL_ADC_IRQHandler(ADC_HandleTypeDef* hadc)中断就调用了HAL_ADC_ConvCpltCallback(hadc)。而HAL_ADC_ConvCpltCallback(hadc)函数是在库里定义了的:__weak 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为啥库函数里定义的函数要加__weak?这个__weak是弱定义的意思,就是如果用户如果没有定义该函数,中断就调用库函数中的该函数,如果用户定义了一个不含__weak的同名的回调函数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那么中断中就调用用户的函数而忽略库函数中的函数。这样做就不需要修改函数库,既保证了函数库的完整性,又增强了用户的灵活性。

网友P:
所以动不动就修改函数库的都是不懂库的强大!

网友P:
具体使用Callback函数的时候就是先在对应中断库函数中找到__weak定义的Callback函数,复制该函数在自己的.c文件中重新编写没有__weak定义描述的函数处理程序,该程序就是实际中断处理函数。

网友P:
其实把hal库读懂了,对编程理解能更深一个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