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执行后续操作

楼主(2018-11-02):
想用串口或者无线的中断打断我当前对GPIO口的操作,但我现在的程序等待中断的时候同时进入了低功耗模式,无法执行后续操作。

楼主:
我希望可以在不进入低功耗模式的情况下使用中断,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不进入低功耗就可以啊,和51的程序一样,用个while(1)

网友B:
去掉低功耗的命令。

网友C:
while(1)等待循环就行的。

楼主:
这个在串口上可以这样做,我今天也试过了,但cc430无线的中断好像不太一样,我之前试了好像不行

网友D:
一般是把进入低功耗的指令去掉,加上while(1);

网友E:
对,这样就不会进入低功耗了
你能把你的程序发上来吗?

楼主:
是根据一个例程改的,把低功耗一去掉就不行。我现在根据这个例程把很多东西都优化了,并且根据我的实际需要加了很多功能,但这个低功耗就是没法去掉

网友F:
把进入和退出低功耗模式的代码去掉

网友G:
开了看门狗,记得及时喂狗

网友H:
msp430进入低功耗模式后,当有中断唤醒,执行完中断服务程序,如果中断服务程序中没有退出低功耗模式的代码,msp430还会恢复成中断唤醒前的状态,也就是低功耗模式。

网友I:
嗯,所以在main函数里,低功耗模式后面的语句是永远执行不到的。

楼主:
把看门狗关掉了,而且把进出低功耗去掉了,还是不行

网友J:
是不是跟无线的WOR有关呢?

楼主:
我在我的复杂程序下试过了,现在可以把低功耗去掉了,开启中断后我用了for(cccc=0;cccc<=50;)这么个for循环把那里卡住,cccc是全局变量,在中断服务程序里把cccc赋51,证明了是可以的

网友K:
这个跟你的单片机等cpu自身的功能是有关系的

网友L:
例如430单片机的话,设置的任一个中断发生的话都可以唤醒休眠状态的

网友M:
而像stm32单片机进入休眠个状态后,一般的如定时器/时钟的秒中断的都不可以唤醒休眠状态的

网友N:
职能是特定的中断可以唤醒的,还有啊,就是不论哪一个单片机的,都需要设定其各中断的响应优先级别的

网友A:
这个注意是不是死循环的。。

网友B:
中断发生时唤醒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