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问,这个PC817是怎么驱动BT131双向可控硅的?

楼主(2018-11-02):
这个电路很久之前就看过,当时也没注意。
今天看到了,突然发现用PC817驱动双向可控硅BT131,没看明白。
光耦输出又没上拉,怎么能驱动BT131呢?
附上BT131的datasheet
谢谢

网友A:
触发电流从L到T1到G到R24到IC6到GND。
双向可控硅负向电流也可以触发的。

楼主(点评):
明白了这个是触发电压,V(T1-G)是负的 谢谢

网友B:
这种接法,是最好的接法,可控硅工作于2、3象限,触发灵敏度最高。
而且这种接法,适合大多数可控硅,有些可控硅只有3个象限可以触发。

楼主(点评):
“可控硅工作于2、3象限,触发灵敏度最高”,双向可控硅有的是四象限触发,有的三象限触发,看来学问很大。感谢指导

网友C(2019-04-13):
这种接法,817不会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接法,817不会坏吗??

12V,6mA,很安全,不会坏。

网友D:
这个电路最大的弱点是R28、R29发热量太高了,家用完全不可行稍有用心的人查下自家的电费就能把这个低能弱智电路的皮给扒下来,工业用虽然客户不太注意也是很蠢的解决方案。换MOC3043不知道要好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