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调试

楼主(2018-11-02):
调试嵌入式设备(DSP)最常见的手段是PC通过开发器连接目标版,然后进行调试.但是当开发完成投入生产后也可能出现问题.我经常碰见的情况是现场的设备出现问题了,客户反馈不正常工作了,此时如果没有任何调试手段,只能是开发人员再次测试,希望重现现场问题.
问题重现是很困难的,也是很耗时的.

想看看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增加一种手段,当现场出问题的时候,
1.最起码能大致定位问题所在
2.最好允许现场调试

网友A:
凭借自己的经验的。

网友B:
开发者看到现象,根据代码的实现过程和个人的经验大概就能定位问题了。

网友C:
现场调试,也可以带着笔记本和下载工具调试,如果不方便,先在板子上调试好现场升级。

网友D:
   如果你做了IAP,那么升级方法就很多了可以脱离笔记本,可能一个串口接口、一张SD卡,一个无线模块都可以实现升级代码的功能。

楼主:
是不是各种设备整机情况下都很难调试?期待好方法

网友D:
大致确定范围,在可能处插入一些未用 pin 的输出 或平时不肯能出现的动作 可否

网友E:
现象去百度搜索一下 。

网友F:
只能单步调试了。

网友G:
这个代码测试有问题吗?

网友H:
直接输出参数。

网友I:
需要离线测试吗

网友J:
使用的是什么仿真器呢

网友K:
其他的解决不了。

网友L:
打印输出不行吗

网友M:
开发板吗?

网友N:
现场调试没有做过。

网友O:
可以做出系统自检了。

网友I:
离线测试解决不了的。

网友F:
其他的也判断不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H:
有很多的 调试方式。

网友G:
使用仿真吧。

网友O:
别的调试方式没有使用过。

网友N:
楼主这个需要实现什么调试?

网友M:
网上不是有远程测试吗?

网友L:
串口可以打印输出参数。

网友K:
看看输出什么变量吧。

网友J:
支持dsp的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