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turn 求助

楼主(2018-11-02):
bit I2CWaitAck(void)          //返回为:1=有ACK,0=无ACK
{
        SCL=0;
        SDA=1;                //设置SDA为输入
        I2CWait();
        SCL=1;
        I2CWait();
        while(SDA)
        {
                SCL=0;
                return false;
        }
        SCL=0;
        return true;
}
以上是一个IIC等待应答的程序,ture 1.
不太明白里面return的用法

楼主:
I2CSendByte(0x00);//设置写起始地址
        I2CWaitAck();
        I2CSendByte(0x01);// second
        I2CWaitAck();
        I2CSendByte(0x01);//minute
        I2CWaitAck();

如果没有应答,这程序是继续执行还是怎么样?

网友A:
到觉得while可靠一点。

网友B:
return跳出循环返回某一特定值的。

网友C:
return是可以改变函数运行的进程的,特别是在循环语句中的使用。

网友D:
return返回有值的

网友E:
当调用这个函数是,函数结束由return返回一个值

网友F:
return 表示把程序流程从被调函数转向主调函数并把表达式的值带回主调函数

网友G:
返回时可附带一个返回值

网友H:
这个返回值是和函数的类型有关的

网友I:
只有void时可以不用返回值

网友J:
return 的作用是结束正在运行的函数

网友K:
函数的返回值的类型

网友L:
返回值就是“函数值”

网友M:
return语句用于退出函数

网友N:
return是C语言中的一个关键字

网友O:
使用return 语句可以返回一个变量内的值

网友L:
函数返回值

网友F:
实现函数值的返回

网友K:
return后面跟的值的类型

网友G:
由return后面的参数指定。

网友J:
return后面可以跟一个常量

网友H:
函数的类型是什么,他的返回值就是什么

网友I:
这里就必须有一个return

网友O:
return 有回转,返回

网友N:
作用是结束当前函数的执行

网友M:
向调用方返回一个表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