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s2008.lib和rts2008_ml.lib的区别

楼主(2018-11-02):
rts2008.lib和rts2008_ml.lib的区别

网友A:
rts2800.lib:C/C++运行支持库;

网友A:
rts2800_ml.lib C/C++大内存模式运行支持库.

网友B:
rts2800_ml.lib中有大量浮点运算处理的函数而rts2800.lib没有

网友C:
那就包含最后一个lib就可以了吧

网友D:
在指针的访问空间上有区别 rts2800.lib中库函数的指针为near,故不能访问3Fxxxx rts2800_ml.lib可以访问

楼主:
哦,懂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E:
rts2800_ml.lib中有大量浮点运算处理的函数

网友F:
同版本下两个库的区别不大。

网友G:
rts2800.lib中库函数的指针为near,故不能访问3Fxxxx

网友H:
For C28x these libraries can be built:

      · rts2800.lib (C/C++ run-time object library)

      · rts2800_ml.lib (C/C++ large memory model run-time object library)

      · rts2800_eh.lib (C/C++ run-time object library with exception handling support)

网友I:
最近找了好多资料

网友J:
rts2800_fpu32.lib是浮点FPU支持库

网友K:
调用rts2800_fpu32.lib,然后在build options中选择支持32位浮点运算

网友L:
这个还真是没有区分过。

网友H:
· rts2800_ml_eh.lib (C/C++ large memory model run-time object library with exception handling support)

      · rts2800_fpu32.lib (C/C++ run-time object library for FPU targets)

      · rts2800_fpu32_eh.lib (C/C++ run-time object library for FPU targets with exception handling support)

网友G:
rts2800_ml.lib可以访问

网友E:
rts2800.lib没有

网友F:
不同版本下的库区别比较大。

网友M:
具体可在库文件的原文件中查询

网友L:
具体的还是使用别人的代码吧。

网友J:
rts2800_ml.lib是定点支持库。

网友K:
编译时就会将相关的浮点运行函数编译成浮点指令

网友I:
多看看资料就行

网友N:
苏奎峰版TMS320x28335DSP应用系统设计P85页,新建CCS工程时有个Advanced Setting,实时支持库中如果希望采用浮点处理器,则选择rts2800_fpu32.lib,否则一般的C28x内核选择
rts2800_ml.lib。今天刚好看到这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