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大电流的开关和接插件

楼主(2018-11-02):
最近处理直流电机系统,需要大电流的开关和接插件,有经验人士给支支招吧

网友A:
去下电子市场的,很多的,一定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的

网友B:
没有见说, 到底多大电流呢
开关, 现在大电流的 MOSFET 很多了, 应该好选

网友C:
接插件倒是个问题. 当然也有大电流的厂家, 但价格不菲

网友A:
这个建议楼主的带着开发试验板的去电子市场的找,很多的

网友D:
涉及到元器件选型  这一块  一定要多逛一逛淘宝  还有就是电子市场   这样比较好一点   呵呵

楼主:
航空接插件电流还是挺大的,开关不知能达到多少

网友E:
看厂家的手册吧.
航空接插件一般是根据接触件的直径来确定的.
比如 1mm 的能够承受 5A.

网友E:
大电流的开关, 也没有看见到底有多大?

网友F:
楼主要用多大的电压电流

网友G:
这种情况下,我一般都是去电子市场的

网友H:
多大的电流,

网友I:
这能满足大电流的,,具体时间多大电流的?10A以上?

网友J:
一般大电流的器件的成本都挺高的

网友K:
这个要看具体的单溜需求了的,现在元器件的范围是很广泛的。

网友L:
大电流的器件主要是基础的电阻电容二三极管的么?

网友M:
不好意思没怎理解楼主的意图的,,关于接插件的可以次用航空接插件的

网友C:
这些一般找那种军品级的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