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义存放于flash中的一个大数组

楼主(2018-11-02):
定义存放于flash中的一个大数组

网友A:
一般是在声明数组时加上关键字const

网友B:
我也想到的是楼上的说法

网友C:
在声明数组时加上关键字const

楼主:
哦,呵呵,一时脑子短路了,多谢啊

网友D:
对,要在数组声明前加const

网友E:
一些大的数组需要定义到flash中,以节省RAM的空间,使用const关键字可以将数组定义到flash中

网友F:
也可以指定地址

网友G:
用静态变量呢

网友H:
定义首地址 然后用指针呢

网友I:
楼主需要多大的啊

网友J:
直接开辟一块 然后用指针进行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