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vivado 2018.2报这样的错有没有人遇到过

楼主:
之前遇到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路径太长,这次不管怎么改都不行,而且我测的路径也没有超过260字节

楼主(2018-11-07):
已解决,做个记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做个记录

好熟悉的界面啊    你的意思是如上图  reset了一下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熟悉的界面啊    你的意思是如上图  reset了一下就可以了吗

不,第二幅图是关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第二幅图是关键

图二global是默认的吧      选择4核工作肯定不影响
看样子你在调试zynq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二global是默认的吧      选择4核工作肯定不影响
看样子你在调试zynq啊

我用2018.2,自己建立工程默认是第二个选项。是在调试zynq,一点FPGA基础都没有,难度好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2018.2,自己建立工程默认是第二个选项。是在调试zynq,一点FPGA基础都没有,难度好大! ...

这个确实要有FPGA的基础   不然开发比较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