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加了一个c文件后编译总会报错

楼主(2018-11-02):
ti的一个诊断工程

网友A:
你说的太简单了

楼主:
[Linking...] "D:\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TMS470 Code Generation Tools 4.6.6\bin\cl470" -@"Debug.lkf"
<Linking>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045963", line 19: error: cannot find
    file
    "E:\\PrivateTI_IPNC_DM36x\\Utils\\diagnostic_ipnc_dm36x_1.0.0\\DM36x_IPCAM\\
    Build\\Debug\\ApproCalFunc.obj"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Appro3Afunction  E:\\PrivateTI_IPNC_DM36x\\Utils\\diagnostic_ipnc_dm36x_1.0.0\\DM36x_IPCAM\\Build\\Debug\\main.obj
_ApproWBSetPrm    E:\\PrivateTI_IPNC_DM36x\\Utils\\diagnostic_ipnc_dm36x_1.0.0\\DM36x_IPCAM\\Build\\Debug\\main.obj
_EVMDM365_init    E:\\PrivateTI_IPNC_DM36x\\Utils\\diagnostic_ipnc_dm36x_1.0.0\\DM36x_IPCAM\\Build\\Debug\\test.obj
_Resize_ping_pong E:\\PrivateTI_IPNC_DM36x\\Utils\\diagnostic_ipnc_dm36x_1.0.0\\DM36x_IPCAM\\Build\\Debug\\main.obj
_VD_Send_Appro3A  E:\\PrivateTI_IPNC_DM36x\\Utils\\diagnostic_ipnc_dm36x_1.0.0\\DM36x_IPCAM\\Build\\Debug\\main.obj
_pause_aweb       E:\\PrivateTI_IPNC_DM36x\\Utils\\diagnostic_ipnc_dm36x_1.0.0\\DM36x_IPCAM\\Build\\Debug\\main.obj
_y_mean           E:\\PrivateTI_IPNC_DM36x\\Utils\\diagnostic_ipnc_dm36x_1.0.0\\DM36x_IPCAM\\Build\\Debug\\main.obj
error: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error: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Output/DM368_DEB.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Build Complete,
   2 Errors, 2 Warnings, 0 Remarks.
Recursive Build Complete,
   Total Count: 2 Errors, 2 Warnings, 0 Remarks.

网友B:
没有文件啊

网友C:
你是不是又两个main?

网友D:
一个test 一个在mail里面?

网友E:
好像以前也遇到过,提示在Temp下缺文件,应该是C文件的问题,没什么印象了

楼主:
算了,结贴了

网友F:
报错是什么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Linking...] "D:\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TMS470 Code Generation Tools 4.6.6\bin\cl470" "

" ...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网友H:
这个看不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I:
诊断工程?

网友J:
引用 楼主:
[Linking...] "D:\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TMS470 Code Generation Tools 4.6.6\bin\cl470" "

" ...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网友K:
引用 楼主:
[Linking...] "D:\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TMS470 Code Generation Tools 4.6.6\bin\cl470" "

" ...

引用文件问题吗

网友L:
最好把工程文件都上传看看

网友M:
c文件是哪个?

网友N:
看不到你的工程文件也判断不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O: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网友M:
你的代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