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无感升压、防破音D/AB类切换5.2W单声道音频功放IC

楼主(2018-11-02):
HT8310是一款内置电荷泵自适应升压模块的D 类音频功率放大器。VBAT=4.2V下,10% THD+N, 向4Ω负载条件下能连续输出5.2W功率;自适应升压 检测,有效改善小功率下播放时间。HT8310内部固 定28dB增益,有效减少外围元器件数量。

HT8310的最大特点是防削顶失真(ACF)输出 控制功能,可检测并抑制由于输入音乐、语音信号幅 度过大所引起的输出信号削顶失真(破音),也能自 适应地防止在升压电压下降所造成的输出削顶,显著 提高音质,创造非常舒适的听音享受,并保护扬声器免受过载损坏。同时芯片具有ACF-Off 模式。

HT8310具有AB类和D类的自由切换功能,在受到D类功放EMI干扰困扰时,可随时切换至AB类音频 功放模式。

HT8310内置的关断功能使待机电流最小 化,还集成了输出端过流保护、片内过温保护和电源欠压异常保护等功能。

特点

4种防削顶失真功能(防破音, Anti-Clipping

Function, ACF)

免滤波器数字调制,直接驱动扬声器

自适应电荷泵升压功能

内部固定28dB增益

输出功率

5.2W (VBAT=4.2V, RL=4Ω, THD+N=10%)

4.0W (VBAT=3.7V, RL=4Ω, THD+N=10%)

3.0W (VBAT=3.3V, RL=4Ω, THD+N=10%)

网友A:
3.0W (VBAT=3.3V, RL=4Ω, THD+N=10%)

3.3v怎么会有3w功率的?

3.3v除以根号 2 得到有效值电压,作用到 4欧喇叭,计算只有1.35w

@captzs
@maychan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0W (VBAT=3.3V, RL=4Ω, THD+N=10%)

3.3v怎么会有3w功率的?

标题中有个“无感升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标题中有个“无感升压”。

用电荷泵升压怎样可以输出这么大电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电荷泵升压怎样可以输出这么大电流的?

只要开关管够大,电容和控制合适,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W (VBAT=3.3V, RL=4Ω, THD+N=10%)

3.3v怎么会有3w功率的?

小师傅,是用电容升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荷泵升压怎样可以输出这么大电流的?

这个电流最大只有1.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