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就自然数之和为负问题,最后一次开导H大师!

楼主(2018-11-02):
为何说是最后一次?因为无论你如何的旁敲侧击,无论你举什么例子或类比,人家就是听不懂,学不会!
一个问题的开导时间,即便是以"年"为单位的,也不管用,我想,即便是榆木疙瘩脑袋,也该开窍啦!
怎么开导都没用,把我折磨的奄奄一息,所以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不然我快大师聪明的头脑给折磨死了!

前天大师的高论=

既然是解析延拓,就一定在某个区间是相等的,出了这个区间就不一定相等了。s=1已经出了这个区间。
1+1虽然简单,但是却隐含着某个公理。 复数加法,其实部与虚部的加减同样遵循这个公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解析延拓(其实还有更多的手法)的用处,对于某些人的用处真是太大了.

楼主:
为了让大师能听懂为何负数之和可以为负,我们先举几个例子,后面再讨论数学。

例子1.发绿适用范围问题
说狠话威胁人,在瓷器国制度下,根本不是事,除非你惹到大佬了,一般不会有包括敬茶在内的任何人来找你麻烦!
但在米国,这可是很严重的,被威胁人可以报警,敬茶会来敲你家门!

我们通过例子1,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同样1件事,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可以有不同的定义,可以有不同的结论!

请H大师把例1反复看15遍!希望你聪明的智商能重新占领高地!

例1在数学中的应用=

同样是x^2+1=0的问题,在初中以前,方程是无解的;高中以后,就有解了!

楼主:
If(大师能看懂上面例子)
   (继续看下文)
else(抓紧去跳楼死了算了!)

同样一个问题,在不同的学科体系下可以有不同的结论。

例如,过直线外一点,可以作几条平行于该直线的直线?

欧氏几何回答说:有且只有一条!
罗氏几何说:至少可以作两条!
大神黎曼说:一条也作不出来!

明白上面两个例子后,可以初步指出这个死脑筋大师犯了什么错误了!
对照顶楼图片知,大师好比是在用欧氏几何反驳黎曼几何,龇牙咧嘴天天在论坛骂黎曼是"骗子嘴脸……"!

楼主:
下面更近一步靠近本贴主题——如何理解自然数之和为负?

如果大师能理解上面的例子,明白在不同的几何体系下,同样一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回答,而且这些回答虽然是相冲的,但可以全是对的!那么,上面这个和为负问题的答案,很容易就回答出来了——因为是在不同的定义,甚至是不同的理论体系下得出的结论!如果我们用常规的实数系公理来理解,那就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了!

楼主:
如果把我以前开导大师的帖子集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完整的专业的数学回答!

(我现在没时间截图,睡前还要看1个小时的书,感兴趣的自己挖坟去!)

对自然数求和,在不同的求和定义下,可以有不同的求和结果,大师脑子中求和,指的是柯西求和!而本贴所说的和为负求和,指的是C求和!这是两个不同的求和定义!

现在这个水货大师,拼命用柯西求和定义,来反驳C求和定义,如同上面所说的欧氏几何来反驳黎曼几何一样的蠢!

楼主:
参考文献:

1.我去年夏天给大师介绍过各种求和定义,大师开始是"以人格保证,那绝对不是数学家发明的",我说要和他打赌,隔天大师就百度到好几种求和,翻脸比翻书还快,承认那是数学家了。
发帖时间是某版主把我们俩叫到同僚板块辩论ROC时发的!

2.我给大师演示了不同求和定义下"神奇的"求和结果,大师立马发帖说是反面教材,说我搞不懂求和和重新排序!

https://bbs.21ic.com/icview-1711868-1-1.html

楼主:
点击上面链接,查看大师所发图片,就能证明我上面所言不虚!这个大师只能看懂本科教材,对求和的定义,光知道个柯西求和!这个井底之蛙以为世界上就一个求和,或者是求他求和都类属于柯西求和呢!

楼主:
也就是个大二水平的初学者,低调点行不行啊?

对大师的忠告,还是那句老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装,不要吹,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网友要注意的是,千万别被专家教授给吓唬住了,根据经验,即便是985大学的老师,起码一半以上是不称职的,好多人上课都是读PPT的!
当然了,少数老师还是可以的,上课PPT多是一个电路图,对着一个图进行各方面的分析讲解,这样的老师还是可以的!

楼主:
1=0.99999……,没上过大学的人能理解吗?

初中学过数轴了,假设有个直径为无穷小尖针,拿这个尖针随便往数轴上一点,点中有理数的概率为零!初中生能理解吗?

楼主:
下图中这个小号,你可以用油漆装满它,但无法用油漆涂满它!(体积是有限值,表面积是无穷大),你信吗?

楼主:
大师肯定不信,而且会大叫:本科教材上没有这些东西,你们都是大忽悠,都是骗子嘴脸……‖都是"反面教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图中这个小号,你可以用油漆装满它,但无法用油漆涂满它!(体积是有限值,表面积是无穷大),你信吗?

...

这个是积分 1/x  和积分 1/(x^2) 吗?
这个好像是大二才能学到的,很高深。
S 1/x  dx 大于(x的十进制位数) ,所以按jb准则,结果 是无穷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图中这个小号,你可以用油漆装满它,但无法用油漆涂满它!(体积是有限值,表面积是无穷大),你信吗?

...

初中级别表示不懂,但是知道它的另一半:克莱因瓶,你可以用油漆涂满它,但无法用油漆装满它!(表面积有限值,容积是无穷大)
百度“禅师体”,好玩的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图中这个小号,你可以用油漆装满它,但无法用油漆涂满它!(体积是有限值,表面积是无穷大),你信吗?

...

来了一抬杠的哈:
我认为至少油漆是不能填满它的,到极限收缩的直径时候,分子没法通过,因此既不能填满,更不能涂满。

涂满不应该小于填满吗? 当然如果算上外表面的话就不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来了一抬杠的哈:
我认为至少油漆是不能填满它的,到极限收缩的直径时候,分子没法通过,因此既不能填满 ...

杠精

网友E:
引用 楼主:
1=0.99999……,没上过大学的人能理解吗?

初中学过数轴了,假设有个直径为无穷小尖针,拿这个尖针随便 ...

可以理解,正如概率中,求某日降水量为一固定值的概率为0是一样的,有理数为固定值,那个针打到那个固定值的概率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