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这个退耦电容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2018-11-02):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到没仔细研究过,应该是滤去电源噪声吧,使电源供电更稳定

网友B:
就是利用电容对不同频率的阻抗不同啊,电容对高频噪声的阻抗小,噪声就被旁路了

网友B:
画板子的时候,注意把去耦电容和电源引脚放近些。

网友C:
电源管脚到电源的导线可以看作是电感,
当出现频繁的开关时产生高频噪声,
所以要引入去耦电容。

网友D:
就是起到一个电池的作用,满足驱动电路电流的变化,避免相互间的耦合干扰。

网友A:
用在放大电路中不需要交流的地方,用来消除自激,使放大器稳定工作。

楼主:
我查了查资料,有的人说是退耦电容在电路电流瞬态电流突然变化时,它能够提够很大的电流补偿。

网友E:
退耦退耦,这个耦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F:
耦合干扰

楼主:
还有这么多讲究,那这个去耦电容的大小该怎么选择呢?越大越好吗?

网友G:
上网搜了一下,感觉这个答案还不错:

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路连接起来并使之相互影响的方法,称为耦合。这种连接而成的网络称为耦合电路。常见的耦合方式有阻容耦合,变压器耦合,直流耦合和交流耦合。
去耦专指去除芯片电源管教上的噪声,该噪声是芯片本省工作产生的。
在直流电源回路中,负载的变化会引起电源噪声。例如在数字电路中,当电路从一个状态转换为另一种状态时,就会在电源线上产生一个很大的尖峰电流,形成瞬变的噪声电压。配置去耦电容可以抑制因负载变化而产生的噪声,是印制电路板的可靠性设计的一种常规做法,配置原则如下:
●电源输入端跨接一个10~100uF的电解电容器,如果印制电路板的位置允许,采用100uF以上的电解电容器的抗干扰效果会更好。

●为每个集成电路芯片配置一个0.01uF的陶瓷电容器。如遇到印制电路板空间小而装不下时,可每4~10个芯片配置一个1~10uF钽电解电容器,这种器件的高频阻抗特别小,在500kHz~20MHz范围内阻抗小于1Ω,而且漏电流很小(0.5uA以下)。

●对于噪声能力弱、关断时电流变化大的器件和ROM、RAM等存储型器件,应在芯片的电源线(Vcc)和地线(GND)间直接接入去耦电容。

●去耦电容的引线不能过长,特别是高频旁路电容不能带引线。

楼主:
一般是大电容并联一个小电容,大的做低频滤波,小的高频滤波,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查了下资料,说相当于个电池,补偿电流

网友H:
对电流的突变起着缓冲作用的

网友A:
退耦,即是减少器件与器件之间的相互影响。

网友B:
因为芯片在工作的时候,由于负载的变化会引起电源的波动而产生一些杂散,那么这个杂散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电源网络的质量,从而影响系统中的其他器件的工作。为了减少这种影响,在PCB布局是建议在电源脚加上一个电容,起到滤波的作用,从而减少电源的杂散。

网友E:
其实前面的回答不得要领。关键没有说到。

这个“耦”主要是指电路的供电电源存在内阻(较长供电导线电阻、电感也可以理解为电源内阻),电路各部分通过这个电源内阻所产生的耦合。这个耦合对电路正常工作有很大的破坏性。退偶最主要就是退这个“耦”。

网友I:
请参考马桶冲水的原理,理解一下便器后面的水箱的作用。

网友J:
电源去耦电容一方面是集成电路的蓄能电容,另一方面旁路掉该器件的高频噪声。
数字电路中典型的去耦电容值是0.1μF。这个电容的分布电感的典型值是5nH。0.1μF的去耦电容有5nH的分布电感,它的并行共振频率大约在7MHz左右,也就是说,对于10MHz以下的噪声有较好的去耦效果,对40MHz以上的噪声几乎不起作用。
去耦电容的选用并不严格,可按C=1/F,即10MHz取0.1μF,100MHz取0.01μF。

网友K:
所谓退耦,即防止前后电路网络电流大小变化时,在供电电路中所形成的电流冲动对网络的正常工作产生影响。换言之,退耦电路能够有效的消除电路网络之间的寄生耦合。

网友L:
就是电容吸收了一些干扰电磁信号

网友C:
一个充放电的过程

网友H:
其实楼主不应该将这类电容归结为去耦电容,叫它旁路电容更准确!

网友A:
电容的应用在电子行业来说,虽然看上去很简单,但是要真正想用好它就难了,慢慢来吧

网友M:
一个电容由power线接GND,一般起到滤波,退耦作用;电源旁边一般是用于滤波,在电源输出端接电容到gnd,可以减小输出纹波,芯片对输入电压有一定的要求一般误差须控制在5%以内,在靠近芯片电源pin一般会加0.1uF的电容加强滤波同时抑制芯片打出noise,为noise提供对地低阻抗通路,同时可以在电源线上串接磁珠,抑制noise,电源线上noise变小EMI特性也会好很多。
个人观点希望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网友E:
在电源电路中,旁路和退耦都是为了减少电源噪声。旁路主要是为了减少电源上的噪声对器件本身的干扰(自我保护);退耦是为了减少器件产生的噪声对电源的干扰(家丑不外扬)

网友I:
电源出来之后连接到各芯片,但是总有某些器件的电流在发生变化,这个电流的波动在干路阻值上体现出来为电压的波动,这就影响了前级后级电压的稳定。另外这种干扰会通过电源线传导给其他器件,我们在器件的VCC端并联一个电容,就和导线的阻值组合成RC滤波。

网友F:
这个要收通俗的讲的话就是用一个蓄水池来平衡水波纹的,,,蓄水池越大,,对水波的耦合就越强的

网友N:
在原理图设计时,你有没有考虑如何去设计

网友K:
退耦电容一般需要加几个

网友O:
这个从耦合的概念开始分析的,就很容易的理解退藕是怎么一回事了

网友L:
配置去耦电容可以抑制因负载变化而产生的噪声,是印制电路板的可靠性设计的一种常规做法,电源输入端跨接一个10~100uF的电解电容器,如果印制电路板的位置允许,采用100uF以上的电解电容器的抗干扰效果会更好

网友G:
去耦电容的引线不能过长,特别是高频旁路电容不能带引线

网友L:
这退藕的主要是针对解耦的来说的哈

网友C:
这个退藕电容的在设计中是的非常常见的

网友E:
退藕退藕的,,顾名思义就是解耦合的。。

网友P:
采用电容退耦是解决电源噪声问题的主要方法。

网友Q:
在制作电路板时,通常会在负载芯片周围放置很多电容

网友R:
储能的角度来理解电源退耦

网友S:
在决定电源分配系统的去耦电容量的时候,用的就是阻抗的概念。

网友T:
退耦电路通常设置在两级放大器之间

网友U:
防止前后电路网络电流大小变化

网友V:
防止电路通过电源形成的正反馈通路而引起的寄生振荡。

网友W:
退耦电路能够有效地消除电路之间的寄生耦合。

网友X:
去耦电容如同一个电池,满足驱动电路电流的变化

网友U:
退耦电容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容通高频、阻低频的特性滤除电路中的交流成分

网友P:
对提高瞬态电流的响应速度,降低电源分配系统的阻抗都非常有效。

网友T:
这一电路用来消除多级放大器之间的有害交连

网友Q:
这些电容就起到电源退耦作用。

网友S:
电源分配系统设计的最根本的原则就是使阻抗最小。

网友R:
非常直观易懂

网友X:
避免整个电路相互间的耦合干扰。

网友Y:
高瞬态电流的响应速度

网友W:
利用了电容通高频、阻低频的特性滤除电路中的交流成分

网友V:
退耦,即防止前后电路电流大小变化时,在供电电路中所形成的电流冲动对电路的正常工作产生影响

网友Z:
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路连接起来并使之相互影响的方法,称为耦合。这种连接而成的网络称为耦合电路。常见的耦合方式有阻容耦合,变压器耦合,直流耦合和交流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