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退耦电容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2018-11-02):
usart0 和usart1这两个串口可以同时使用吗?

网友A:
是可以的呀,这个USART1的优先级比USART2的高的

网友B:
这是单片机自身就规定好了的,针对430单片机的啊

网友C:
两串口都是用中断来接收数据的,各有各的通道的,不会产生相互干扰的

网友D:
只要波特率是值得不要特别大就行的

网友E:
我曾经用一个串口接收数据,同时用另一个串口将接收的数据发送出去,是可以用软件实现的。

网友E:
可以同时使用的。
串口中应该有fifo的!

网友F:
影响不同的优先级就行的。

网友G:
采用电容退耦是解决电源噪声问题的主要方法。

网友H:
退耦电路通常设置在两级放大器之间

网友I:
两个串口可以同时使用

网友J:
退耦电容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容通高频、阻低频的特性滤除电路中的交流成分

网友K:
在电源旁加退耦电容可去除噪声

网友L:
储能的角度来说明电容退耦原理

网友M:
电容信号传输是依靠电容的充放电来完成的

网友N:
耦电容主要是用来把不一样波频的电源分开

网友O:
退耦电容则是最常见的电容之一

网友P:
usart0 和usart1这两个串口可以同时使用

网友K:
串口可以同时使用

网友G:
串口可以同时使用的。

网友J:
电源中的直流成分更加稳定,从而使电路工作更加稳定。

网友H:
只有多级放大器才有退耦电路

网友I:
两个串口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P:
串口直接一般没有干扰的。

网友O:
经过退耦电容器的滤波

网友N:
滤波的作用。

网友M:
退耦电容和滤波电容

网友L:
退耦即防止前后电路网络电流大小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