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子时候的走线

楼主(2018-11-02):
(无正文)

网友A:
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电流越大,走线越宽

网友B:
宽点好,而且地线、电源线要比信号线粗。

网友C:
电源线地线比较粗的

网友D:
尽量加宽地线,很多时候使用大面积铺铜

网友E:
根据电流大小估算适合的电源线宽

网友F:
电源线要宽的。

网友G:
如果没有阻抗要求    想怎么走怎么走  呵呵

网友H:
信号线画细点的就可以的,但是电源线、地线的必须画粗点的。

网友G:
这个也是根据电流的大小来决定祖先宽度的。

网友I:
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的粗线的一般都是地线、电源线的。

网友J:
res是什么变量?

网友K:
画PCB时不光是走线设计的,还有覆铜设计的也同样需要注意的。

网友L:
这个注意画PC版时 的一般问题的就自然知道怎样做了。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结贴了,以上都是经验之谈。

网友M:
走线的宽细还是根据实际需要来决定的

网友N:
这个根据实际的需求进行设计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