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PWM波形

楼主(2018-11-02):
中颖单片机sh89F52。;
PWM波形是由定时器2产生的。除去定时器0的中断
PWM波形很好
加上定时器0 中断波形很差

网友A:
中断优先级设定不对吧

网友B:
嗯,有可能定时器0干扰了定时器2

楼主:
T2的优先级设为高:是不是这样设定的呢。看过了手册,好像没有问题?
PT2L        = 1; IPH0       = IPH0|0x20。

网友C:
你将 定时器0的中断 优先级 设置成 比 T2(PWM)的中断优先级 高,当然 定时器0 要干扰 定时器2 了。

网友D:
嗯,带H(高位)的中断优先级 高于 带L(低位)的中断优先级,这两者的不同设置值,可自由组合成 4个等级的中断优先级。

网友E:
中断优先级的问题,好好看下手册

网友F:
尽量把主要的中断优先级高,或者看看你T0里面做的什么,

网友G:
中断优先级,及中断中处理的数据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