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一种全新的单片机编译器

楼主(2018-11-02):
  单片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然而可供选择的开发语言和编译器并不多,仅有的几个也不支持母语
现为单片机爱好者奉献一种全新的单片机编译器,以和同好共同研究。作者已用此编译器开发数十
个产品,均表现良好,此版为测试版,希望同好喜欢。

厉害了

网友A:
哈哈,被雷着了。
介于汇编、c之间的语言,还有python的一些特性,一时竟然无法用文字来描述,特别杂项运算符。
作者的脑洞不是一般的大开啊。

文件拖动不支持,界面功能、调试等等细节还待完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被雷着了。
介于汇编、c之间的语言,还有python的一些特性,一时竟然无法用文字来描述,特别杂项运算 ...

谢谢!

网友B:
请问这是什么单片机的编译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是什么单片机的编译器呢

8051 介于汇编和c之间的一个编译器。
不需要c运行库。
效率可以高于c是他的特点,

楼主:
ZJB和C,ZJB和汇编在对24C04编程中的对应比照

网友C:
楼主请你看看我的《酷能指令集》,看看能不能为它写个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你看看我的《酷能指令集》,看看能不能为它写个编译器?

有中国脊梁的气魄,这样的人多了,中国就不会被动。编写编译器需了解详细构架和操作代码明细,除了这些还需要MCU样件以及最简工程样机,以利于编译器的验证和查误,希望能进一步提供《酷能指令集V1.5》的代码执行明细和代码运行明细以及MCU工程样件。

网友D:
真厉害,膜拜膜拜

网友E:
WIN7 运行时提示“Unexpected error”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中国脊梁的气魄,这样的人多了,中国就不会被动。编写编译器需了解详细构架和操作代码明细,除了这些还 ...

能得到楼主支持是最好的了,有关指令编码的细节我会花时间写出来给你。

网友F:
LZ 能不能出一个命令行版本呢?命令行版本可以比较轻松的移植到 UNIX 环境下。

楼主:
ZJB框架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 能不能出一个命令行版本呢?命令行版本可以比较轻松的移植到 UNIX 环境下。 ...

ZJB8 ZJB程序文件名

网友F:
引用 楼主:
ZJB8 ZJB程序文件名

我说的是只包含命令行的版本。另外,能不能用这样的语法:
  1. zjbc -mcpu=8052 -DF_CPU=24000000 file1.zjb -c -o file1.obj
  2. zjbc -mcpu=8052 -DF_CPU=24000000 file2.zjb -c -o file2.obj
  3. zjbc -mcpu=8052 file1.obj file2.obj -o file.elf
  4. mcs51-elf-objcopy file.elf -o file.hex

网友F:
请求 LZ 提供源代码,并授权我对你的程序大改:
  • 改写成跨平台的 C 语言代码。目的:其一是支持跨平台,其二是准备兼容 LLVM 后端以便于快速加入 ARM 和 x86 支持。
  • 删去连接器和 GUI。目的:精简代码。8051 连接器直接借用 SDCC 连接器,ARM 直接借用 GNU 连接器。
  • 改用 GCC 和 SDCC 命令行格式。目的:维持开发人员习惯。

网友G:
这JB可以啊,66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051 介于汇编和c之间的一个编译器。
不需要c运行库。
效率可以高于c是他的特点, ...

指的是 8051内核的单片机都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的是 8051内核的单片机都可以吗

ZJB支持所有8051内核的MCU,如果特殊寄存器不同,可使用定址变量重新定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求 LZ 提供源代码,并授权我对你的程序大改:
  • 改写成跨平台的 C 语言代码。目的:其一是支持跨平台, ...

  • 感谢您对ZJB的信任,由于ZJB属新开发的编译器,虽然作者使用她从初级版本至目前的8.0开发过不少产品,但还不能保证ZJB绝对的缜密,如果您喜欢此编译格式,请大家帮助进行严格测试,并和目前主流的编译器进行对比,找出ZJB的不足才能让她更快发展。另外,ZJB属于独立完成编译的内核,所以她并不借用任何连接器和定位器,也不生成.OBJ中间文件,作者欢迎您和致力于此的同仁共同探讨,让国人使用上可用母语编程的编译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您对ZJB的信任,由于ZJB属新开发的编译器,虽然作者使用她从初级版本至目前的8.0开发过不少产品,但 ...

    我的根本想法其实是保留 ZJB 语言,但把编译器的结构还原到传统的编译-汇编-链接三段结构。三段法结构其优势在于每一段独立定义,独立维护,且方便跨平台。

    1. zjbc file.zjb -S -o file.S
    2. sdas8051 file.S -o file.o
    3. sdld file.hex file.o

    我现在的计划中汇编、链接两段直接借用 SDCC 的,因此要删去 ZJB 中的内置汇编、链接器。而且对于我做跨平台改编来说,删去这两段可以显著减少需要改写的代码量。另外,这样的结构还可以兼容 LLVM/clang 的后台,方便改造成 ARM 和 x86 的版本。

网友H:
    看得我一愣一愣的

网友I:
    我用一台新机器安装出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的根本想法其实是保留 ZJB 语言,但把编译器的结构还原到传统的编译-汇编-链接三段结构。三段法结构其 ...

    2005年左右,我做了个汉化的csharp,把.net framework都给汉化了,500M的access数据库。
    可惜后来代码不知道扔哪里了。
    纯粹编译器的话,和英文比没有增值的地方。毕竟现在小学生都会那几个单词了。我觉得还是要增加功能。

    我现在反倒感觉开发一个有bug的c语言编译器,不以公司化来运营,有bug的东西你敢用在产品上么?
    反倒是不如做个语法翻译的工具。
    但是只做个语法翻译的工具,又有多少意义呢?

    之前我用的中天ck802等一些国产内核的,都是eclipse+gcc。但是最近有个小工具,用了一下llvm,踩了一路的坑,感觉还不错。

网友A:
    对于keil这个IDE,其实看他不爽的人多了,比如2002年左右用过  南京伟福 开发过一堆项目;再比如后来还有zlg;比如silabs也做过,不过大概从千年开始也改为eclipse了。不维护的不维护了,改方案的改方案了。
    http://www.wave-cn.com/download/index.htm  下载最下面的那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中国脊梁的气魄,这样的人多了,中国就不会被动。编写编译器需了解详细构架和操作代码明细,除了这些还 ...

    楼主,经过检查,《酷能指令集V1.5》中有4处需要更正:1、第8页的“PSR---程序状态寄存器,里面有程序状态标志位以及系统状态和控制信息。复位时PSR=0x80100000。

    2、第15页的“指令SWI  #uimm8用于产生软件中断,......。其操作有:PC=0x80000400(软件中断入口), PUSH  LRPUSH  PSRLR <= next_PC (保下一条指令的PC值),PSR.INT =#uimm8PSR.T = 1(进入特权级模式)。
    3、第21页的“指令SWI   #uimm8用于产生软件中断,......。其操作有:PC=0x80000400(软件中断入口), PUSH  LRPUSH  PSRLR <= next_PC (保下一条指令的PC值),PSR.INT =#uimm8PSR.T = 1(进入特权级模式)。
    4、第25页的“硬件中断及向量表”中的第13类型号是调试断点。
    以上疏漏是因为该文件没有及时更新。
    这是我更新后的文件:

    大家看见之后有问题的可以说出来,我会详细解答,另外我正在写另一篇**《酷能指令集详解》,里面主要讲述各条指令的操作码、操作数的编码和使用情况,这要花不少时间的,请耐心等待。

网友J:
    赞一个! 赞成支持 汉字变量。
    但如果要开发成商用的,竞争难度太大了。

    先找到足够的爱好者来测试,那么对于C语法的变动就不能太大,我粗略看了一下,觉得有几个地方很别扭:
    1. 函数调用,建议维持 C 的格式,也即能看出函数名称和参数: *设置列位置 显示列   ---〉设置列位置(显示列);
    2. 注释:单行的还是维持  // , 思维中是在写 C 代码,末尾准备用; , 但是这里却变成是汇编的 ; 注释,
    3. GUI 不是关键,赞成先推出命令行,这样可以方便使用顺手的编辑器来编辑,一键编译+下载。

网友K:
    优势多一点可能会更多人用

网友L:
    51编译器?   STC的    [图片]

网友M:
    能搞出编译器,很厉害了。繁琐复杂的细节处理,容易让人抓狂。楼主能搞出,真不容易,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51编译器?   STC的    [图片]

    抱歉,由于测试版未随VBVC运行库,所以造成以上错误,安装VBVC运行库后即可正常,另外,测试版并不支持XP系统,随后作者会单独发布一款xp系统的编译器,并附上安装程序。

    我的是WIN10 64BIT

楼主:
    此安装包适应W7和XP,可避免无运行库发生错误。

网友N:
    已经下载了,希望对我有帮助,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