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CS v5 运行了一个自带的程序 debug 之后 板子没有反应

楼主(2018-11-02):
用CCS v5 运行了一个自带的程序    debug 之后 板子没有反应

楼主:
我感觉是我在打开CCS v5 时,选择的workplace 有问题

网友A:
出现了什么现象?没看到调试时的截图或者文字啊?

网友B:
没有下载进去吧?

网友C:
你的仿真器是什么的?
系统是什么的?

网友D:
不知道兼容么?
先熟悉CCS环境的。

网友E:
程序有没有下进去

网友F:
重新启动了?

网友G:
原理图是没有错误的?

网友H:
手动复位

网友I:
查查电路有没有虚焊吧

网友J:
换个芯片或换个板子试试

网友K:
估计还是你没有真正的烧录程序

网友L:
是不是你硬件那边出问题了

网友M:
外部硬件焊接的问题

网友N:
查看电源了吗?

网友O: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H:
硬件电路有接错

网友F:
上电能够正常?

网友G:
重新启动再试试看

网友J:
先确定下载前能不能看到芯片信息

网友O:
硬件电路不能保证正确的

网友K:
看烧录软件的显示吗?

网友N:
首先得保证硬件电路必须得正确的。

网友L:
你是用开发板还是自己焊的最小系统

网友M:
是ram运行的吗?

网友I:
看看电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