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按键受到了干扰

楼主(2018-11-02):
我的测试板(MSP430G2553)的触摸按键功能正常,当我用遥控器作用到测试板时触摸按键受到了干扰

网友A:
在无触摸动作时仍会返回键值?

楼主:
我的测试板上有红外接收头与MCU引脚连接,每接收到一个脉冲下降沿将触发一次中断

楼主:
一个遥控信号将产生一串脉冲信号也就是产生快速连续的中断

网友B:
可能就是这连串的中断干扰了触摸按键程序

楼主:
我把调用触摸按键程序的周期大大延长,这时受干扰的情况会好很多,但是仍会受遥控信号的影响。

网友C:
你说的情况是经常出现的,避免这种情况,就是要把两次事件错开

网友D:
要么就是在处理touch的时候关闭中断。要么就是在遥控信号处理的时候,认为touch功能无效

楼主:
现在问题是即便遥控信号消失了,tuoch函数  keypressed = (struct Element *)TI_CAPT_Buttons(&keypad);  仍然有返回数据(与有按键动作一样,但此时并没有去触摸按键)。

网友E:
就是干扰消失了,但是影响还在

网友F:
要么程序里有问题,要么还有干扰存在

楼主:
我是做空调控制面板的(必须要带红外遥控功能)。不知道大家能否推荐一个可代替MSP430G2553芯片的触摸按键的MCU方案?

网友G:
把MCU 的工作主频提高

楼主:
设置成16MHz,是因为减少了中断响应时间?

网友H:
最好按键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I:
按键距单片机很远吗?

网友J:
在程序里面再加个按键判断程序吧

网友K:
按键可以并一个电容滤波

网友L:
10K的上拉电阻

网友M:
干扰源可能是开关电源

网友N:
你的硬件有啥问题呢

网友O:
触摸板的有问题吗

网友H:
多次检测,判断

网友P:
在按键上加上延时去抖动。

网友J:
去抖动处理后,干扰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O:
也看不出是什么故障

网友L:
滤波电容呢?

网友N:
不好判断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M:
把10K上拉电阻换成1K。

网友Q:
这个硬件的问题吗

网友I:
一般按键低电平有效抗干扰能力很强的。

网友K:
加了软件去抖?

网友R:
因为提高主频后提高了Touch功能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S:
我遇到的问题是,触摸按键在没有按下的情况下,程序就自动做出了有按键按下时的反应,,后来把时钟由1M改为16M时,问题就消失了。提高时钟频率看来是一种好办法

网友T:
这种情况的在程序里面整个延时的吧

网友U:
提高时钟频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