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串励电机软启动

楼主(2018-11-02):
2KW的单相串励电机,直接接220V时,启动1.5秒后电流就能进入稳定状态(启动电流就能回落到稳定状态),如果加入软启动(改变可控硅导通角),能否使这个1.5秒时间减小?导通角的控制曲线怎样的?比如0.4秒内把电压提升到150V,稳定0.3秒,再用0.2秒把电压提上到220V,再用0.2秒稳定电压。

网友A:
软启动不能使“这个1.5秒时间”减小,只会使其加长。

网友B:
可控硅加入触发角控制实现电机软启动本就有之。属于一个成熟的方法,只是如果负载是交流电机则需是一个全桥交流端串联电机,而直流端串联可控硅,而直流电机就全桥后面可控硅和电机直接串联。
软启动的加入,会延长电机启动时间,这个在增加软启动线路过程中是必须注意的。

网友C:
你若想让负载瞬间达到高速,可以让马达不停转,通过电磁离合器来切换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