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采样值为定值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8-11-03):
(无正文)

网友A:
电压有变化吗?程序通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有变化吗?程序通道对不对?

采样脚悬空,程序通道对

网友B:
就是ADC不工作呀

网友C:
ADC的输入电压范围是0~3V

网友D:
烧坏DSP芯片了

网友E:
通道精准度有很大差别

网友F:
ADC是不好用

网友G:
偶尔不工作?

网友:
你的代码?

网友H:
最好把硬件检测一下。

网友I:
参考电压接的多大的

网友J:
这个官网不是有代码吗?使用官网 的代码

网友G:
这个还真是判断不出来是什么问题

网友B:
信号的变量解决了吗

网友F:
寄存器初始化的语句顺序可以调动一下,初始化里的问题。语句换一下顺序就说不定OK了

网友C:
外部输入电压值一定不能超过这个范围

网友E:
是不是参考电压有问题呢。

网友D:
这个还真是不好判断呢。

网友J:
以前有很多2812的DSP开发板可以使用。

网友I:
如果参考电压有问题,别的也判断不出来。

网友H:
是不是超出范围了?

网友: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K:
换一个采集通道的看下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寄存器初始化的语句顺序可以调动一下,初始化里的问题。语句换一下顺序就说不定OK了 ...

同样的程序换另外一块DSP板就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参考电压有问题呢。

参考电压没问题

楼主:
我都换了两块DSP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