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电容位置互换,效果差别大吗?

楼主(2018-11-03):
(图片)

网友A:

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电容位置互换,效果差别大吗?

极小。

理论上可能出现的差异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可能出现的差异是什么?

理论上无差异。

网友B:
这恐怕是个D类功放,原理图看不出原因........

网友B:
D类功放的开关频率可达100k以上,谐波很丰富。要是板上再有蓝牙、wifi之类的,那就热闹了。比模拟板块还热闹。

网友C:
理论上没有关系,实际上要考虑干扰小。
功放芯片输入脚的输入阻抗一般比较大,信号源的输出阻抗一般比较小。
也就是说,电阻和芯片引脚之间的走线是高阻线,这段走线容易引入干扰,尽量让电阻靠近芯片,减少被干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