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设置place by room没有找到room怎么回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4-19):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现在解决了。我是一开始都把元器件放到PCB了,所以再放的时候就没东西放了,就显示不出东西了。你一开始只要导入网表,放置元器件先不放,设置完ROOM再摆放!我也是上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答案,看到你的问题,特意注册了这个网站的账号帮你回答下,希望能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