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一个运放电流源电路。

楼主(2018-11-03):
这个图示LT1492的datasheet里面的。
不知道Iout=Vin/1ohm 这个是咋算的?
--------------
我的计算如下:
Iout=I1+I2=(V+ - Vx)/1ohm + (Vin-V+/2)/1k
V+ = Vin+Vx
算得:Iout=Vin/1ohm + (Vin-V+/2)/1k > Vin/1ohm ,
难道 (Vin-V+/2)/1k太小了给省略了?不是吧,1K电阻也不大啊。。。

谢谢

网友A:
跟1欧比差不多可以忽略。
如果不能接受还可以换更大的电阻

@戈卫东 :明白了 谢谢
@6688hyc :一般的应用不会需要好于千分之一的精度,也不会用千分之一的电阻,所以这个误差完全可以接受
@6688hyc :是的,他忽略了1K电阻的电流
也就是说,这里Iout=Vin/1ohm是近试的 是吧?

网友B:
这个图是怎样构思出来的?

你问问凌力尔特

网友C:
MOS的S电位VO=V+ -VI,IO=(V+ - VO)/1=VI/1,V+是电源

网友D:
V+ = Vin+Vx? 我咋算的是V+ = (Vin+Vx)/2呢。。。
如下:V+=V-   (1)
          (VIN-V-)/1K =(V- - VX)/1K  (2),结合两个方程,得出:V+ = (Vin+Vx)/2

看地板,V+是电源
@zyj9490 :是这样理解吗?谢谢!
@zyj9490 :但是这里V+是已知的啊,楼主这里的V+会不会不是正相端的V+(即Vp),而是正相端的那个偏置电流V+,如果是这样,这个式子(V+ = Vin+Vx)就成立。
对的,但VX是未知量,最终结果还没有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V+ = Vin+Vx? 我咋算的是V+ = (Vin+Vx)/2呢。。。
如下:V+=V-   (1)
          (VIN-V-)/1K =(V- - VX)/ ...

你自己没绕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V+ = Vin+Vx? 我咋算的是V+ = (Vin+Vx)/2呢。。。
如下:V+=V-   (1)
          (VIN-V-)/1K =(V- - VX)/ ...

VIN - V- = V+ - VX ===>
再根据 V- = 0
V+ = VIN + VX

V-不是0,二个电阻的分压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VIN - V- = V+ - VX ===>
再根据 V- = 0
V+ = VIN + VX

V-怎么会等于0呢,V-不是等于V+吗?然后V+等于1/2V+(这里的V+为正相端加的直流偏置) THANKS!

V+是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