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这个精密整流电路真奇特

楼主(2018-11-03):
我算到最后还是个反向放大电路(第一个运放是反向放大,第二个运放是同相放大,合起来是反向放大)
仿真发现,竟然真的是个整流电路,把AC信号抬升,变成了DC,请看仿真图。更不理解的是,输入信号是60HZ,输出信号变成了120Hz
--------
谢谢

网友A:
更不理解的是,输入信号是60HZ,输出信号变成了120Hz

那是当然的事。
示波器接到R6左端看看。

网友B:
不奇特啊,关键你可能没注意到,它输入可以到0甚至负,但是单电源输出是没有负电压的,直接导致输出到第二个运放的只有正半周,然后后面的运放才是真正的正电压放大器。
好像仿真过程问题还是有的,第二个运放只是一个正向半波放大器,输出只能是半波正弦波,到RC这里,怎么就变成这么纯粹的倍频正弦波了+直流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奇特啊,关键你可能没注意到,它输入可以到0甚至负,但是单电源输出是没有负电压的,直接导致输出到第二 ...

仿真没有问题。楼主贴出的波形,红色波形不是正弦,是“偏头”的。因为尺寸比较小,看上去接近正弦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没有问题。楼主贴出的波形,红色波形不是正弦,是“偏头”的。因为尺寸比较小,看上去接近正弦罢了。 ...

它出来的是半波正弦波,积分以后不应该是120Hz,而是有点歪头的60Hz直流调制波形吧。

正弦波整流后,把负半周期的折到上面去,刚好倍频了。

网友C:
能够精密全波整流成馒头波,就能够倍频,需要滤波电路"整容"成正弦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它出来的是半波正弦波,积分以后不应该是120Hz,而是有点歪头的60Hz直流调制波形吧。 ...

U1B同相输入端处应该是全波正弦波,即一个靠着一个的“馒头”波。
V1负半周,U1A输出为V1的负1.5倍,经R3R2分压,U1B得到1/3,即0.5倍。V1正半周,U1A输出为零,V1经R1R2R3分压,U1B仍然得到0.5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1B同相输入端处应该是全波正弦波,即一个靠着一个的“馒头”波。
V1负半周,U1A输出为V1的负1.5倍,经R3 ...

运放1输出按照正半波计算,到零输出半波,被输入电压经过电阻分压后叠加,到真变成全波整流输入波形了。
这半波不是运放产生,而是输入直接叠加进入,对源阻抗要求就很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运放1输出按照正半波计算,到零输出半波,被输入电压经过电阻分压后叠加,到真变成全波整流输入波形了。
...

其实该电路在输入信号正半周的输入电阻比负半周还要大一些。负半周输入电阻就是R1,正半周输入电阻是R1+R2+R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该电路在输入信号正半周的输入电阻比负半周还要大一些。负半周输入电阻就是R1,正半周输入电阻是R1+ ...

是的,所以正负半周输入阻抗的不同,对信号源的阻抗就提出了要求,否则,全波整流就失真了,也失去其本人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奇特啊,关键你可能没注意到,它输入可以到0甚至负,但是单电源输出是没有负电压的,直接导致输出到第二 ...

问题在电容C1上,C1滤波了,你把C1去掉  一看您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没有问题。楼主贴出的波形,红色波形不是正弦,是“偏头”的。因为尺寸比较小,看上去接近正弦罢了。 ...

嗯 是的 大神果然见多识广,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够精密全波整流成馒头波,就能够倍频,需要滤波电路"整容"成正弦波。

是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所以正负半周输入阻抗的不同,对信号源的阻抗就提出了要求,否则,全波整流就失真了,也失去其本人 ...

高见 分析的深入啊。

楼主:
好像这个电路必须得用单电源运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这个电路必须得用单电源运放。

必须使用单电源,而且运放输入输出都必须轨到轨。

嗯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U1B同相输入端处应该是全波正弦波,即一个靠着一个的“馒头”波。
V1负半周,U1A输出为V1的负1.5倍,经R3 ...

您好,这里是不是有问题?应该是:V1负半周,U1A输出为V1的负2倍,经R3R2分压,U1B得到1/4,即0.5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您好,这里是不是有问题?应该是:V1负半周,U1A输出为V1的负2倍,经R3R2分压,U1B得到1/4,即0.5倍。 ...

是这样的,你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