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低功耗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8-11-03):
正在做一个低功耗的电路,选择的是1500mA的7.4V锂电池供电,一开始用的AMS1117分别降压至5V和3.3V,但是发现供电时发现AMS1117发热严重,转换效率也不高,功耗一点也不低,求推荐几款低功耗的降压芯片

楼主:
大佬们帮帮忙呀

网友A:
AMS1117 是线性 LDO, 功耗是比较大,
如果低功耗的话, 可考虑 开关电源类型的变换器.

网友B:
电源芯片TLV70033

网友C:
LDO的是低压差线性稳压管

网友D:
ht71xx 73xx 75xx 系列,都是可以的

网友E:
要LDO才行。

网友F:
LDO低功耗的也行

网友G:
不管是线性电源芯片,还是开关电源芯片,都是有损耗的。

网友H:
最常用的稳压芯片7805的

网友I:
2A降压型同步整流芯片

网友B:
很多不适合低功耗的应用。

网友D:
可以百度一下相关的资料。

网友C:
功耗高低取决于工作的压差

网友J:
成品静态只有0.2毫安,只是SOP8体积稍大

网友H:
超低功耗的LDO芯片:XC6206,静态电流1微安。

网友F:
DC-DC的也行

网友G:
一般情况下,开关电源芯片的损耗要比线性电源芯片的损耗小的多。

网友K:
在低功耗工作状态下会进入节电模式

网友E:
HT71**、HT73**、HT75**是个选择

网友L:
这个一般采用LDo的就可以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