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乎PsoC5热敏电阻计算模块问题

楼主(2018-11-03):
选用Thermistor模块通过采集当前热敏电阻值,使用计算方式计算当前温度。但是在编译过程中出现报错。内容如下:
Build error: undefined reference to `log'
Build error: undefined reference to `pow'
哪位大佬告诉我一下,该怎么办。不是math.h没有包含,求指教

网友A:
你找找有没有这个函数,在哪个文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找有没有这个函数,在哪个文件中

math.h已经在添加热敏电阻计算模块的 .h 文件中声名了。我觉得是编译器在PSoC5编译过程中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th.h已经在添加热敏电阻计算模块的 .h 文件中声名了。我觉得是编译器在PSoC5编译过程中的问题 ...

在math.h或其它头文件中找你要用的函数,上面提示的两个,可以在某个目录下搜索,可能不在math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