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616 使用外部低速晶振驱动段码液晶耗电电流

楼主(2018-11-03):
如题,有人实际使用过吗,官方手册没写。

网友:
你驱动LCD的功耗,手册肯定不会写啊,要看你驱动的多大的屏幕了。

@gx_huang :明白了谢谢!
@tuoxieshu :应该就是低速时钟运行的功耗,手册应该有的。或者低速时钟,部分时间运行,部分时间省电,看软件怎么做。
不是,我的意思是MCU的工作电流不包括驱动电流

网友A:
看来是个大项目

网友B:
以前弄过130的开发板也有LCD。

网友C:
这篇有人实测过,
但系统耗电要以液晶屏大小有关
https://bbs.21ic.com/icview-2580218-1-1.html

哈哈这就是我自己发的帖子

网友D:
楼上正解,跟你驱动的对象有关。

网友:
多谢楼主解决问题后回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