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反馈 初见

楼主(2018-11-03):
反馈,又名回授,就是把输出当讯号用,
反馈正负指的不是极性,而是回授波跟讯号波的相位关系,相同为『正』,相反则『负』。

正""负"反馈概念. 可能有工程师真还不清楚. 楼主的解释就有问题。负反馈——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相加(而不是相乘)后功率总是比原来输入功率减少;正反馈——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相加后功率总是增加。
xch
"正""负"反馈是小学生概念. 在此科普有点侮辱工程师.

楼主:
G ≈ A÷(1+A)F

A,是固件参数。既无法重新编辑,亦不为反馈所动,
那个 1 代表的,不是 1,是 Zi ,开环输入量!

楼主:
此层内容合併到 27楼

楼主:
Xs  = Xi + Xf

如果 Xs < Vcc ※F ,则 Xo < Vcc ,
放大器的动作自动限制于线性区。

楼主:
当可变电阻跟固定电阻串联时,可变电阻跟固定电阻分压,可变电阻的压降会随调校而变化,电流的变化程度则比没串电阻时小,
负反馈,不是传递的,而是一步到位,立即达到全局平衡,就像 大量电阻任意串並联网络 那样,一上电,各电阻的压降与电流就立即按欧姆定律分配停当,否则,负反馈电路就会变成 多相或环形振荡器 了。

楼主:
给电阻上电,会有电流通过,电流正比于电压,
若两个独立通道存在这样的关系,就叫做 跨,给电压出电流是跨导,给电流出电压是跨阻,
有源器件都是跨导器件,对于入门级的负反馈电路,把三极管还原成电阻来看就可以。

楼主:
无论作电阻或放大器用,都不够稳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无论作电阻或放大器用,都不够稳定。

BJT的三区两结受温度变化的影响颇大,总体表现就像个NTC,
如果当电阻用,即使你用精密电阻跟它串联並联,总阻值还是不会稳定的,
静态工作点,是放大器的基石,静工不稳,一切都没意义,电阻串联可做分压器,但亦就仅止于分压,既不稳压也不恒流,全无 电源抑制比 可言,再加上那NTC特性,这样的放大器,只能与世隔绝!

楼主:
引用 楼主:
无论作电阻或放大器用,都不够稳定。

这两个骨干电路,Rc 跟 Re 其实是等效的,通过的都是 Ic+Ib ,R的压降变化反过改变 Ube (注意,是压差,不是电位),
由于用的元件是同一套而且没有支路,通过的电流也相等,所以,两电路的平衡是一样的(有别的只是分压点电位),当然,如果在电源上叠加高频扰动,那就要把 米勒效应 考虑进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Xs  = Xi + Xf

如果 Xs < Vcc ※F ,则 Xo < Vcc ,

如果把 虚短 忽略,则 Xf ≈ Xs ,这是 跟随器 的关系,
以感性认识的角度观之,当电路复杂至某程度,若有负反馈就可视为 跟随器,不管系统增益是  1 与否,
Xo 跟 Xi 的关系,不会因负反馈的引入而改变,如有失真,加了负反馈后失真依旧,但是,通过既线性又稳定的反馈网络,配以现想的跟随器,Xo 跟 Xs 的比例关系遂告绑定,可认为不会失真了。

运放跟随器以虚地虚短「理想」化,三极管跟随器则藉 β 的线性而「理想」化。

楼主:
它叫做 电流串联负反馈,
把 Rι 短路了,反馈还存在,但性质变了,成为 电压串联负反馈,
也就是 射极跟随器(动态范围就是 电流串联负反馈 的反馈系数),Rc 成了去耦电阻。

楼主:
引用 楼主:
它叫做 电流串联负反馈,
把 Rι 短路了,反馈还存在,但性质变了,成为 电压串联负反馈,
也就是 射极跟随 ...

按组态分类,这个 电流串联负反馈 属于共射极架构,
但是,在整个活动范围(线性区),电路都是以射极跟随器的机制来运行,不管射极加载没有,Rι 或 Rc 短路与否(除非有大容量电容跟 Re 並联)!

楼主:
如果负载跟放大器输出之间没有任何环节介入,那么,负载一旦短路,输出立马消失。一切反馈都不复存在,
即使是 电流反馈,若然 检流部件 是预装于负载中(比如,以负载的馈电导线充当 电流互感器 的原边),则当把负载短路时,电流信息一样会消失的。

楼主:
电压反馈与电流反馈的判别方法,是短路,但其实开路也可以,开路了,没有电流,电流反馈就玩不成了,

瞬时极性法,是判断反馈孰正孰负的手段之一,不过我觉得,要观察的其实不是极性,而是动向,也就是电位的升降(或电流的增减),以此图为例,它输出的是交流,但射极电位永远是直流,只有上升下降而没有极性变化。

楼主:
双电源供电的放大器。可直接输出交流,无需电容耦合,
如果没有那个 Riso ,则放大器的输出端子就是 Vo 所在,有了这电阻,在它前后,谁才是真 Vo 呢,这电阻的归属究竟是 负载抑或放大器 呢,图给了我答案。

楼主:
虚短,其实就是那个 Xi,
虚地,除 建基于虚短 外,其实还有一点就是,Xi 所在之处也是系统中最稳定的地方,
直流反馈,通常指的是静态工作点,交流反馈针对的是输出(通常是交流,也可以是直流,例如稳压)与负载状况,控制的侧重点视乎取样的位置。

楼主:
放大器的输出特性,通常会用 波特图 来表达,那么,图中的曲线因何而来,
这其实就是寄生与分布电容作的祟,旁路造成幅频特性,相移作用造成相频特性,电容电压不能突变则影响压摆率,容性负载会导致 开环增压下降,带宽变窄,相位余裕减小,
Riso 的作用,一是解除容性负载对放大器的羁绊,二是抒缓超长传输线对放大器的种种冲击。

楼主:
负反馈之所以 闭环增益愈低,通带愈宽,其实还是拜开环特性所赐,
反馈愈强,在「穿越点」(相移 180度)的增益就愈大,自激风险也就愈高。

楼主:
引用 楼主:
双电源供电的放大器。可直接输出交流,无需电容耦合,
如果没有那个 Riso ,则放大器的输出端子就是 Vo 所 ...

对不起,害大家一顿好找了,我讲的那个 Riso   就是此层下图图中的 Rx 啊,抱歉!

这个 Rx 的「隔离」作用,不是电气隔离,称之为『缓冲』也许更合符其实际功能,

跟周边配置一样,负载也是阻抗,跟有源器件的相互关系同样密切,放大器的设计,不能不把负载一併考虑进去,级联系统的设计须先从后级开始,负载线的绘制,应该先画 交流负载线,然后写上直流的 (跟交流负载线的中点相交),大概是这样吧。

楼主:
跟随器,跟随器,咋才算是跟随?
不仅共同进退,还要並驾齐驱,才是货真价实的跟随,
输入端无插件,讯号源内阻低,输出才能贴近讯号源的实际(空载)电压,
虽说是跟随器,但跟随不是唯一的用法,如果讯号源阻抗等于跟随器的输入阻抗,就是阻抗匹配。

楼主:
普通(固值)电阻,精密电阻,可变电阻(可作为手调环节或模仿动态电阻),温敏电阻,它们都是纯电阻,
侭管整个电路全由有源器件构成,也可还原为 由这些电阻混合组成的串並联网络,不过这也意味着,电路其实对任何扰动都没有免疫力,而且,电路是个整体,除了扰动,任何环节的更改都会影响全局,导致电路各处平衡点的迁移,
这一切问题,负反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不过,透过各类「电阻」的排列组合,可使最稳定的位置落在咱们需要的地方,那好,怎样才能令 Xo 跟 Xs 的比例关系稳定呢,那得先让 F 稳定,F怎样才稳定,理论上,以精密电阻组成反馈链,可真是简单高效的。

楼主:
根据输出如何取样来分,有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根据反馈信息在输入端跟讯号怎样叠加,分为串联反馈及并联反馈,
对于只有一只管子的电路,负载反馈的方式依然有这四种,但对管子自身,『把输出短路,反馈依旧』是做不到的,因为,独管 並联反馈 电路的拓扑只有集极输出。把交流输出短路,管子就变成一只「电阻」了。

说错了,管子本身可用 电流串联负反馈 来控制自己的电流。

楼主:
交流短路,
对于一管电路,是冻结本级反馈,
对于多级电路,是破坏大环反馈,
阻容耦合输出,交流短路是耦合电容接地,
直接耦合输出,交流短路须避开检流元件,
反馈取自电路自身输出端,作用于内部,这才可称之为 负反馈放大器,反馈取自负载的,就该叫做 某某稳定器。

多级电路,作为放大器。反馈可加至任何一级,但作负载控制器用时,反馈只会加到输入端。

楼主:
本级直流负反馈,是控制管子自身偏置的,控制对像不外 Uce与Ib 两种,
基本共射电路不管有没有Rc,只要管子没饱和,整个架构都相当于 一个NTC,
好了,串上Re,如果没有下偏置电阻(基极对地)的配合,就不是完整的电流负反馈,你把 Re 改接到共射架构的上方,就变成「电压並联负反馈」了,吊诡吧?!
基本共射电路与Re,不管谁在上,谁在下,Rc 有没有,电路都相当于电阻与NTC的串联,无需以反馈来解释,硬要说反馈模式,我就觉得这架构是 电流串联与电压並联 都可以。

楼主:
反馈模式的命名,是输出信息在输入端如何处理,那就意味着,反馈至输入端的「电流」可以只是信息而不是实体,
真正的电流反馈,加到输入端的是货真价实的输出电流,而不是以检流电阻或电流互感器变换出来的电压信息。

楼主:
不管共哪极,讯号皆施于发射结,
无论甚么反馈,负载耦合电容都是对地短路,
共射电路负载短路,效果等于把电源改接到集电极或把 Rc 短路,
串联反馈的作用是控制 Ic,以稳定电压作用于射极电阻即可实现,两种串联反馈的效果相同,而其拓扑则相当于二极管和电阻串联,等于把电压加到 Re,故此,讯号该用电压源,
並联负反馈是以功率通道作用于讯号源抢夺讯号,所以,讯号要用电流源,但光有 Ic 变化没用,Uce 跟 Ube 的关系须为反相,才可分流,故集基並联反馈为电压反馈,是唯一针对 Uce 的反馈模式,但亦仅限于偏置,对动态Uce 不管用,
电压並联负反馈表面上是针对 Uce(Q),实际上,全程受控的还是 Ic ,Ube 受 Uce 牵制,Ib 跟着Ube 变化,Ic 受控,功率输出,是一个把 Ic(Ie) 转化为负载压降的程序(也就是 跨阻),而 Ic  跟 Uce 的对应关系並非固定,所以,把 Ic 管好才是王道,捣腾 Uce 是无意义的,
况且,电压並联负反馈的静态拓扑相当于电阻与NTC串联,稳定效果远不及串联(控流)反馈,串联反馈,当β大于9,有源器件的参数离散性与温度变化导致的 Ic 差异就只是小数点后的事了,但电压並联负反馈不管 β 大小,只要两倍的变化就造成 Uce 的严重偏移,差异超过5倍,Uce 基本上已迹近「顶天立地」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G ≈ A÷(1+A)F

A,是固件参数。既无法重新编辑,亦不为反馈所动,

想减小输出,就要减小输入,
如果放大器的开环幅频特性像图中的上线(无反馈)那样,就要减低高增益区的 Xo,那么,在 A 高的区域就要减小 Xi,像图中的紫色线那样,
但是,除非你放大的是单一频率,那么你可手动调整 Xi,但如果信息是扫频或频谱复杂的讯号,Xi 就不可能手控,但使用负反馈就可做到 Xi 的自动控制,减小通带中的增益差距。

当放大器处于线性区时,Xo 可变化,这变化跟 Xi 成比例,这时, Xi 的幅度必然小于放大器的输入行程, AGC,AFC,ALC,APFC,相信大家都晓得了,负反馈可视之为「AiC」(自动输入量控制),虚短,其实就是那个 Xi 。
由开环极点开始,Xi 逐渐增大,直至滚降线为止。

楼主:
上狭下宽,愈往下削,平台就愈大,但是,绝对带宽(开环频限)不会因负反馈而提高!
所谓的 牺牲增益换取带宽,其实就是利用幅频特性的渐变性,把通带增益削减至新极点的增益,
反馈网络不会产生能量,所以,F 不会比 1 大,但要满足自激条件不难,若 F 为 1,则 A 有 1 就够了,也许比振荡器的起震还容易,所以,负反馈放大器的设计还要把 相频特性 考虑进去。

楼主:
对于三极管的静态偏置,电流反馈的 稳定度和适应性 都比电压反馈高,
运放的反馈都是大环反馈,普通运放的反馈信息,都是以 电压 来表达,尤其是cMOS模块,
反馈,是由输出端或负载引来的,同相拓扑,反馈与讯号各佔一个输入端,反相模式,永号反馈共用反相端,同相端接地,按此理解,反相模式的静态稳定性会比同相模式为佳。

讯号和反馈共用反相端

楼主:
本标题谈论的,是 负反馈,而非仅止于负反馈放大器,
对那个 四端口黑匣子 示意图,我觉得不好理解,直接以运放或三极管来绘制就令我较易明白,
除了 差分放大(而且採用输入输出皆平衡的方式),似乎没有甚么放大电路是 真四端的,除非是变压器反馈吧?!
另外,根据定义,反馈就是把输出引到输入端(跟讯号叠加),负载不是跟输出端直连的,也算是反馈,好了,倘若负载信息跟输出或讯号不一样(比如 误差放大或自动□□控制),那还算不算是反馈呢?!

楼主:
负反馈,是否有严格的规则,就是 反馈信息必须是输出或负载信息的本身?
有说,伺服有 开环,闭环,半开环(怎么个半开法?) 三种,那就意味着,负反馈跟伺服 不能混为一谈,
反馈,不管是单环抑或是多环,环上都不会有支路,如果反馈链中存在独立于系统之外的信息源(只提供信息,不参与运作),那就跟 负反馈 的规则不符。

楼主(2019-01-29):
G=A/(1+FA)
这个“1”不能省!
这个“1”代表的,是信息,
如无反馈,G就是A,Xo=A•Xd,
开环时,产生Xo所需的Xs就剩下Xd,“1”就是Xd!

呵呵,斗鱼哥这番慷慨激昂的伟论,
是的,G ≈ 1/F   只是理解如此,当不得真,不然,岂非不加负反馈就振荡了,
生产,离不开 原材料,设备及制成品,在这式子中,只有设备和制成品,原材料呢?!
这式子中,统统都是可变数,唯独这 1 是雷打不动,始终如一,但在 G,A,F 三者的相互关系中,却举足轻重,代表 原材料 的,就是这个『1』,当我晓得 固件参数不变 並且以 开环输入量 作为切入点,对于 负反馈 的理解认知才豁然开朗,
从这式子还可看到,为何跟随器的电压增益永远小于1 ,而且,A愈高,G就愈接近1 ,其实,这个 A 还可将其视为 Vcc ,电源电压愈高,Vo 也可愈高,那么,Xo 跟 Xs 的差距就愈小 (也就是跟得愈紧)!

无论G是否接近1,差距都一样,你不是说固件参数不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