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串联复合运放

楼主(2018-11-03):
1),

以上电路引自X大的帖:
“新概念模拟电路第二部!
https://bbs.21ic.com/icview-2577078-1-1.html?fromuser=

楼主:
2),当运放的带宽太小时,例如运放LM324GBW=1e+6Hz,如果G=100,单位增益带宽GB=1e-6/100=1e+4,放大f=10KHz的正弦波就衰减3dB,输出如绿线波形。按照串联复合运放模式如下红框内电路,带宽确实提高了,输出幅度放大100倍,如黑线(与红线重叠)。我玩的仿真是红框外电路却简单些,少了两个电阻,效果一样如红线。不知道鬼佬到底顾忌什么?

楼主:
3),串联复合运放模式与单运放幅频曲线有所不同,由于分布和寄生电容与反馈电阻谐振产生的失真,幅频曲线如黑线,所以在反馈电阻并联反馈电容Cf补偿,幅频曲线与单运放一样如红线。

网友A:
你的仿真工具简化的厉害,可能误差太大

网友B:
要补偿高频,第二级运放必须要换ad8541吗?不能用第一级那个运放了?
这二个运放性能上有何差异?

楼主(点评):
K5,你套路现在被我识破了,为了骗取别人的东东,不惜被人打脸。此帖到此为止,我不再讲。如果你还再挑事,不少截图将揭露你在21的丑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补偿高频,第二级运放必须要换ad8541吗?不能用第一级那个运放了?
这二个运放性能上有何差异? ...

   鬼佬意识到它的电路结构的问题:两个运放的失调电压叠加,将会输出大的直流分量,如果高增益,可能饱和,所以前者用精密运放降低失调电压,我百度:AD8603的Vos数十uV,IB是pA级,参数不错。估计为了省钱,后运放就用AD8541,并不是从补偿考虑。
  我考虑的是如何用一般运放来扩展带宽实现高增益,比如用两个运放放大1千倍,1万倍,用LM324放大1kHz正弦波1万倍的仿真游戏实在开心。

楼主(点评):
K5,你不说,人家还不知道你不懂。 你脸皮这么厚,为什么老是要在我的帖加分拍马屁!正正当当登录发帖不做,搞这些怪胎,欺骗21说不能登录。

楼主:
今晚在网上搜索才知道,原来2014年Lymex大师早就发表了此电路,他实在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