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92F7003的OPTION

楼主(2018-11-03):
(无正文)

楼主:
想修改一下IRC频率

楼主:
void main(void)
{
        OPINX = 0x83; //将 OP_HRCR 的地址写入 OPINX 寄存器
        OPREG = 0x85; //对 OPREG 寄存器写入 0x01(待写入 OP_HRCR 寄存器的值)
        IO_Init();
        Timer_Init();
        ADC_Init();
原来这样就可以,哈哈哈哈

网友A:
好的,是的,通过间接寻址OPINX和OPREG来操作可以实现,调IRC请注意勿超过规格允许的频率范围。

网友A:
你好!
可通过烧录选项选择芯片的主频率,烧录选项的对应关系规格书有详细介绍:

网友B:
路过  帮忙顶一哈

网友C:
您用的那个软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