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问下28335在ccs6.0下编译程序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8-11-03):
新人一个,根据教学在ccs6.0创立了可移动的28335工程,所有28335的headers和common都添加在里面了,但是编译的时候还是出现问题

网友A:
出现什么问题?提示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什么问题?提示是什么

就是截图这样,新人真的不是很知道怎么弄……双击红色错误它没有任何提示。

网友A:
是这样吗?怎么是这种图片呢

网友B:
看不到你的图片, 把图片先上传后再应用吧

网友A:
对,看不到图片

网友C:
发帖时点右边的高级模式,可以直接加入你的截图,普通模式添加的是图片的链接,麻烦,我也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