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STM32与labview设计的太阳能跟踪系统_原创作品

楼主(2018-11-04):
使用STM32与labview设计的太阳能跟踪系统_原创作品
转载请注明。
~~~~~~~

楼主:
主控PCB_PDF

楼主:
计算机界面。采用labview 2017 编写。

楼主:
PC截图如下

楼主:
程序框图1

楼主:
VI层次结构

楼主:
LV工程一览表

楼主:
采用了 一个  MODBUS的 NI库

楼主:
GV
全局变量表

楼主:
电机 读取编码器

楼主:
电机 读取电流

楼主:
电机 读取电流过大

楼主:
电机 读取反转

楼主:
电机 读取风速

楼主:
电机 读取拉力

楼主:
电机 使能

楼主:
电机 读取正转

楼主:
LV工程压缩包

楼主:
追光单片机程序工程目录1

楼主:
main 函数:

#include "main.h"

int main(void)
{
    Get_ChipID();
    BASIC_TIM_Init();
    LED_GPIO_Config();
    Key_GPIO_Config();

    ADCx_Init();
    IIC_CfgGpio();
    MOTOR_GPIO_Config();
    MOTOR_TIM_Init();
    RC522_init();

    eMBInit(MB_RTU, 0x01, 1, 115200, MB_PAR_NONE);
    eMBEnable();

    while (1)
    {
        eMBPoll();//使能MODBUS
        MB_Sys_monitor();//MB_系统参数监控

        Get_filter_adc();//模拟量数据滤波
        YQ_Stateus=Get_Day_YQ();//鉴别是阴天还是晴天,0是阴天,1是晴天

        Rtc_read();//读取实时时钟
        LED_RUN_STATEUS();//读取实时时钟
        Read_RF_id();//试试获取RF卡的状态
        Test_new_RF_Card();//判断是不是获取到了一个新卡
        Get_Key_Xw();//获取输入与限位

        MB_Auto_Man_Ctrl();//PC、手动、自动控制

        Led_Error_Report();//LED显示与错误报告
        Amp_Error_Report();//电机电流故障检测
        Sensor_Error_Report();//传感器故障检测
        XW_Error_Report();//限位故障检测
    }
}

楼主:
中断 定时器函数
/******************************************************************************/
/*                 STM32F10x Peripherals Interrupt Handlers                   */
/*  Add here the Interrupt Handler for the used peripheral(s) (PPP), for the  */
/*  available peripheral interrupt handler's name please refer to the startup */
/*  file (startup_stm32f10x_xx.s).                                            */
/******************************************************************************/
void  BASIC_TIM_IRQHandler (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T_1S_CNT;
    static unsigned int T_10ms_CNT;
    static unsigned int T_RTC_CNT;

    if(TIM_GetITStatus( BASIC_TIM, TIM_IT_Update) != RESET )
    {
        T1_Count1++;
        T1_Count2++;
        T1_Count3++;

        //每100ms反转一次
        if(++T_RTC_CNT>99)
        {
            T_RTC_CNT=0;
            T_RTC_FLAG=!T_RTC_FLAG;
        }

        //每500ms反转一次
        if(++T_1S_CNT>499)
        {
            T_1S_CNT=0;
            T1S_FLAG=!T1S_FLAG;
        }

        //每50ms反转一次
        if(++T_10ms_CNT>49)
        {
            T_10ms_CNT=0;
            T100mS_FLAG=!T100mS_FLAG;
        }
        //每999ms反转一次
        if(++T1_Count3>999)
        {
            T1_Count3=0;
            T_1000ms_FLAG_calc=1;
        }

        //每999ms反转一次
        if(++T1_Count4>999)
        {
            T1_Count4=0;
            T_1000ms_FLAG=1;
        }

        TIM_ClearITPendingBit(BASIC_TIM , TIM_FLAG_Update);
    }
}

楼主:
变量表

#include "BLB.h"

uint32_t ChipUniqueID[3];

uint32_t T1_Count1 = 0; // ms 计时变量
uint32_t T1_Count2 = 0; // ms 计时变量
uint32_t T1_Count3 = 0; // ms 计时变量
uint32_t T1_Count4 = 0; // ms 计时变量

uint32_t T1S_FLAG = 0; // ms 计时变量
uint32_t T100mS_FLAG = 0;//ms 计时变量
uint32_t T_RTC_FLAG = 0;//ms 计时变量
uint32_t T_1000ms_FLAG = 0;//ms 计时变量
uint32_t T_1000ms_FLAG_calc = 0;//ms 计时变量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NOFCHANEL]= {0};
__IO uint16_t ADC_filter[NOFCHANEL]= {0};

__IO uint16_t T_Sensor_Shang=0;
__IO uint16_t T_Sensor_Xia=0;
__IO uint16_t T_Sensor_Dong=0;
__IO uint16_t T_Sensor_Xi=0;

__IO uint16_t B_Sensor_Shang=0;
__IO uint16_t B_Sensor_Xia=0;
__IO uint16_t B_Sensor_Dong=0;
__IO uint16_t B_Sensor_Xi=0;

unsigned char SW_AM=0;//手自动拨码开关

unsigned char Button_Dong=0;//按键东
unsigned char Button_Xi=0;//按键西
unsigned char Button_Shang=0;//按键上
unsigned char Button_Xia=0;//按键下

unsigned char XW_Dong=0;//限位东
unsigned char XW_Xi=0;//限位西
unsigned char XW_Shang=0;//限位上
unsigned char XW_Xia=0;//限位下

unsigned char RF_status=0;//卡状态标志
unsigned char RF_STEP=0; //卡类型
unsigned char RF_CT[2]; //卡类型
unsigned char RF_SN[4]; //卡号
unsigned char RF_Card_KEY[6] =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卡密
unsigned int  RF_ADD=0;//地址
unsigned char RF_SEMI=0;//实时读取到的序列
unsigned char RF_SEMI_old=0;//旧序列
unsigned char RF_SEMI_change_flag=0;//序列改变的标志位

//方位与俯仰电机的状态;0:停止;1:顺转;2:逆转
unsigned char FW_M_Stateus=0;
unsigned char FY_M_Stateus=0;

//全自动跟踪的状态机
unsigned int SYS_STEP_Auto=0;
unsigned int SYS_STEP_Man=0;

//分钟改变的标志位
unsigned int Track_Calc_cnt_tmp=0;
unsigned int Track_Calc_start_stateus=0;

// 1 电流报警状态
unsigned int Amp_stateus=0;
// 2 传感器报警的状态
unsigned int Sensor_stateus=0;
// 3 限位报警的状态
unsigned int XW_stateus=0;

//阴晴状态
unsigned int YQ_Stateus=0;

//阴天自动运行的时间计数器与5分钟的状态标志
unsigned int A_track_cnt_tmp_Y=0;
unsigned int A_track_cnt_stateus=0;

//俯仰与方位的差值
int FY_Sensor_chazhi=0;
int FW_Sensor_chazhi=0;

楼主:
ADC 模拟量

#include "bsp_adc.h"
#include "blb.h"

/**
  * @brief  ADC GPIO 初始化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ADCx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打开 ADC IO端口时钟
    ADC_GPIO_APBxClock_FUN ( ADC_Solar_CLK|
                             ADC_LaLi_CLK|
                             ADC_FS_CLK|
                             ADC_FW_Motor_CLK|
                             ADC_FY_Motor_CLK, ENABLE );

    // 配置Solar引脚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C_Solar_PIN1|
                                      ADC_Solar_PIN2|
                                      ADC_Solar_PIN3|
                                      ADC_Solar_PIN4|
                                      ADC_Solar_PIN5|
                                      ADC_Solar_PIN6|
                                      ADC_Solar_PIN7|
                                      ADC_Solar_PIN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 初始化 ADC IO
    GPIO_Init(ADC_Solar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C_LaLi_PIN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ADC_LaLi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C_FS_PIN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ADC_FS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C_FW_Motor_PIN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ADC_FW_Motor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C_FY_Motor_PIN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ADC_FY_Motor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
  * @brief  配置ADC工作模式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ADCx_Mode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打开DMA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ADC_DMA_CLK, ENABLE);
    // 打开ADC时钟
    ADC_APBxClock_FUN ( ADC_CLK, ENABLE );

    // 复位DMA控制器
    DMA_DeInit(ADC_DMA_CHANNEL);

    // 配置 DMA 初始化结构体
    // 外设基址为:ADC 数据寄存器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 u32 ) ( & ( ADC_x->DR ) );

    // 存储器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

    // 数据源来自外设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 缓冲区大小,应该等于数据目的地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NOFCHANEL;

    // 外设寄存器只有一个,地址不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存储器地址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外设数据大小为半字,即两个字节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 内存数据大小也为半字,跟外设数据大小相同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 循环传输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DMA 传输通道优先级为高,当使用一个DMA通道时,优先级设置不影响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禁止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因为是从外设到存储器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 初始化DMA
    DMA_Init(ADC_DMA_CHANNEL, &DMA_InitStructure);

    // 使能 DMA 通道
    DMA_Cmd(ADC_DMA_CHANNEL , ENABLE);

    // ADC 模式配置
    // 只使用一个ADC,属于单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 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

    // 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 不用外部触发转换,软件开启即可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 转换结果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 转换通道个数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NOFCHANEL;

    // 初始化ADC
    ADC_Init(ADC_x, &ADC_InitStructure);

    // 配置ADC时钟N狿CLK2的8分频,即9MHz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 配置ADC 通道的转换顺序和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 ADC_Solar_CHANNEL1,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 ADC_Solar_CHANNEL2,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 ADC_Solar_CHANNEL3, 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 ADC_Solar_CHANNEL4, 4,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 ADC_Solar_CHANNEL5, 5,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 ADC_Solar_CHANNEL6, 6,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 ADC_Solar_CHANNEL7, 7,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 ADC_Solar_CHANNEL8, 8,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 ADC_LaLi_CHANNEL1, 9,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 ADC_FS_CHANNEL1, 10,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 ADC_FW_Motor_CHANNEL1, 1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 ADC_FY_Motor_CHANNEL1, 1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使能ADC DMA 请求
    ADC_DMACmd(ADC_x, ENABLE);

    // 开启ADC ,并开始转换
    ADC_Cmd(ADC_x, ENABLE);

    // 初始化ADC 校准寄存器
    ADC_ResetCalibration(ADC_x);
    // 等待校准寄存器初始化完成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_x));

    // ADC开始校准
    ADC_StartCalibration(ADC_x);
    // 等待校准完成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_x));

    // 由于没有采用外部触发,所以使用软件触发ADC转换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_x, ENABLE);
}

/**
  * @brief  ADC初始化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ADCx_Init(void)
{
    ADCx_GPIO_Config();
    ADCx_Mode_Config();
}

#define filter_len 5

unsigned int filter0(unsigned int data)
{
    static unsigned int buffer[filter_len] = {0};
    static unsigned int* buffer_p = (int*)buffer + (filter_len - 1);
    static unsigned int sum = (filter_len >> 1);
    sum -= *buffer_p;
    *buffer_p-- = data;
    sum += data;
    if (buffer_p < buffer)
    {
        buffer_p += filter_len;
    }
    return sum / filter_len;
}
unsigned int filter1(unsigned int data)
{
    static unsigned int buffer[filter_len] = {0};
    static unsigned int* buffer_p = (int*)buffer + (filter_len - 1);
    static unsigned int sum = (filter_len >> 1);
    sum -= *buffer_p;
    *buffer_p-- = data;
    sum += data;
    if (buffer_p < buffer)
    {
        buffer_p += filter_len;
    }
    return sum / filter_len;
}
unsigned int filter2(unsigned int data)
{
    static unsigned int buffer[filter_len] = {0};
    static unsigned int* buffer_p = (int*)buffer + (filter_len - 1);
    static unsigned int sum = (filter_len >> 1);
    sum -= *buffer_p;
    *buffer_p-- = data;
    sum += data;
    if (buffer_p < buffer)
    {
        buffer_p += filter_len;
    }
    return sum / filter_len;
}
unsigned int filter3(unsigned int data)
{
    static unsigned int buffer[filter_len] = {0};
    static unsigned int* buffer_p = (int*)buffer + (filter_len - 1);
    static unsigned int sum = (filter_len >> 1);
    sum -= *buffer_p;
    *buffer_p-- = data;
    sum += data;
    if (buffer_p < buffer)
    {
        buffer_p += filter_len;
    }
    return sum / filter_len;
}
unsigned int filter4(unsigned int data)
{
    static unsigned int buffer[filter_len] = {0};
    static unsigned int* buffer_p = (int*)buffer + (filter_len - 1);
    static unsigned int sum = (filter_len >> 1);
    sum -= *buffer_p;
    *buffer_p-- = data;
    sum += data;
    if (buffer_p < buffer)
    {
        buffer_p += filter_len;
    }
    return sum / filter_len;
}
unsigned int filter5(unsigned int data)
{
    static unsigned int buffer[filter_len] = {0};
    static unsigned int* buffer_p = (int*)buffer + (filter_len - 1);
    static unsigned int sum = (filter_len >> 1);
    sum -= *buffer_p;
    *buffer_p-- = data;
    sum += data;
    if (buffer_p < buffer)
    {
        buffer_p += filter_len;
    }
    return sum / filter_len;
}
unsigned int filter6(unsigned int data)
{
    static unsigned int buffer[filter_len] = {0};
    static unsigned int* buffer_p = (int*)buffer + (filter_len - 1);
    static unsigned int sum = (filter_len >> 1);
    sum -= *buffer_p;
    *buffer_p-- = data;
    sum += data;
    if (buffer_p < buffer)
    {
        buffer_p += filter_len;
    }
    return sum / filter_len;
}
unsigned int filter7(unsigned int data)
{
    static unsigned int buffer[filter_len] = {0};
    static unsigned int* buffer_p = (int*)buffer + (filter_len - 1);
    static unsigned int sum = (filter_len >> 1);
    sum -= *buffer_p;
    *buffer_p-- = data;
    sum += data;
    if (buffer_p < buffer)
    {
        buffer_p += filter_len;
    }
    return sum / filter_len;
}

void Get_filter_adc(void)
{
    if(T100mS_FLAG)
    {
        ADC_filter[0]=filter0(ADC_ConvertedValue[0]);
        ADC_filter[1]=filter1(ADC_ConvertedValue[1]);
        ADC_filter[2]=filter2(ADC_ConvertedValue[2]);
        ADC_filter[3]=filter3(ADC_ConvertedValue[3]);
        ADC_filter[4]=filter4(ADC_ConvertedValue[4]);
        ADC_filter[5]=filter5(ADC_ConvertedValue[5]);
        ADC_filter[6]=filter6(ADC_ConvertedValue[6]);
        ADC_filter[7]=filter7(ADC_ConvertedValue[7]);

        //将模拟量赋值给上、下、东、西四个方向的光电传感器,顶层
        T_Sensor_Shang=ADC_filter[1];
        T_Sensor_Xia=ADC_filter[0];
        T_Sensor_Dong=ADC_filter[2];
        T_Sensor_Xi=ADC_filter[3];

        //将模拟量赋值给上、下、东、西四个方向的光电传感器,底层
        B_Sensor_Shang=ADC_filter[4];
        B_Sensor_Xia=ADC_filter[5];
        B_Sensor_Dong=ADC_filter[7];
        B_Sensor_Xi=ADC_filter[6];

        FW_Sensor_chazhi=B_Sensor_Dong-B_Sensor_Xi;
        FY_Sensor_chazhi=B_Sensor_Shang-B_Sensor_Xia;
    }
}

//获取最大值,判断阴天晴天
//阴天,返回0
//晴天,返回1
unsigned char Get_Day_YQ(void)
{
    if((T_Sensor_Shang+T_Sensor_Xia+T_Sensor_Dong+T_Sensor_Xi)>Sensor_YQ)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END OF FILE**********************/

楼主:
串口

#include "bsp_usart.h"

/**
* @brief  配置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组选择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配置USART为中断源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EBUG_USART_IRQ;
    /* 抢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子优先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 使能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初始化配置NVIC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brief  USART GPIO 配置,工作参数配置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USART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打开串口GPIO的时钟
    DEBUG_USART_GPIO_APBxClkCmd(DEBUG_USART_GPIO_CLK, ENABLE);

    // 打开串口外设的时钟
    DEBUG_USART_APBxClkCmd(DEBUG_USART_CLK, ENABLE);

    // 将USART Tx的GPIO配置为推挽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EBUG_USART_T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DEBUG_USART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将USART Rx的GPIO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EBUG_USART_R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DEBUG_USART_R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串口的工作参数
    // 配置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DEBUG_USART_BAUDRATE;
    // 配置 针数据字长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配置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配置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 配置硬件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配置工作模式,收发一起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完成串口的初始化配置
    USART_Init(DEBUG_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 串口中断优先级配置
    NVIC_Configuration();

    //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DEBUG_USARTx, USART_IT_RXNE, ENABLE);

    // 使能串口
    USART_Cmd(DEBUG_USARTx, ENABLE);
}

/*****************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Usart_SendByte(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8_t ch)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USART */
    USART_SendData(pUSARTx,ch);

    /* 等待发送数据寄存器为空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发送8位的数组 ************************/
void Usart_SendArray(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8_t *array, uint16_t num)
{
    uint8_t i;

    for(i=0; i<num; i++)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USART */
        Usart_SendByte(pUSARTx,array[i]);

    }
    /* 等待发送完成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USART_FLAG_TC)==RESET);
}

/*****************  发送字符串 **********************/
void Usart_SendString( USART_TypeDef * pUSARTx, char *str)
{
    unsigned int k=0;
    do
    {
        Usart_SendByte( pUSARTx, *(str + k) );
        k++;
    } while(*(str + k)!='\0');

    /* 等待发送完成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USART_FLAG_TC)==RESET)
    {}
}

/*****************  发送一个16位数 **********************/
void Usart_SendHalfWord(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16_t ch)
{
    uint8_t temp_h, temp_l;

    /* 取出高八位 */
    temp_h = (ch&0XFF00)>>8;
    /* 取出低八位 */
    temp_l = ch&0XFF;

    /* 发送高八位 */
    USART_SendData(pUSARTx,temp_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发送低八位 */
    USART_SendData(pUSARTx,temp_l);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重定向c库函数printf到串口,重定向后可使用printf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串口 */
    USART_SendData(DEBUG_USARTx, (uint8_t) ch);

    /* 等待发送完毕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DEBUG_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return (ch);
}

///重定向c库函数scanf到串口,重写向后可使用scanf、getchar等函数
int fgetc(FILE *f)
{
    /* 等待串口输入数据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DEBUG_USARTx, USART_FLAG_RXNE) == RESET);

    return (int)USART_ReceiveData(DEBUG_USARTx);
}

楼主:
LED
#include "main.h"

/**
* @brief  初始化控制LED的IO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LED_GPIO_Config(void)
{
    /*定义一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开启AFIO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 ENABLE); //禁止JTAG功能

    /*开启LED相关的GPIO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
        LED1_GPIO_CLK |
        LED2_GPIO_CLK |
        LED3_GPIO_CLK |
        LED4_GPIO_CLK |
        LED5_GPIO_CLK |
        LED6_GPIO_CLK |
        LED7_GPIO_CLK |
        LED8_GPIO_CLK |
        LED_RUN_GPIO_CLK,ENABLE);

    /*选择要控制的GPIO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1_GPIO_PIN;

    /*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引脚速率为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
    GPIO_Init(LED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要控制的GPIO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2_GPIO_PIN;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
    GPIO_Init(LED2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要控制的GPIO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3_GPIO_PIN;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F*/
    GPIO_Init(LED3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要控制的GPIO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4_GPIO_PIN;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F*/
    GPIO_Init(LED4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要控制的GPIO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5_GPIO_PIN;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F*/
    GPIO_Init(LED5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要控制的GPIO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6_GPIO_PIN;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F*/
    GPIO_Init(LED6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要控制的GPIO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7_GPIO_PIN;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F*/
    GPIO_Init(LED7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要控制的GPIO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8_GPIO_PIN;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F*/
    GPIO_Init(LED8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要控制的GPIO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_RUN_GPIO_PIN;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F*/
    GPIO_Init(LED_RUN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关闭所有led灯        */
    GPIO_SetBits(LED1_GPIO_PORT, LED1_GPIO_PIN);
    GPIO_SetBits(LED2_GPIO_PORT, LED2_GPIO_PIN);
    GPIO_SetBits(LED3_GPIO_PORT, LED3_GPIO_PIN);
    GPIO_SetBits(LED4_GPIO_PORT, LED4_GPIO_PIN);
    GPIO_SetBits(LED5_GPIO_PORT, LED5_GPIO_PIN);
    GPIO_SetBits(LED6_GPIO_PORT, LED6_GPIO_PIN);
    GPIO_SetBits(LED7_GPIO_PORT, LED7_GPIO_PIN);
    GPIO_SetBits(LED8_GPIO_PORT, LED8_GPIO_PIN);
    GPIO_SetBits(LED_RUN_GPIO_PORT, LED_RUN_GPIO_PIN);
}

void Led_welcome(void)
{
    LED5(ON);
    for(int LOOP_cnt=0; LOOP_cnt<0xfffff; LOOP_cnt++);
    LED6(ON);
    for(int LOOP_cnt=0; LOOP_cnt<0xfffff; LOOP_cnt++);
    LED7(ON);
    for(int LOOP_cnt=0; LOOP_cnt<0xfffff; LOOP_cnt++);
    LED8(ON);
    for(int LOOP_cnt=0; LOOP_cnt<0xfffff; LOOP_cnt++);
    LED5(OFF);
    for(int LOOP_cnt=0; LOOP_cnt<0xfffff; LOOP_cnt++);
    LED6(OFF);
    for(int LOOP_cnt=0; LOOP_cnt<0xfffff; LOOP_cnt++);
    LED7(OFF);
    for(int LOOP_cnt=0; LOOP_cnt<0xfffff; LOOP_cnt++);
    LED8(OFF);
    for(int LOOP_cnt=0; LOOP_cnt<0xfffff; LOOP_cnt++);
    LED5(ON);
    for(int LOOP_cnt=0; LOOP_cnt<0xfffff; LOOP_cnt++);
    LED6(ON);
    for(int LOOP_cnt=0; LOOP_cnt<0xfffff; LOOP_cnt++);
    LED7(ON);
    for(int LOOP_cnt=0; LOOP_cnt<0xfffff; LOOP_cnt++);
    LED8(ON);
    for(int LOOP_cnt=0; LOOP_cnt<0xfffff; LOOP_cnt++);
    LED5(OFF);
    for(int LOOP_cnt=0; LOOP_cnt<0xfffff; LOOP_cnt++);
    LED6(OFF);
    for(int LOOP_cnt=0; LOOP_cnt<0xfffff; LOOP_cnt++);
    LED7(OFF);
    for(int LOOP_cnt=0; LOOP_cnt<0xfffff; LOOP_cnt++);
    LED8(OFF);
    for(int LOOP_cnt=0; LOOP_cnt<0xfffff; LOOP_cnt++);
}

/*********************************************END OF FILE**********************/

楼主:
按键

/**
  ******************************************************************************
  * @file    bsp_key.c
  * @author  fire
  * @version V1.0
  * @date    2013-xx-xx
  * @brief   按键应用bsp(扫描模式)
  ******************************************************************************
  * @attention
  *
  * 实验平台:秉火 F103-霸道 STM32 开发板
  * 论坛    :http://www.firebbs.cn
  * 淘宝    :https://fire-stm32.taobao.com
  *
  ******************************************************************************
  */

#include "main.h"

/**
  * @brief  配置按键用到的I/O口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Key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开启按键端口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
        SWITCH_AM_CLK|
        KEY_FW_D_CLK|
        KEY_FW_X_CLK|
        KEY_FY_S_CLK|
        KEY_FY_X_CLK|
        XW_FW_D_CLK |
        XW_FW_X_CLK |
        XW_FY_S_CLK |
        XW_FY_X_CLK,ENABLE);

    //选择按键的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WITCH_AM_PIN;
    // 设置按键的引脚为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使用结构体初始化按键
    GPIO_Init(SWITCH_AM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EY_FW_D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KEY_FW_D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EY_FW_X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KEY_FW_X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EY_FY_S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KEY_FY_S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EY_FY_X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KEY_FY_X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XW_FW_D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XW_FW_D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XW_FW_X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XW_FW_X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XW_FY_S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XW_FY_S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XW_FY_X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XW_FY_X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Key_Scan
* 描述  :检测是否有按键按下
* 输入  :GPIOx:x 可以是 A,B,C,D或者 E
*                      GPIO_Pin:待读取的端口位
* 输出  :KEY_OFF(没按下按键)、KEY_ON(按下按键)
*/
uint8_t Key_Scan(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
{
    /*检测是否有按键按下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x,GPIO_Pin) == KEY_ON )
    {
        return         KEY_ON;
    }
    else
        return KEY_OFF;
}
/*********************************************END OF FILE**********************/
void Get_Key_Xw(void)
{
    //获取手自动开关、限位的状态
    SW_AM       =Key_Scan(SWITCH_AM_PORT,SWITCH_AM_PIN);
    Button_Dong =Key_Scan(KEY_FW_D_PORT,KEY_FW_D_PIN);
    Button_Xi   =Key_Scan(KEY_FW_X_PORT,KEY_FW_X_PIN);
    Button_Shang=Key_Scan(KEY_FY_S_PORT,KEY_FY_S_PIN);
    Button_Xia  =Key_Scan(KEY_FY_X_PORT,KEY_FY_X_PIN);
    XW_Dong     =Key_Scan(XW_FW_D_PORT,XW_FW_D_PIN);
    XW_Xi       =Key_Scan(XW_FW_X_PORT,XW_FW_X_PIN);
    XW_Shang    =Key_Scan(XW_FY_S_PORT,XW_FY_S_PIN);
    XW_Xia      =Key_Scan(XW_FY_X_PORT,XW_FY_X_PIN);

    //LED与限位
    LED1(!XW_Dong);
    LED2(!XW_Xi);
    LED3(!XW_Shang);
    LED4(!XW_Xia);

    //按下了一个按键之后,解除掉MODBUS控制
    if(Button_Dong||Button_Xi||Button_Shang||Button_Xia)usSRegHoldBuf[100]=0;

}

楼主:
#include "bsp_delay.h"

// 软件延时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延时

楼主:
定时器

// 基本定时器TIMx,x[6,7]定时初始化函数

#include "bsp_TiMbase.h"

// 中断优先级配置
static void BASIC_TIM_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设置中断组为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设置中断来源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BASIC_TIM_IRQ ;
                // 设置主优先级为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 设置抢占优先级为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注意:TIM_TimeBaseInitTypeDef结构体里面有5个成员,TIM6和TIM7的寄存器里面只有
* TIM_Prescaler和TIM_Period,所以使用TIM6和TIM7的时候只需初始化这两个成员即可,
* 另外三个成员是通用定时器和高级定时器才有.
*-----------------------------------------------------------------------------
*typedef struct
*{ TIM_Prescaler            都有
*        TIM_CounterMode                             TIMx,x[6,7]没有,其他都有
*  TIM_Period               都有
*  TIM_ClockDivision        TIMx,x[6,7]没有,其他都有
*  TIM_RepetitionCounter    TIMx,x[1,8,15,16,17]才有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

static void BASIC_TIM_Mode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开启定时器时钟,即内部时钟CK_INT=72M
    BASIC_TIM_APBxClock_FUN(BASIC_TIM_CLK, ENABLE);

                //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累计TIM_Period+1个频率后产生一个更新或者中断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BASIC_TIM_Period;

          // 时钟预分频数为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BASIC_TIM_Prescaler;

                // 时钟分频因子 ,基本定时器没有,不用管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 计数器计数模式,基本定时器只能向上计数,没有计数模式的设置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 重复计数器的值,基本定时器没有,不用管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 初始化定时器
    TIM_TimeBaseInit(BASIC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

                // 清除计数器中断标志位
    TIM_ClearFlag(BASIC_TIM, TIM_FLAG_Update);

                // 开启计数器中断
    TIM_ITConfig(BASIC_TIM,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计数器
    TIM_Cmd(BASIC_TIM, ENABLE);
}

void BASIC_TIM_Init(void)
{
        BASIC_TIM_NVIC_Config();
        BASIC_TIM_Mode_Config();
}
/*********************************************END OF FILE**********************/

楼主:
IIC

#include "bsp_i2c_ee.h"
#include "bsp_i2c_gpio.h"
#include "bsp_usart.h"

/******************************************************************
- 功能描述:向AT24C64的地址为addr的单元上写入一个字节dat
- 隶属模块:AT24C64模块
- 函数属性:外部,供用户使用
- 参数说明:addr:AT24C64的单元地址
             dat:要写入的字节
- 返回说明:无
- 注:AT24C64的地址是字节级地址,即最小存储单元是字节,地址范围
       是0~8191
******************************************************************/

void AT24C64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evice_add,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dat)
{
    IIC_Start(); //启动IIC传输
    IIC_Write_Byte(device_add); //1010 A2 A1 A0 R/W [A2:A0]是AT24C64的芯片地址,0~7,即同一条IIC总线上可以挂接8个芯片;R/W是读/写选择位,0为写操作,1为读操作
    IIC_Write_Byte(addr>>8);//写入地址高字节
    IIC_Write_Byte(addr); //写入地址低字节
    IIC_Write_Byte(dat); //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IIC_Stop(); //IIC传输结束,AT24C64开始执行,即将这一个字节写入EEPROM中

    IIC_Delay(10000); //等待AT24C64操作完成,最大5ms
    IIC_Delay(10000); //等待AT24C64操作完成,最大5ms
}

/******************************************************************
- 功能描述:写页操作
- 隶属模块:AT24C64模块
- 函数属性:外部,供用户使用
- 参数说明:addr:页开始地址
             pbuf:指向数据缓冲区的指针
- 返回说明:无
- 注:向AT24C64芯片addr地址后面连续写入32个字节,即写页操作,
       这些数据存放在pbuf中
******************************************************************/

void AT24C64_Write_Page(unsigned char device_add,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pbuf)
{
    unsigned char i;
    IIC_Start(); //启动IIC传输
    IIC_Write_Byte(device_add); //1010 A2 A1 A0 R/W [A2:A0]是AT24C64的芯片地址,0~7,即同一条IIC总线上可以挂接8个芯片;R/W是读/写选择位,0为写操作,1为读操作
    IIC_Write_Byte(addr>>8);//写入地址高字节
    IIC_Write_Byte(addr); //写入地址低字节
    for(i=0; i<32; i++)
    {
        IIC_Write_Byte(pbuf[i]); //将pbuf中的32个字节写入AT24C64的数据缓冲区
    }
    IIC_Stop(); //IIC传输结束,AT24C64开始执行,即将这32个字节写入EEPROM中

    IIC_Delay(10000); //等待AT24C64操作完成,最大5ms
    IIC_Delay(10000); //等待AT24C64操作完成,最大5ms
}

/******************************************************************
- 功能描述:从当前地址连续读取length个字节,放入pbuf指向的数据缓冲区
- 隶属模块:AT24C64模块
- 函数属性:外部,供用户使用
- 参数说明:length: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pbuf:指向数据缓冲区的指针
- 返回说明:无
- 注:从当前的地址上读取数据,所以此函数中没有写入地址的操作
******************************************************************/

void AT24C64_Current_Addr_Read(unsigned char device_add,unsigned int length,unsigned char *pbuf)
{
    unsigned char i;
    IIC_Start(); //启动传输,这里再次启动传输,因为下面要写入“读操作”的指令码,即0xa1
    IIC_Write_Byte(device_add+1); //写入0xa1,从AT24C64中读取数据
    for(i=0; i<length-1; i++)
    {
        pbuf[i]=IIC_Read_Byte(); //读取length-1个字节
        IIC_Ack();                           //前length-1个字节,每读完一个字节要向AT24C64提供ACK,即告诉其继续提供下面的数据,读取操作还未完毕
    }
    pbuf[i]=IIC_Read_Byte(); //读取最后一个字节,即第length个字节
    IIC_NAck();   //读取最后一个字节后,要向AT24C64提NACK,告诉其读取操作结束,不再向下读了
    IIC_Stop(); //传输结束
}

/******************************************************************
- 功能描述:从某个地址读取一个字节
- 隶属模块:AT24C64模块
- 函数属性:外部,供用户使用
- 参数说明:addr:要读取字节的地址
- 返回说明:读到的字节
- 注:此函数中直接调用了上面的        AT24C64_Current_Addr_Read函数
       只是在它前面进行了地址的写入
******************************************************************/

unsigned char AT24C64_Read_Byte(unsigned char device_add,unsigned int addr)
{
    unsigned char temp;

    IIC_Start(); //启动传输
    IIC_Write_Byte(device_add);
    IIC_Write_Byte(addr>>8); //写入地址高字节
    IIC_Write_Byte(addr); //写入地址低字节

    AT24C64_Current_Addr_Read(device_add,1,&temp); //从当前地址读取一个字节,放入temp中
    return temp;//返回temp的值,即读到的字节
}

/******************************************************************
- 功能描述:连续读操作
- 隶属模块:AT24C64模块
- 函数属性:外部,供用户使用
- 参数说明:addr:要读取的开始地址
             length: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pbuf:指向数据缓冲区的指针
- 返回说明:无
- 注:从addr地址连续读取length个字节到pbuf中
******************************************************************/

void AT24C64_Sequential_Read(unsigned char device_add,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int length,unsigned char *pbuf)
{
    IIC_Start(); //启动传输
    IIC_Write_Byte(device_add);
    IIC_Write_Byte(addr>>8); //写入地址高字节
    IIC_Write_Byte(addr); //写入地址低字节

    AT24C64_Current_Addr_Read(device_add,length,pbuf); //从当前地址读取32个字节,放入pbuf中
}

楼主:
IIC GPIO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i2c/bsp_i2c_gpio.h"

/*
*********************************************************************************************************
*        函 数 名: i2c_CfgGpio
*        功能说明: 配置I2C总线的GPIO,采用模拟IO的方式实现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IIC_CfgGpio(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EEPROM_RCC_I2C_PORT, ENABLE);        /* 打开GPIO时钟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EEPROM_I2C_SCL_PIN | EEPROM_I2C_SDA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 开漏输出 */
    GPIO_Init(EEPROM_GPIO_PORT_I2C, &GPIO_InitStructure);

    /* 给一个停止信号, 复位I2C总线上的所有设备到待机模式 */
    IIC_Stop();
}

/*
*********************************************************************************************************
*        函 数 名: i2c_Delay
*        功能说明: I2C总线位延迟,最快400KHz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IIC_Delay(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
    for (i = 0; i < count; i++);
}

/*
*********************************************************************************************************
*        函 数 名: i2c_Start
*        功能说明: CPU发起I2C总线启动信号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IIC_Start(void)
{
    /* 当SCL高电平时,SDA出现一个下跳沿表示I2C总线启动信号 */
    EEPROM_I2C_SDA_1();
    IIC_Delay(5);
    EEPROM_I2C_SCL_1();
    IIC_Delay(50);
    EEPROM_I2C_SDA_0();
    IIC_Delay(50);
    EEPROM_I2C_SCL_0();
    IIC_Delay(5);
}

/*
*********************************************************************************************************
*        函 数 名: i2c_Start
*        功能说明: CPU发起I2C总线停止信号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IIC_Stop(void)
{
    /* 当SCL高电平时,SDA出现一个上跳沿表示I2C总线停止信号 */
    EEPROM_I2C_SDA_0();
    IIC_Delay(5);
    EEPROM_I2C_SCL_1();
    IIC_Delay(50);
    EEPROM_I2C_SDA_1();
    IIC_Delay(50);
}

/*
*********************************************************************************************************
*        函 数 名: i2c_Ack
*        功能说明: CPU产生一个ACK信号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IIC_Ack(void)
{
    EEPROM_I2C_SDA_0();        /* CPU驱动SDA = 0 */
    IIC_Delay(5);
    EEPROM_I2C_SCL_1();        /* CPU产生1个时钟 */
    IIC_Delay(50);
    EEPROM_I2C_SCL_0();
    IIC_Delay(5);
}

/*
*********************************************************************************************************
*        函 数 名: i2c_NAck
*        功能说明: CPU产生1个NACK信号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IIC_NAck(void)
{
    EEPROM_I2C_SDA_1();        /* CPU驱动SDA = 1 */
    IIC_Delay(5);
    EEPROM_I2C_SCL_1();        /* CPU产生1个时钟 */
    IIC_Delay(50);
    EEPROM_I2C_SCL_0();
    IIC_Delay(5);
}
/*
*********************************************************************************************************
*        函 数 名: i2c_WaitAck
*        功能说明: CPU产生一个时钟,并读取器件的ACK应答信号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返回0表示正确应答,1表示无器件响应
*********************************************************************************************************
*/
unsigned char IIC_Get_Ack(void)
{
    unsigned char Error;

    EEPROM_I2C_SDA_1();        /* CPU释放SDA总线 */
    IIC_Delay(5);
    EEPROM_I2C_SCL_1();        /* CPU驱动SCL = 1, 此时器件会返回ACK应答 */
    IIC_Delay(50);
    if (EEPROM_I2C_SDA_READ())        /* CPU读取SDA口线状态 */
    {
        Error = 1;
    }
    else
    {
        Error = 0;
    }
    EEPROM_I2C_SCL_0();
    IIC_Delay(50);
    return Error;
}

/*
*********************************************************************************************************
*        函 数 名: i2c_SendByte
*        功能说明: CPU向I2C总线设备发送8bit数据
*        形    参:_ucByte : 等待发送的字节
*        返 回 值: 无
*********************************************************************************************************
*/
unsigned char IIC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 先发送字节的高位bit7 */
    for (i = 0; i < 8; i++)
    {
        if ((dat<<i) & 0x80)
        {
            EEPROM_I2C_SDA_1();
        }
        else
        {
            EEPROM_I2C_SDA_0();
        }
        IIC_Delay(5);
        EEPROM_I2C_SCL_1();
        IIC_Delay(50);
        EEPROM_I2C_SCL_0();
        IIC_Delay(5);
    }
    return IIC_Get_Ack();
}

/*
*********************************************************************************************************
*        函 数 名: i2c_ReadByte
*        功能说明: CPU从I2C总线设备读取8bit数据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读到的数据
*********************************************************************************************************
*/
unsigned char IIC_Read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rbyte=0;

    EEPROM_I2C_SDA_1();

    for (i = 0; i < 8; i++)
    {
        EEPROM_I2C_SCL_1();
        IIC_Delay(50);
        if (EEPROM_I2C_SDA_READ())
        {
            rbyte|=(0x80>>i);
        }
        EEPROM_I2C_SCL_0();
        IIC_Delay(5);
    }
    return rbyte;
}

楼主:
PCF 8563

#include "bsp_pcf8563.h"
#include "./i2c/bsp_i2c_gpio.h"

volatile Time rtc; //用来装时间数据,需要在外部定义

/******************************************************************
- 功能描述:向地址addr的寄存器写入多个字节
- 隶属模块:PCF8563驱动模块
- 函数属性:内部
- 参数说明:addr:寄存器地址
             length:要写入的字节数
             pbuf:指向数据缓冲区的指针
- 返回说明:操作结果,0表示成功,1表示失败
- 注:无
******************************************************************/

unsigned char PCF8563_Write_Bytes(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length,unsigned char *pbuf)
{
unsigned char i=0;
IIC_Start(); //IIC通信开始
if(IIC_Write_Byte(0xa2)) return 1; //写PCF8563的ID与读写控制位,通信有错误立即返回
if(IIC_Write_Byte(addr)) return 1; //写寄存器地址
for(i=0;i<length;i++) //写入length个字节
{
  if(IIC_Write_Byte(pbuf[i])) return 1;//写数据
}
IIC_Stop();
return 0;
}
/******************************************************************
- 功能描述:从地址addr的寄存器读取多个字节
- 隶属模块:PCF8563驱动模块
- 函数属性:内部
- 参数说明:addr:寄存器地址
             length:要读出的字节数
             pbuf:指向数据缓冲区的指针
- 返回说明:操作结果,0表示成功,1表示失败
- 注:无
******************************************************************/

unsigned char PCF8563_Read_Bytes(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length,unsigned char *pbuf) //从地址addr连续读取length个字节到pbuf
{
unsigned char i=0,err=0;
IIC_Start(); //IIC通信开始
if(IIC_Write_Byte(0xa2)) return 1; //写PCF8563的ID与读写控制位,通信有错误立即返回
if(IIC_Write_Byte(addr)) return 1; //写寄存器地址

IIC_Start(); //IIC通信开始
if(IIC_Write_Byte(0xa3)) return 1; //写PCF8563的ID与读写控制位
for(i=0;i<length-1;i++) //写入前length-1个字节,并作出应答
{
  pbuf[i]=IIC_Read_Byte();
  IIC_Ack();
}
pbuf[i]=IIC_Read_Byte(); //写入最后一个字节,并作出无应答
IIC_NAck();
IIC_Stop();
return 0;
}

/******************************************************************
- 功能描述:将BCD码转换为十进制的数值
- 隶属模块:PCF8563驱动模块
- 函数属性:内部
- 参数说明:x:待转换的BCD码字节
- 返回说明:转换后的值
- 注:将BCD格式数据转为实际的值,如29的BCD格式为0x29,实际值为0x1d
******************************************************************/

unsigned char BCD2Val(unsigned char x)
{
return (x>>4)*10+(x&0x0f); //高4位乘以10,再加上低4位,即得到数值
}
/******************************************************************
- 功能描述:将十进制的数值转换为BCD码
- 隶属模块:PCF8563驱动模块
- 函数属性:内部
- 参数说明:x:待转换的数值
- 返回说明:转换后的值
- 注:将值转为BCD格式,如 23转为BCD格式为 0x23
******************************************************************/

unsigned char Val2BCD(unsigned char x)
{
return (x/10)*16+(x%10); //将十进制的数值十位乘以16,再加上个位,即得到BCD码
}
/******************************************************************
- 功能描述:读取时间
- 隶属模块:PCF8563驱动模块
- 函数属性:外部,供用户使用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操作结果,0表示成功,1表示失败
- 注:从PCF8563中读到的时间值,被装载到全局的外部结构体变量time中
******************************************************************/

unsigned char P8563_Read_Time()
{
unsigned char temp[7];
if(!PCF8563_Read_Bytes(0x02,7,temp)) //读取时间,即读取PCF8563的时间寄存器,地址从0x02开始
{
  //以下对读取到temp数组中的时间数据进行截取
  //并转换为十进制数值写入到time中去
  rtc.second=BCD2Val(temp[0]&0x7f); //秒
  rtc.minute=BCD2Val(temp[1]&0x7f); //分
  rtc.hour  =BCD2Val(temp[2]&0x3f); //小时
  rtc.day   =BCD2Val(temp[3]&0x3f); //日
  rtc.week  =BCD2Val(temp[4]&0x07); //星期
  rtc.month =BCD2Val(temp[5]&0x1f); //月
  rtc.year  =BCD2Val(temp[6]     ); //年
  return 0;
}
else
return 1;
}
/******************************************************************
- 功能描述:设置时间
- 隶属模块:PCF8563驱动模块
- 函数属性:外部,供用户使用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操作结果,0表示成功,1表示失败
- 注:在设置时间前先将时间数据填充到time中去,随后调用此函数,时间
       数据即被写入到PCF8563中,并以新设置的时间继续走时
******************************************************************/

unsigned char P8563_Set_Time()
{
unsigned char temp[7];
unsigned char i;
for(i=0;i<7;i++)
{
  temp[i]=Val2BCD(((unsigned char *)(&rtc))[i]);//将time中的时间数据转换为BCD格式,并写入到temp数组中
}
return PCF8563_Write_Bytes(0x02,7,temp); //将temp数组的数据写入到PCF8563中
}

楼主:
任务

#include "main.h"

void Get_ChipID(void)
{
    ChipUniqueID[0] = *(__IO u32 *)(0X1FFFF7F0); // 高字节
    ChipUniqueID[1] = *(__IO u32 *)(0X1FFFF7EC); //
    ChipUniqueID[2] = *(__IO u32 *)(0X1FFFF7E8); // 低字节
}

//MB_系统参数监控
void MB_Sys_monitor(void)
{
    //版本号
    usSRegHoldBuf[0]=SYS_SN;

    usSRegHoldBuf[1]=rtc.year;
    usSRegHoldBuf[2]=rtc.month;
    usSRegHoldBuf[3]=rtc.day;
    usSRegHoldBuf[4]=rtc.hour;
    usSRegHoldBuf[5]=rtc.minute;
    usSRegHoldBuf[6]=rtc.second;

    usSRegHoldBuf[10]=Key_Scan(LED_RUN_GPIO_PORT,LED_RUN_GPIO_PIN);

    //光电传感器1..8
    usSRegHoldBuf[11]=ADC_filter[0];
    usSRegHoldBuf[12]=ADC_filter[1];
    usSRegHoldBuf[13]=ADC_filter[2];
    usSRegHoldBuf[14]=ADC_filter[3];
    usSRegHoldBuf[15]=ADC_filter[4];
    usSRegHoldBuf[16]=ADC_filter[5];
    usSRegHoldBuf[17]=ADC_filter[6];
    usSRegHoldBuf[18]=ADC_filter[7];

    //风力传感器
    usSRegHoldBuf[19]=ADC_ConvertedValue[8];
    //拉力传感器
    usSRegHoldBuf[20]=ADC_ConvertedValue[9];
    //方位电机电流
    usSRegHoldBuf[21]=ADC_ConvertedValue[10];
    //俯仰电机电流
    usSRegHoldBuf[22]=ADC_ConvertedValue[11];

    //手自动选择
    usSRegHoldBuf[23]=SW_AM;
    //方位东
    usSRegHoldBuf[24]=Button_Dong;
    //方位西
    usSRegHoldBuf[25]=Button_Xi;
    //俯仰上
    usSRegHoldBuf[26]=Button_Shang;
    //俯仰下
    usSRegHoldBuf[27]=Button_Xia;
    //方位东
    usSRegHoldBuf[28]=XW_Dong;
    //方位西
    usSRegHoldBuf[29]=XW_Xi;
    //俯仰上
    usSRegHoldBuf[30]=XW_Shang;
    //俯仰下
    usSRegHoldBuf[31]=XW_Xia;
    //方位电机编码器
    usSRegHoldBuf[40]=0;
    //俯仰电机编码器
    usSRegHoldBuf[41]=0;
    //方位电机
    usSRegHoldBuf[42]=FW_M_Stateus;
    //俯仰电机
    usSRegHoldBuf[43]=FY_M_Stateus;

    //RF射频卡
    usSRegHoldBuf[50]=RF_STEP;
    usSRegHoldBuf[51]=RF_SN[0];
    usSRegHoldBuf[52]=RF_SN[1];
    usSRegHoldBuf[53]=RF_SN[2];
    usSRegHoldBuf[54]=RF_SN[3];
    usSRegHoldBuf[55]=RF_SEMI;

    usSRegHoldBuf[60]=SYS_STEP_Auto;
    usSRegHoldBuf[61]=SYS_STEP_Man;

    usSRegHoldBuf[62]=YQ_Stateus;
    usSRegHoldBuf[63]=Track_Calc_cnt_tmp;

    usSRegHoldBuf[64]=abs(FY_Sensor_chazhi);
    usSRegHoldBuf[65]=abs(FW_Sensor_chazhi);

}

//MB_LED设置
void MB_Led_set(void)
{
    LED1(!usSRegHoldBuf[101]);
    LED2(!usSRegHoldBuf[102]);
    LED3(!usSRegHoldBuf[103]);
    LED4(!usSRegHoldBuf[104]);
    LED5(!usSRegHoldBuf[105]);
    LED6(!usSRegHoldBuf[106]);
    LED7(!usSRegHoldBuf[107]);
    LED8(!usSRegHoldBuf[108]);
}

//MB_设置时钟
void MB_Rtc_set(void)
{
    if(usSRegHoldBuf[100]==1)
    {
        rtc.year=usSRegHoldBuf[101];
        rtc.month=usSRegHoldBuf[102];
        rtc.day=usSRegHoldBuf[103];
        rtc.hour=usSRegHoldBuf[104];
        rtc.minute=usSRegHoldBuf[105];
        rtc.second=usSRegHoldBuf[106];
        P8563_Set_Time();

        usSRegHoldBuf[100]=0;
        usSRegHoldBuf[101]=0;
        usSRegHoldBuf[102]=0;
        usSRegHoldBuf[103]=0;
        usSRegHoldBuf[104]=0;
        usSRegHoldBuf[105]=0;
        usSRegHoldBuf[106]=0;
    }
}

//实时时钟的读取
void Rtc_read(void)
{
    if(T_RTC_FLAG) /* 1000 * 1 ms = 1s 时间到 */
    {
        P8563_Read_Time();
        //等于2..,21电池板复位
        if(Calc_time_stateus()==2)SYS_STEP_Auto=Auto_track_reset_star;
    }
}

//LED运行的状态
void LED_RUN_STATEUS(void)
{
    LED_RUN(T_RTC_FLAG);
}

//MB_电机控制
void MB_FW_Motor_ctrl(void)
{
    //方位电机控制
    switch(usSRegHoldBuf[101])
    {
    case 0:
        FW_STOP();
        break;
    case 1:
        if(usSRegHoldBuf[102]==0)FW_Dong();
        if(usSRegHoldBuf[102]==1)FW_Xi();
        break;
    }
}

//俯仰电机的MB控制
void MB_FY_Motor_ctrl(void)
{
    //俯仰电机控制
    switch(usSRegHoldBuf[101])
    {
    case 0:
        FY_STOP();
        break;
    case 1:
        if(usSRegHoldBuf[102]==0)FY_Shang();
        if(usSRegHoldBuf[102]==1)FY_Xia();
        break;
    }
}

//手动控制系统中
void Man_Motor_ctrl(void)
{
    switch(SW_AM)
    {
    case 0:
        Man_track();
        break;
    }
}

//自动控制系统中
void Auto_Motor_ctrl(void)
{
    switch(SW_AM)
    {
    case 1:
        Auto_track();//自动跟踪任务
        break;
    }
}

//MB_自动_手动控制
void MB_Auto_Man_Ctrl(void)
{
    switch(usSRegHoldBuf[100])
    {
    case 0:
        Man_Motor_ctrl();                //手动控制
        Auto_Motor_ctrl();        //自动控制
        break;

    case 1://表示链接上了软件,可以进性软件交互
        MB_Rtc_set();//MB_设置时钟
        break;

    case 2://设定LED状态
        MB_Led_set();//MB_LED设置
        break;

    case 3://方位电机控制
        if(SW_AM==0)
        {
            MB_FW_Motor_ctrl();
        }
        break;

    case 4://俯仰电机控制
        if(SW_AM==0)
        {
            MB_FY_Motor_ctrl();
        }
        break;

    case 5://设置序列号
        Write_RF_SEMI();//设置序列号
        break;

    case 6://软件复位
        __disable_fault_irq();
        NVIC_SystemReset();
        break;
    }
}

楼主:
电机任务

#include "main.h"

void MOTOR_GPIO_Config(void)
{
    /*定义一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开启LED相关的GPIO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
        FW_EN_GPIO_CLK|
        FY_EN_GPIO_CLK,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FW_EN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FW_EN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FY_EN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FY_EN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FW_EN_GPIO_PORT, FW_EN_GPIO_PIN);
    GPIO_ResetBits(FY_EN_GPIO_PORT, FY_EN_GPIO_PIN);
}

static void GENERAL_TIM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使能定时器4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GPIO外设和AFIO复用功能模块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TIM4, ENABLE); //Timer4部分重映射  TIM4_CH2->PD13

    // 输出比较通道1 GPIO 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ENERAL_TIM_CH1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ENERAL_TIM_CH1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输出比较通道2 GPIO 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ENERAL_TIM_CH2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ENERAL_TIM_CH2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输出比较通道3 GPIO 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ENERAL_TIM_CH3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ENERAL_TIM_CH3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输出比较通道4 GPIO 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ENERAL_TIM_CH4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ENERAL_TIM_CH4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GENERAL_TIM_Mode_Config(void)
{

    // 开启定时器时钟,即内部时钟CK_INT=72M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使能定时器3时钟

    /*--------------------时基结构体初始化-------------------------*/
    // 配置周期,这里配置为100K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累计TIM_Period+1个频率后产生一个更新或者中断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GENERAL_TIM_Period;
    // 驱动CNT计数器的时钟 = Fck_int/(psc+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GENERAL_TIM_Prescaler;
    // 时钟分频因子 ,配置死区时间时需要用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 计数器计数模式,设置为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 重复计数器的值,没用到不用管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 初始化定时器
    TIM_TimeBaseInit(GENERAL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配置为PWM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 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 输出通道电平极性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比较结构体初始化-------------------*/
    // 占空比配置
    uint16_t CCR1_Val = 1000;
    uint16_t CCR2_Val = 1000;
    uint16_t CCR3_Val = 1000;
    uint16_t CCR4_Val = 1000;

    // 输出比较通道 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_Val;
    TIM_OC1Init(GENERAL_TIM,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GENERAL_TIM, TIM_OCPreload_Enable);

    // 输出比较通道 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2_Val;
    TIM_OC2Init(GENERAL_TIM,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GENERAL_TIM, TIM_OCPreload_Enable);

    // 输出比较通道 3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3_Val;
    TIM_OC3Init(GENERAL_TIM,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GENERAL_TIM, TIM_OCPreload_Enable);

    // 输出比较通道 4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4_Val;
    TIM_OC4Init(GENERAL_TIM,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GENERAL_TIM, TIM_OCPreload_Enable);

    // 使能计数器
    TIM_Cmd(GENERAL_TIM, ENABLE);

    TIM_SetCompare1(TIM4,1000);
    TIM_SetCompare2(TIM4,1000);
    TIM_SetCompare3(TIM4,1000);
    TIM_SetCompare4(TIM4,1000);
}

void MOTOR_TIM_Init(void)
{
    GENERAL_TIM_GPIO_Config();
    GENERAL_TIM_Mode_Config();
}

static void FW_CW(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Compare1)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8_PERIPH(TIMx));
    /* Set the Capture Compare1 Register value */
    TIMx->CCR2 = Compare1;
}
static void FW_CCW(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Compare1)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8_PERIPH(TIMx));
    /* Set the Capture Compare1 Register value */
    TIMx->CCR4 = Compare1;
}

static void FY_CW(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Compare1)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8_PERIPH(TIMx));
    /* Set the Capture Compare1 Register value */
    TIMx->CCR1 = Compare1;
}
static void FY_CCW(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Compare1)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8_PERIPH(TIMx));
    /* Set the Capture Compare1 Register value */
    TIMx->CCR3 = Compare1;
}

//正转并且设置速率,MP是设置的速率
void FW_STAT_CW(unsigned char MP)
{
    if(MP<1)MP=4;
    if(MP>4)MP=4;
    FW_CW(TIM4,200*MP);
    FW_CCW(TIM4,1000);
    FW_MOTOR_ON;
    LED8(ON);
    LED7(OFF);
    FW_M_Stateus=1;
}
//倒转并且设置速率,MP是设置的速率
void FW_STAT_CCW(unsigned char MP)
{
    if(MP<1)MP=4;
    if(MP>4)MP=4;
    FW_CW(TIM4,1000);
    FW_CCW(TIM4,200*MP);
    FW_MOTOR_ON;
    LED8(OFF);
    LED7(ON);
    FW_M_Stateus=2;
}
//停止状态
void FW_STOP(void)
{
    FW_CW(TIM4,1000);
    FW_CCW(TIM4,1000);
    FW_MOTOR_OFF;
    LED7(OFF);
    LED8(OFF);
    FW_M_Stateus=0;
}

//正转并且设置速率
void FY_STAT_CW(unsigned char MP)
{
    if(MP<1)MP=4;
    if(MP>4)MP=4;

    FY_CW(TIM4,200*MP);
    FY_CCW(TIM4,1000);
    FY_MOTOR_ON;

    LED6(ON);
    LED5(OFF);

    FY_M_Stateus=1;

}
//倒转并且设置速率
void FY_STAT_CCW(unsigned char MP)
{
    if(MP<1)MP=4;
    if(MP>4)MP=4;
    FY_CW(TIM4,1000);
    FY_CCW(TIM4,200*MP);
    FY_MOTOR_ON;

    LED6(OFF);
    LED5(ON);

    FY_M_Stateus=2;

}
//停止状态
void FY_STOP(void)
{
    FY_CW(TIM4,1000);
    FY_CCW(TIM4,1000);
    FY_MOTOR_OFF;

    LED6(OFF);
    LED5(OFF);

    FY_M_Stateus=0;

}

void FW_Dong(void)
{
    if(XW_Dong==0)FW_STAT_CW(1);
    if(XW_Dong==1)FW_STOP();
}

void FW_Xi(void)
{
    if(XW_Xi==0)FW_STAT_CCW(1);
    if(XW_Xi==1)FW_STOP();
}

void FY_Shang(void)
{
    if(XW_Shang==0)FY_STAT_CW(1);
    if(XW_Shang==1)FY_STOP();
}

void FY_Xia(void)
{
    if(XW_Xia==0)FY_STAT_CCW(1);
    if(XW_Xia==1)FY_STOP();
}
/*********************************************END OF FILE**********************/

楼主:
RC 522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ring.h"

void RC522_Delay(unsigned short int Delay_Time)
{
    unsigned short int i, j;
    for (i = 200; i > 0; i--)
    {
        for (j = Delay_Time; j > 0; j--);
    }
}

void RC522_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522_SCK_GPIO_CLK | RC522_MISO_GPIO_CLK | RC522_MOSI_GPIO_CLK
                           | RC522_NSEL_GPIO_CLK | RC522_RESET_GPIO_CLK
                           | RC522_IRQ_GPIO_CLK, ENABLE);

    /* Configure PD0 and PD2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RC522_SCK_PIN);
    GPIO_Init(RC522_SCK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sc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RC522_MOSI_PIN);           //mosi
    GPIO_Init(RC522_MOSI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RC522_NSEL_PIN);          //nsel
    GPIO_Init(RC522_NSEL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RC522_RESET_PIN);         //reset
    GPIO_Init(RC522_RESET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RC522_MISO_PIN;
    GPIO_Init(RC522_MISO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RC522_IRQ_PIN;
    GPIO_Init(RC522_IRQ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为输入

}

void RC522_IO_Test(void)
{
    RC522_SCK_RESET();
    RC522_MOSI_RESET();
    RC522_NSEL_RESET();
    RC522_RESET_RESET();
}


//功    能:寻卡
//参数说明: req_code[IN]:寻卡方式
//                0x52 = 寻感应区内所有符合14443A标准的卡
//                0x26 = 寻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
//          pTagType[OUT]:卡片类型代码
//                0x4400 = Mifare_UltraLight
//                0x0400 = Mifare_One(S50)
//                0x0200 = Mifare_One(S70)
//                0x0800 = Mifare_Pro(X)
//                0x4403 = Mifare_DESFire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unsigned char PcdRequest(unsigned char req_code, unsigned char *pTagType)
{
    unsigned char status;
    unsigned short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ClearBitMask(Status2Reg, 0x08);
    WriteRawRC(BitFramingReg, 0x07);
    Set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ucComMF522Buf[0] = req_code;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 ucComMF522Buf, 1, ucComMF522Buf,
                         &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10))
    {
        *pTagType = ucComMF522Buf[0];
        *(pTagType + 1) = ucComMF522Buf[1];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功    能:防冲撞
//参数说明: pSnr[OUT]:卡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unsigned char PcdAnticoll(unsigned char *pSnr)
{
    unsigned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i, snr_check = 0;
    unsigned short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ClearBitMask(Status2Reg, 0x08);
    WriteRawRC(BitFramingReg, 0x00);
    ClearBitMask(CollReg, 0x80);

    ucComMF522Buf[0] = PICC_ANTICOLL1;
    ucComMF522Buf[1] = 0x20;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 ucComMF522Buf, 2, ucComMF522Buf, &unLen);

    if (status == MI_OK)
    {
        for (i = 0; i < 4; i++)
        {
            Delay(200);//加入了一个延时
            *(pSnr + i) = ucComMF522Buf[i];
            snr_check ^= ucComMF522Buf[i];
        }
        if (snr_check != ucComMF522Buf[i])
        {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llReg, 0x80);
    return status;
}


//功    能:选定卡片
//参数说明: pSnr[IN]:卡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unsigned char PcdSelect(unsigned char *pSnr)
{
    unsigned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short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ANTICOLL1;
    ucComMF522Buf[1] = 0x70;
    ucComMF522Buf[6] = 0;
    for (i = 0; i < 4; i++)
    {
        Delay(200);

        ucComMF522Buf[i + 2] = *(pSnr + i);
        ucComMF522Buf[6] ^= *(pSnr + i);
    }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 7, &ucComMF522Buf[7]);

    ClearBitMask(Status2Reg, 0x08);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 ucComMF522Buf, 9, ucComMF522Buf,
                         &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18))
    {
        status = MI_OK;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功    能:验证卡片密码
//参数说明: auth_mode[IN]: 密码验证模式
//                 0x60 = 验证A密钥
//                 0x61 = 验证B密钥
//          addr[IN]:块地址
//          pKey[IN]:密码
//          pSnr[IN]:卡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unsigned char PcdAuthState(unsigned char auth_mode, 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pKey, unsigned char *pSnr)
{
    unsigned char status;
    unsigned short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i,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auth_mode;
    ucComMF522Buf[1] = addr;
    for (i = 0; i < 6; i++)
    {
        Delay(200);
        ucComMF522Buf[i + 2] = *(pKey + i);
    }
    for (i = 0; i < 6; i++)
    {
        Delay(200);

        ucComMF522Buf[i + 8] = *(pSnr + i);
    }

    status = PcdComMF522(PCD_AUTHENT, ucComMF522Buf, 12, ucComMF522Buf, &unLen);
    if ((status != MI_OK) || (!(ReadRawRC(Status2Reg) & 0x08)))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功    能:读取M1卡一块数据
//参数说明: addr[IN]:块地址
//          p [OUT]:读出的数据,16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unsigned char PcdRead(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pData)
{
    unsigned char status;
    unsigned short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i,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READ;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 2, &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 ucComMF522Buf, 4, ucComMF522Buf,
                         &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90))
    {
        for (i = 0; i < 16; i++)
        {
            Delay(200);

            *(pData + i) = ucComMF522Buf[i];
        }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功    能:写数据到M1卡一块
//参数说明: addr[IN]:块地址
//          p [IN]:写入的数据,16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unsigned char PcdWri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pData)
{
    unsigned char status;
    unsigned short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i,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WRITE;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 2, &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 ucComMF522Buf, 4, ucComMF522Buf,
                         &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if (status == MI_OK)
    {
        for (i = 0; i < 16; i++)
        {
            Delay(200);

            ucComMF522Buf[i] = *(pData + i);
        }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 16, &ucComMF522Buf[16]);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 ucComMF522Buf, 18, ucComMF522Buf,
                             &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

    return status;
}


//功    能:扣款和充值
//参数说明: dd_mode[IN]:命令字
//               0xC0 = 扣款
//               0xC1 = 充值
//          addr[IN]:钱包地址
//          pValue[IN]:4字节增(减)值,低位在前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unsigned char PcdValue(unsigned char dd_mode, 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pValue)
{
    unsigned char status;
    unsigned short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i,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dd_mode;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 2, &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 ucComMF522Buf, 4, ucComMF522Buf,
                         &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if (status == MI_OK)
    {
        for (i = 0; i < 16; i++)
        {
            ucComMF522Buf[i] = *(pValue + i);
        }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 4, &ucComMF522Buf[4]);
        unLen = 0;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 ucComMF522Buf, 6, ucComMF522Buf,
                             &unLen);
        if (status != MI_ERR)
        {
            status = MI_OK;
        }
    }

    if (status == MI_OK)
    {
        ucComMF522Buf[0] = PICC_TRANSFER;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 2, &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 ucComMF522Buf, 4, ucComMF522Buf,
                             &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
    return status;
}


//功    能:备份钱包
//参数说明: sourceaddr[IN]:源地址
//          goaladdr[IN]:目标地址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unsigned char PcdBakValue(unsigned char sourceaddr, unsigned char goaladdr)
{
    unsigned char status;
    unsigned short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RESTORE;
    ucComMF522Buf[1] = source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 2, &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 ucComMF522Buf, 4, ucComMF522Buf,
                         &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if (status == MI_OK)
    {
        ucComMF522Buf[0] = 0;
        ucComMF522Buf[1] = 0;
        ucComMF522Buf[2] = 0;
        ucComMF522Buf[3] = 0;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 4, &ucComMF522Buf[4]);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 ucComMF522Buf, 6, ucComMF522Buf,
                             &unLen);
        if (status != MI_ERR)
        {
            status = MI_OK;
        }
    }

    if (status != MI_OK)
    {
        return MI_ERR;
    }

    ucComMF522Buf[0] = PICC_TRANSFER;
    ucComMF522Buf[1] = goal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 2, &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 ucComMF522Buf, 4, ucComMF522Buf,
                         &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功    能:命令卡片进入休眠状态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unsigned char PcdHalt(void)
{
    //unsigned char status;
    unsigned short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HALT;
    ucComMF522Buf[1] = 0;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 2, &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 ucComMF522Buf, 4, ucComMF522Buf, &unLen);

    return MI_OK;
}


//用MF522计算CRC16函数

void CalulateCRC(unsigned char *pIndata, 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pOutData)
{
    unsigned char i, n;
    ClearBitMask(DivIrqReg, 0x04);
    WriteRawRC(CommandReg, PCD_IDLE);
    SetBitMask(FIFOLevelReg, 0x80);
    for (i = 0; i < len; i++)
    {
        WriteRawRC(FIFODataReg, *(pIndata + i));
    }
    WriteRawRC(CommandReg, PCD_CALCCRC);
    i = 0xFF;
    do
    {
        n = ReadRawRC(DivIrqReg);
        i--;
    } while ((i != 0) && !(n & 0x04));
    pOutData[0] = ReadRawRC(CRCResultRegL);
    pOutData[1] = ReadRawRC(CRCResultRegM);
}


//功    能:复位RC522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unsigned char PcdReset(void)
{
    RC522_RESET_SET();     //RST522_1;
    RC522_Delay(10);  //_NOP();
    RC522_RESET_RESET();   //RST522_0;
    RC522_Delay(60000);  //_NOP();_NOP();
    RC522_RESET_SET();     //RST522_1;RST522_1;
    RC522_Delay(500);  //_NOP();_NOP();
    WriteRawRC(CommandReg, PCD_RESETPHASE);
    RC522_Delay(2000);  //_NOP();_NOP();

    WriteRawRC(ModeReg, 0x3D);            //?Mifare???,CRC???0x6363
    WriteRawRC(TReloadRegL, 30);         //?30?????
    WriteRawRC(TReloadRegH, 0);
    WriteRawRC(TModeReg, 0x8D);
    WriteRawRC(TPrescalerReg, 0x3E);
    WriteRawRC(TxAutoReg, 0x40);

    ClearBitMask(TestPinEnReg, 0x80);         //off MX and DTRQ out
    WriteRawRC(TxAutoReg, 0x40);

    return MI_OK;
}


//功    能:读RC632寄存器
//参数说明:Address[IN]:寄存器地址
//返    回:读出的值

unsigned char ReadRawRC(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i, ucAddr;
    unsigned char ucResult = 0;

    RC522_SCK_RESET();    //SCK522_0;
    RC522_NSEL_RESET();   //NSS522_0;
    ucAddr = ((Address << 1) & 0x7E) | 0x80;

    for (i = 8; i > 0; i--)
    {

        Delay(200);

        if ((ucAddr & 0x80) == 0x80)
        {
            RC522_MOSI_SET();   //SI522_1;
        }
        else
        {
            RC522_MOSI_RESET();  //SI522_0;
        }
        RC522_SCK_SET();   //SCK522_1;
        ucAddr <<= 1;
        RC522_SCK_RESET();  //SCK522_0;
    }

    for (i = 8; i > 0; i--)
    {
        Delay(200);

        RC522_SCK_SET();     //SCK522_1;
        ucResult <<= 1;
        ucResult |= RC522_MISO_STATUS;  //SO522;
        RC522_SCK_RESET();   //SCK522_0;
    }

    RC522_NSEL_SET();    //NSS522_1;
    RC522_SCK_SET();     //SCK522_1;
    return ucResult;
}


//功    能:写RC632寄存器
//参数说明:Address[IN]:寄存器地址
//          value[IN]:写入的值

void WriteRawRC(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 ucAddr;

    RC522_SCK_RESET();     //SCK522_0;
    RC522_NSEL_RESET();   //NSS522_0;
    ucAddr = ((Address << 1) & 0x7E);

    for (i = 8; i > 0; i--)
    {
        Delay(200);

        if ((ucAddr & 0x80) == 0x80)
        {
            RC522_MOSI_SET();    //SI522_1;
        }
        else
        {
            RC522_MOSI_RESET();  //SI522_0;
        }
        RC522_SCK_SET();       //SCK522_1;
        ucAddr <<= 1;
        RC522_SCK_RESET();     //SCK522_0;
    }

    for (i = 8; i > 0; i--)
    {
        Delay(200);
        if ((value & 0x80) == 0x80)
        {
            RC522_MOSI_SET();  //SI522_1;
        }
        else
        {
            RC522_MOSI_RESET();  //SI522_0;
        }
        RC522_SCK_SET();     //SCK522_1;
        value <<= 1;
        RC522_SCK_RESET();   //SCK522_0;
    }
    RC522_NSEL_SET();    //NSS522_1;
    RC522_SCK_SET();     //SCK522_1;
}


//功    能:置RC522寄存器位
//参数说明:reg[IN]:寄存器地址
//          mask[IN]:置位值

void SetBitMask(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mask)
{
    unsigned char tmp = 0x0;
    tmp = ReadRawRC(reg);
    WriteRawRC(reg, tmp | mask);  // set bit mask
}


//功    能:清RC522寄存器位
//参数说明:reg[IN]:寄存器地址
//          mask[IN]:清位值

void ClearBitMask(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mask)
{
    unsigned char tmp = 0x0;
    tmp = ReadRawRC(reg);
    WriteRawRC(reg, tmp & ~mask);  // clear bit mask
}


//功    能:通过RC522和ISO14443卡通讯
//参数说明:Command[IN]:RC522命令字
//          pIn [IN]:通过RC522发送到卡片的数据
//          InLenByte[IN]:发送数据的字节长度
//          pOut [OUT]:接收到的卡片返回数据
//          *pOutLenBit[OUT]:返回数据的位长度

unsigned char PcdComMF522
(
    unsigned char Command,
    unsigned char *pInData,
    unsigned char InLenByte,
    unsigned char *pOutData,
    unsigned short int *pOutLenBit
)
{
    unsigned char status = MI_ERR;
    unsigned char irqEn = 0x00;
    unsigned char waitFor = 0x00;
    unsigned char lastBits;
    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short int i;
    switch (Command)
    {
    case PCD_AUTHENT:
        irqEn = 0x12;
        waitFor = 0x10;
        break;
    case PCD_TRANSCEIVE:
        irqEn = 0x77;
        waitFor = 0x30;
        break;
    default:
        break;
    }

    WriteRawRC(ComIEnReg, irqEn | 0x80);
    ClearBitMask(ComIrqReg, 0x80);
    WriteRawRC(CommandReg, PCD_IDLE);
    SetBitMask(FIFOLevelReg, 0x80);

    for (i = 0; i < InLenByte; i++)
    {
        WriteRawRC(FIFODataReg, pInData[i]);
    }
    WriteRawRC(CommandReg, Command);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SetBitMask(BitFramingReg, 0x80);
    }

    i = 800; //600;//????????,??M1???????25ms
    do
    {
        n = ReadRawRC(ComIrqReg);
        i--;
    } while ((i != 0) && !(n & 0x01) && !(n & waitFor));
    ClearBitMask(BitFramingReg, 0x80);

    if (i != 0)
    {
        if (!(ReadRawRC(ErrorReg) & 0x1B))
        {
            status = MI_OK;
            if (n & irqEn & 0x01)
            {
                status = MI_NOTAGERR;
            }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n = ReadRawRC(FIFOLevelReg);
                lastBits = ReadRawRC(ControlReg) & 0x07;
                if (lastBits)
                {
                    *pOutLenBit = (n - 1) * 8 + lastBits;
                }
                else
                {
                    *pOutLenBit = n * 8;
                }
                if (n == 0)
                {
                    n = 1;
                }
                if (n > MAXRLEN)
                {
                    n = MAXRLEN;
                }
                for (i = 0; i < n; i++)
                {
                    pOutData[i] = ReadRawRC(FIFODataReg);
                }
            }
        }
        else
        {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ntrolReg, 0x80);           // stop timer now
    WriteRawRC(CommandReg, PCD_IDLE);
    return status;
}

//开启天线
//每次启动或关闭天险发射之间应至少有1ms的间隔
void PcdAntennaOn(void)
{
    unsigned char i;
    i = ReadRawRC(TxControlReg);
    if (!(i & 0x03))
    {
        SetBitMask(TxControlReg,0x03);
    }
}

//关闭天线
void PcdAntennaOff(void)
{
    Clear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

void RC522_Config(unsigned char Card_Type)
{
    ClearBitMask(Status2Reg, 0x08);
    WriteRawRC(ModeReg, 0x3D);           //3F
    WriteRawRC(RxSelReg, 0x86);           //84
    WriteRawRC(RFCfgReg, 0x7F);   //4F
    WriteRawRC(TReloadRegL, 30); //tmoLength);// TReloadVal = 'h6a =tmoLength(dec)
    WriteRawRC(TReloadRegH, 0);
    WriteRawRC(TModeReg, 0x8D);
    WriteRawRC(TPrescalerReg, 0x3E);
//           WriteRawRC(TxAutoReg,0x40);//???
    RC522_Delay(5000);   //delay_10ms(1);

    PcdAntennaOn();
}

void RC522_init(void)
{
    RC522_IO_Init();
    RC522_IO_Test();
    PcdReset();
    PcdAntennaOff();
    RC522_Delay(2000);
    PcdAntennaOn();

}
void Read_RF_id(void)
{
    if(T1_Count2 > 100 ) /* 1000 * 1 ms = 1s 时间到 */
    {
        T1_Count2 = 0;
        RF_status=PcdRequest(0x52,RF_CT);//寻卡,输出为卡类型
        if(RF_status==MI_OK) //寻卡成功
        {
            RF_STEP=1;
            RF_status = PcdAnticoll(RF_SN);  //防冲撞处理,输出卡片序列号,4字节--第0扇区第0块前4个字节是UID(序列号)
        }

        if(RF_status==MI_OK) //防冲撞成功
        {
            RF_STEP=2;
            RF_status = PcdSelect(RF_SN);  //选卡
        }

        if(RF_status==MI_OK) //选卡成功
        {
            RF_STEP=3;
            RF_status = PcdAuthState(0x60, 5, RF_Card_KEY, RF_SN);//验证卡
        }

        if(RF_status==MI_OK) //验证卡成功
        {
            RF_STEP=4;

            RF_ADD=RF_SN[0]+RF_SN[1]+RF_SN[2]+RF_SN[3];

            RF_SEMI=Read_RF_SEMI(RF_ADD);
        }
    }
}

//读取序列号
unsigned char Read_RF_SEMI(unsigned int Add)
{
    unsigned char SEMI_tmp;

    SEMI_tmp=AT24C64_Read_Byte(SYS_ADDR,Add);

    return SEMI_tmp;

}

//写入序列号
void Write_RF_SEMI(void)
{
    if(usSRegHoldBuf[100]==5)//..等于2的时候写入序列号
    {

        AT24C64_Write_Byte(SYS_ADDR,usSRegHoldBuf[102],usSRegHoldBuf[101]);

        usSRegHoldBuf[100]=0;
        usSRegHoldBuf[101]=0;
        usSRegHoldBuf[102]=0;
    }
}

//检测是不是新卡
void Test_new_RF_Card(void)
{
    if(T1S_FLAG)
    {
        if(RF_SEMI!=RF_SEMI_old)
        {
            RF_SEMI_old=RF_SEMI;
            RF_SEMI_change_flag=1;
        }
    }
}

楼主:
#include "main.h"

//跟踪计算开始,也就是获取了一次比较的标志位,每X_min分钟后跟踪一次。
//自由设定跟踪比较的时间
unsigned int Track_Calc_start(unsigned int X_min)
{
    if(T_1000ms_FLAG_calc)
    {
        T_1000ms_FLAG_calc=0;

        if(++Track_Calc_cnt_tmp>(60*X_min))
        {
            Track_Calc_cnt_tmp=0;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

//阴天状态下,方位与俯仰自动走时的计算函数,秒单位
//例如 设定10秒,十秒已到,返回1,未到返回0
unsigned int Track_Calc_run_time(unsigned int run_s)
{
    if(T_1000ms_FLAG)
    {
        T_1000ms_FLAG=0;

        if(++A_track_cnt_tmp_Y>run_s)
        {
            A_track_cnt_tmp_Y=0;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

//  计算时间与状态;
//0 时间不到,继续等待;
//1 时间已到,开始工作;
//2 时间到了,复位位置电池板的状态;

unsigned char Calc_time_stateus(void)
{
    switch(rtc.hour)
    {
    //1.2.3.4.5.20.22.23.属于停止时间.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return 0;
        break;

    //6.7.8.9.10.11.12.13.14.15.16.17.18.19属于正常工作的时间
    case 6:
    case 7:
    case 8:
    case 9:
    case 10:
    case 11:
    case 12:
    case 13:
    case 14:
    case 15:
    case 16:
    case 17:
    case 18:
    case 19:
        return 1;
        break;

    //21属于找限位,归位的时间
    case 21:
    case 22:
    case 23:
    case 20:
        return 2;
        break;
    }
}

//手动跟踪
void Man_track(void)
{

    switch(SYS_STEP_Man)
    {
    case 0://通电与上电的工作,LED依次闪烁
        //方位电机的动作与按键控制
        if(Button_Dong==1)FW_Dong();
        if(Button_Xi==1)  FW_Xi();
        if((Button_Dong==0)&&(Button_Xi==0))FW_STOP();
        //方位电机的动作与按键控制
        if(Button_Shang==1)FY_Shang();
        if(Button_Xia==1)  FY_Xia();
        if((Button_Shang==0)&&(Button_Xia==0))FY_STOP();

        /*标签的标志位清零*/
        RF_SEMI_change_flag=0;
        /*自动跟踪的状态清零*/
        SYS_STEP_Auto=Auto_track_sys_init;
        break;
    }
}

//自动跟踪
void Auto_track(void)
{

    //全自动跟踪的状态机
    switch(SYS_STEP_Auto)
    {

    /*通电与上电的工作,LED依次闪烁*/
    case Auto_track_sys_init:

        /*RF标签清零*/
        RF_SEMI=0;

        /*新标签的标志位清零*/
        RF_SEMI_change_flag=0;

        /*LED闪烁*/
        Led_welcome();

        /*跳转到任务开始*/
        SYS_STEP_Auto=Auto_track_motor_init;
        break;

    /*电机初始化,也就是全部停止的状态*/
    case Auto_track_motor_init:

        /*电机停止转动*/
        FW_STOP();

        /*电机停止转动*/
        FY_STOP();

        /*跳转到任务开始*/
        SYS_STEP_Auto=Auto_track_get_rtc;
        break;

    /*判断时间,决定是初始化,还是工作的状态*/
    case Auto_track_get_rtc:

        if(T100mS_FLAG)
        {
            /*LED闪烁*/
            LED5(T1S_FLAG);
            LED6(T1S_FLAG);
            LED7(T1S_FLAG);
            LED8(T1S_FLAG);
            /*读取时间*/
            P8563_Read_Time();

            /*计算时间与状态*/
            //等于0..,1.2.3.4.5.20.22.23.继续等待
            if(Calc_time_stateus()==0)SYS_STEP_Auto=Auto_track_get_rtc;

            //等于1..,6.7.8.9.10.11.12.13.14.15.16.17.18.19开始工作
            if(Calc_time_stateus()==1)SYS_STEP_Auto=Auto_track_begin;

            //等于2..,21电池板复位
            if(Calc_time_stateus()==2)SYS_STEP_Auto=Auto_track_reset_star;

            /*LED全灭*/
            LED5(OFF);
            LED6(OFF);
            LED7(OFF);
            LED8(OFF);
        }
        break;

    case Auto_track_begin:
        switch(rtc.hour)
        {
        /*
        当前的小时在6点与7点之间,进入倒转找限位的过程.
        */
        case 6:
            SYS_STEP_Auto=Auto_track_find_fwxw_star;//寻找方位限位
            break;

        case 7:
        case 8:
        case 9:
        case 10:
        case 11:
        case 12:
        case 13:
        case 14:
        case 15:
        case 16:
        case 17:
        case 18:
        case 19:
            SYS_STEP_Auto=Auto_track_find_RF_new_star;//寻找一个新的标签
            break;

        }
        break;

    /*向东转动,寻找限位*/
    case Auto_track_find_fwxw_star:
        SYS_STEP_Auto=Auto_track_find_fwxw_pd;
        break;
    /*向东寻找限位*/
    case Auto_track_find_fwxw_pd:
        FW_Dong();
        FY_Xia();

        /*已经找到两个限位,进入下一环节*/
        if((XW_Dong==1)&&(XW_Xia==1)) SYS_STEP_Auto=Auto_track_find_fwxw_ok;

        /*
        1 如何找不到限位,则判断一下标签是不是等于100,这里的100这个标签是设定值
        2 这里读取标签的作用是防止方位限位的失效
        */
        if(RF_SEMI==RF_star_track)//如果没有找到起始标签,返回原状态,继续转动
        {
            SYS_STEP_Auto=Auto_track_find_fwxw_ok;
        }
        break;
    /*向东寻找限位,找到限位之后停转*/
    /*限位等到下一步操作...........*/
    case Auto_track_find_fwxw_ok:
        /*方位停转*/
        FW_STOP();
        FY_STOP();
        SYS_STEP_Auto=FW_Move_over;//方位动作完毕
        break;

    case Auto_track_find_RF_new_star://向西转动,寻找最近的一个标签
        SYS_STEP_Auto=Auto_track_find_RF_new;
        break;

    case Auto_track_find_RF_new://判断新标签
        FW_Xi();
        if(RF_SEMI_change_flag==0)//如果没有找到新的标签,返回原状态,继续转动
        {
            SYS_STEP_Auto=Auto_track_find_RF_new;
        }
        if(RF_SEMI_change_flag==1)//如果已经找到新的标签,则进入下一步骤
        {
            RF_SEMI_change_flag=0;
            SYS_STEP_Auto=Auto_track_find_RF_new_ok;
        }
        break;

    case Auto_track_find_RF_new_ok://找到标签之后停转
        /*方位先停转*/
        /*进入下一步的判断*/
        SYS_STEP_Auto=Auto_track_find_RF_pd_star;
        break;

    /*
    1 判断标签与时间是否合适
    2 时间段与标签合适,这时候才进入下一环节,进行俯仰的动作
    3 时间段与标签不合适,继续寻找
    4 寻找的方法,例如:rtc.hour=12;标签应该是在11 12 13 之间
    5 公式也就是:{ [rtc.hour-1] < RF_REMI < [rtc.hour+1] }
    6 Tim_track_offset:取值为标签与时间的范围
    */
    case Auto_track_find_RF_pd_star:

        //转动的时候,如果找到了限位,直接停止
        if(XW_Dong==1) SYS_STEP_Auto=Auto_track_find_RF_pd_ok;
        if(XW_Xi==1)   SYS_STEP_Auto=Auto_track_find_RF_pd_ok;

        //判断,当前标签小于时间,例如标签是10,时间是13,向西转动,找到一个合适的标签
        if(RF_SEMI<rtc.hour)
        {
            FW_Xi();
            SYS_STEP_Auto=Auto_track_find_RF_pd_star;
        }
        //判断,当前标签大于时间,例如标签是10,时间是8,向东,找到一个合适的标签
        if(RF_SEMI>rtc.hour)
        {
            FW_Dong();
            SYS_STEP_Auto=Auto_track_find_RF_pd_star;
        }
        //判断,当前标签合适,则停止判断!
        if(RF_SEMI==rtc.hour)
        {
            SYS_STEP_Auto=Auto_track_find_RF_pd_ok;
        }

        break;

    //自动找标签判断完毕,说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标签
    case Auto_track_find_RF_pd_ok:
        FW_STOP();
        SYS_STEP_Auto=FW_Move_over;//方位动作完毕
        break;

    //1 俯仰的跟踪动作.
    //2 跟踪完成,返回1,未完成,返回0.
    //3 跟踪的结果是 两个数值之差小于两个数据最大值或者和的.
    //4 动作方式1:光电上>光电下,向下转动;光电上<光电下,向上转动.
    //5 动作方式2:如果(光电上-光电下)差值,不超过两者最大值的一个百分比X%,则停止转动.
    //6 动作完毕后,进入下一环节,就是方位的对比.
    //范围:500.501.502.503.504.505.
    case FW_Move_over:
        SYS_STEP_Auto=Autotrackstar;
        break;

    //开始自动跟踪
    case Autotrackstar:
        if(Get_Day_YQ())
        {
            SYS_STEP_Auto=Autotrackstar_Q;   //晴天
        }

        if(!Get_Day_YQ())
        {
            SYS_STEP_Auto=Autotrackstar_Y;   //阴天
        }
        break;

    //晴天的跟踪开始
    case Autotrackstar_Q:
        SYS_STEP_Auto=Auto_fy_omp_Q;
        break;
    //如果是晴天,先转动了俯仰,再转动方位
    //在晴天,进行光电的判断
    case Auto_fy_omp_Q:
        //如果上传感器的数值-下传感器的数值之差,大于100,上大于下,向下转动
        if(FY_Sensor_chazhi>(Sensor_Q_omp))
        {
            SYS_STEP_Auto=A_track_FY_X_Q;
        }

        //如果上传感器的数值-下传感器的数值之差,小于-100,下大于上,向上转动
        if(FY_Sensor_chazhi<(-Sensor_Q_omp))
        {
            SYS_STEP_Auto=A_track_FY_S_Q;
        }

        if(abs(FY_Sensor_chazhi)<(int)(Sensor_Q_omp))
        {
            SYS_STEP_Auto=A_track_FY_T_Q;
        }

        break;

    /*
    1 俯仰动作,向下转动,表示为上大于下超过了50.50是阈值的设定值,可以随意的更改,下面的传感器可能被阴影遮挡.
    2 俯仰动作,向上转动,表示为下大于上超过了50.50是阈值的设定值,可以随意的更改,上面的传感器可能被阴影遮挡.
    3 俯仰动作停止,差值小于了50.50是阈值的设定值,可以随意的更改.
    */
    case A_track_FY_X_Q: //晴天,俯仰下动,晴天
        FY_Xia();
        /*没有找到限位,返回继续转动*/
        if(XW_Xia==0)SYS_STEP_Auto=Auto_fy_omp_Q;
        /*已经找到限位,进入下一环节*/
        if(XW_Xia==1)SYS_STEP_Auto=A_track_FY_T_Q;
        break;
    case A_track_FY_S_Q: //晴天,俯仰上动,阴天
        FY_Shang();
        /*没有找到限位,返回继续转动*/
        if(XW_Shang==0)SYS_STEP_Auto=Auto_fy_omp_Q;
        /*已经找到限位,进入下一环节*/
        if(XW_Shang==1)SYS_STEP_Auto=A_track_FY_T_Q;
        break;
    case A_track_FY_T_Q:   //晴天,俯仰停止,晴天,进入方位的比较
        FY_STOP();
        SYS_STEP_Auto=Auto_fw_omp_Q;
        break;

    //如果是晴天,先转动了俯仰,再转动方位
    //晴天,进行光电的判断
    case Auto_fw_omp_Q:

        //如果上传感器的数值-下传感器的数值之差,大于50,东大于西,向西转动
        if(abs(FW_Sensor_chazhi)>(Sensor_Q_omp))
        {
            SYS_STEP_Auto=A_track_FW_D_Q;
        }

        //如果上传感器的数值-下传感器的数值之差,小于-50,下大于上,向上转动
        if(FW_Sensor_chazhi<(-Sensor_Q_omp))
        {
            SYS_STEP_Auto=A_track_FW_X_Q;
        }

        if(abs(FW_Sensor_chazhi)<(Sensor_Q_omp))
        {
            SYS_STEP_Auto=A_track_FW_T_Q;
        }
        break;

    /*
    1 俯仰动作,向下转动,表示为上大于下超过了50.50是阈值的设定值,可以随意的更改,下面的传感器可能被阴影遮挡.
    2 俯仰动作,向上转动,表示为下大于上超过了50.50是阈值的设定值,可以随意的更改,上面的传感器可能被阴影遮挡.
    3 俯仰动作停止,差值小于了50.50是阈值的设定值,可以随意的更改.
    */
    case A_track_FW_D_Q: //方位东动,晴天
        FW_Dong();
        /*没有找到限位,返回继续转动*/
        if(XW_Dong==0)SYS_STEP_Auto=Auto_fw_omp_Q;
        /*已经找到限位,进入下一环节*/
        if(XW_Dong==1)SYS_STEP_Auto=A_track_FW_T_Q;
        break;
    case A_track_FW_X_Q: //晴天,方位西动,阴天
        FW_Xi();
        /*没有找到限位,返回继续转动*/
        if(XW_Xi==0)SYS_STEP_Auto=Auto_fw_omp_Q;
        /*已经找到限位,进入下一环节*/
        if(XW_Xi==1)SYS_STEP_Auto=A_track_FW_T_Q;
        break;
    case A_track_FW_T_Q://晴天,方位停止,晴天
        FW_STOP();
        SYS_STEP_Auto=Autotrackwait_Q;
        break;

    case Autotrackwait_Q://晴天
        Track_Calc_start_stateus=Track_Calc_start(Calc_loop);
        if(Track_Calc_start_stateus==0)SYS_STEP_Auto=Autotrackwait_Q;
        if(Track_Calc_start_stateus==1)SYS_STEP_Auto=Autotrackstar;
        break;

    //阴天的动作,阴天动作的开始
    //1 6--18:        方位一直往西转动
    //2 6--12:        俯仰向下,转动
    //3 12--20:俯仰向上,转动
    case Autotrackstar_Y:
        switch(rtc.hour)
        {
        case 6:
            SYS_STEP_Auto=A_track_FY_S_Y;
            break;
        case 7:
            SYS_STEP_Auto=A_track_FY_S_Y;
            break;
        case 8:
            SYS_STEP_Auto=A_track_FY_S_Y;
            break;
        case 9:
            SYS_STEP_Auto=A_track_FY_S_Y;
            break;
        case 10:
            SYS_STEP_Auto=A_track_FY_S_Y;
            break;
        case 11:
            SYS_STEP_Auto=A_track_FY_S_Y;
            break;
        case 12:
            SYS_STEP_Auto=A_track_FY_S_Y;
            break;
        case 13:
            SYS_STEP_Auto=A_track_FY_S_Y;
            break;
        case 14:
            SYS_STEP_Auto=A_track_FY_X_Y;
            break;
        case 15:
            SYS_STEP_Auto=A_track_FY_X_Y;
            break;
        case 16:
            SYS_STEP_Auto=A_track_FY_X_Y;
            break;
        case 17:
            SYS_STEP_Auto=A_track_FY_X_Y;
            break;
        case 18:
            SYS_STEP_Auto=A_track_FY_X_Y;
            break;
        }
        break;

    case A_track_FY_S_Y://俯仰上./..转动几分钟以后,进入方位西转动
        FY_Shang();
        A_track_cnt_stateus=Track_Calc_run_time(FY_run_time_Y);
        if(A_track_cnt_stateus==0)SYS_STEP_Auto=A_track_FY_S_Y;
        if(A_track_cnt_stateus==1)SYS_STEP_Auto=A_track_FY_T_Y;

        /*已经找到限位,进入下一环节*/
        if(XW_Shang==1)SYS_STEP_Auto=A_track_FY_T_Y;
        break;

    case A_track_FY_X_Y://俯仰下./..转动几分钟以后,进入方位西转动
        FY_Xia();
        A_track_cnt_stateus=Track_Calc_run_time(FY_run_time_Y);
        if(A_track_cnt_stateus==0)SYS_STEP_Auto=A_track_FY_X_Y;
        if(A_track_cnt_stateus==1)SYS_STEP_Auto=A_track_FY_T_Y;

        /*已经找到限位,进入下一环节*/
        if(XW_Xia==1)SYS_STEP_Auto=A_track_FY_T_Y;
        break;

    case A_track_FY_T_Y://阴天,俯仰停./..转动几分钟以后,进入方位西转动
        FY_STOP();
        SYS_STEP_Auto=A_track_FW_X_Y;
        break;

    case A_track_FW_X_Y://阴天,方位西./..转动几分钟以后,进入方位西转动
        FW_Xi();
        A_track_cnt_stateus=Track_Calc_run_time(FY_run_time_Y);
        if(A_track_cnt_stateus==0)SYS_STEP_Auto=A_track_FW_X_Y;
        if(A_track_cnt_stateus==1)SYS_STEP_Auto=A_track_FW_T_Y;

        /*已经找到限位,进入下一环节*/
        if(XW_Xi==1)SYS_STEP_Auto=A_track_FW_T_Y;

        break;

    case A_track_FW_D_Y://阴天,方位东./..转动几分钟以后,进入方位西转动
        FW_Dong();
        if(A_track_cnt_stateus==0)SYS_STEP_Auto=A_track_FW_D_Y;
        if(A_track_cnt_stateus==1)SYS_STEP_Auto=A_track_FW_T_Y;

        /*已经找到限位,进入下一环节*/
        if(XW_Dong==1)SYS_STEP_Auto=A_track_FW_T_Y;
        break;

    case A_track_FW_T_Y://阴天,方位停.
        FW_STOP();
        SYS_STEP_Auto=Autotrackwait_Y;
        break;

    //阴天,自动跟踪的等待到5停止;
    case Autotrackwait_Y:
        Track_Calc_start_stateus=Track_Calc_start(Calc_loop);
        if(Track_Calc_start_stateus==0)SYS_STEP_Auto=Autotrackwait_Y;
        if(Track_Calc_start_stateus==1)SYS_STEP_Auto=Autotrackstar;
        break;

    //自动复位,21点复位
    //自动复位,先是方位复位,然后是俯仰复位
    /*方位复位,可以通过限位来触发,也可以通过读取到【100号】标签来触发*/
    case Auto_track_reset_star:
        SYS_STEP_Auto=FW_find_xw_ccw;
        break;

    //方位倒转找限位
    case FW_find_xw_ccw:
        FW_Dong();
        SYS_STEP_Auto=FW_find_xw_pd;
        break;
    //判断是不是找到了限位
    case FW_find_xw_pd:
        /*没有找到限位,返回继续转动*/
        if(XW_Dong==0)SYS_STEP_Auto=FW_find_xw_pd;
        /*已经找到限位,进入下一环节*/
        if(XW_Dong==1)SYS_STEP_Auto=FW_find_xw_ok;
        /*
        1 如何找不到限位,则判断一下标签是不是等于100,这里的100这个标签是设定值
        2 这里读取标签的作用是防止方位限位的失效
        */
        if(RF_SEMI==RF_star_track)
        {
            SYS_STEP_Auto=FW_find_xw_ok;
        }
        break;
    case FW_find_xw_ok:
        /*
        1 方位找到限位或者找到标签之后停止,转入下一环节
        2 下一环节就是找俯仰的限位
        */
        FW_STOP();
        SYS_STEP_Auto=FY_find_xw_ccw;
        break;

    case FY_find_xw_ccw://俯仰水平状态
        FY_Shang();
        SYS_STEP_Auto=FY_find_xw_pd;
        break;

    case FY_find_xw_pd:
        /*已经找到限位,进入下一环节*/
        if(XW_Shang==1)SYS_STEP_Auto=FY_find_xw_ok;
        break;

    case FY_find_xw_ok:
        /*
        1 方位找到限位或者找到标签之后停止,转入下一环节
        2 下一环节就是找俯仰的限位
        */
        FY_STOP();
        SYS_STEP_Auto=Auto_track_reset_over;
        break;

    case Auto_track_reset_over:
        SYS_STEP_Auto=Auto_track_motor_init;
        break;

    }
}

楼主:
#include "main.h"

unsigned char Led_Error_Report(void)
{

}

unsigned char Amp_Error_Report(void)
{

}

unsigned char Sensor_Error_Report(void)
{

}

unsigned char XW_Error_Report(void)
{

}

楼主:
modbus

#include "port.h"
/* ----------------------- Modbus includes ----------------------------------*/
#include "mb.h"
#include "mbport.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usart.h"

void prvvUARTTxReadyISR( void );
void prvvUARTRxISR( void );

/* ----------------------- Start implementation -----------------------------*/
void
vMBPortSerialEnable( BOOL xRxEnable, BOOL xTxEnable )
{
    if (xRxEnable)  //接收使能
    {
        USART_ITConfig(DEBUG_USARTx, USART_IT_RXNE, ENABLE);  //使能接收中断
    }
    else  //失能
    {
        USART_ITConfig(DEBUG_USARTx, USART_IT_RXNE, DISABLE);  //失能接收中断
    }

    if (xTxEnable)  //发送使能
    {
        USART_ITConfig(DEBUG_USARTx, USART_IT_TXE, ENABLE);  //使能
    }
    else  //失能
    {
        USART_ITConfig(DEBUG_USARTx, USART_IT_TXE, DISABLE);  //失能
    }
}

BOOL
xMBPortSerialInit( UCHAR ucPORT, ULONG ulBaudRate, UCHAR ucDataBits, eMBParity eParity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void)ucPORT;  //不修改串口号
    (void)ucDataBits;  //不修改数据位长度
    (void)eParity;  //不修改检验格式

    // 打开串口GPIO的时钟
    DEBUG_USART_GPIO_APBxClkCmd(DEBUG_USART_GPIO_CLK, ENABLE);
    // 打开串口外设的时钟
    DEBUG_USART_APBxClkCmd(DEBUG_USART_CLK, ENABLE);

    // 将USART Tx的GPIO配置为推挽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EBUG_USART_T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DEBUG_USART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将USART Rx的GPIO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EBUG_USART_R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DEBUG_USART_R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串口的工作参数
    // 配置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ulBaudRate;
    // 配置 针数据字长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配置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配置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 配置硬件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配置工作模式,收发一起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完成串口的初始化配置
    USART_Init(DEBUG_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 串口中断优先级配置
    NVIC_Configuration();

    // 使能串口
    USART_Cmd(DEBUG_USARTx, ENABLE);

    return TRUE;
}

BOOL
xMBPortSerialPutByte( CHAR ucByte )
{
    USART_SendData(DEBUG_USARTx, ucByte);  //发送一个字节
    return TRUE;
}

BOOL
xMBPortSerialGetByte( CHAR * pucByte )
{
    *pucByte = USART_ReceiveData(DEBUG_USARTx);  //接收一个字节
    return TRUE;
}
void prvvUARTTxReadyISR( void )
{
    pxMBFrameCBTransmitterEmpty(  );//在发送完成中断调用该函数
}
void prvvUARTRxISR( void )
{
    pxMBFrameCBByteReceived(  );//在接收中断函数调用该函数
}

/**
  *****************************************************************************
  * @name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
  * @Brief  : none
  *
  * @Input  : none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none
  *****************************************************************************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GetITStatus(DEBUG_USARTx, USART_IT_RXNE) == SET)  //接收中断
    {
        prvvUARTRxISR();
        USART_ClearITPendingBit(DEBUG_USARTx, USART_IT_RXNE);
    }

    if (USART_GetITStatus(DEBUG_USARTx, USART_IT_TXE) == SET)  //发送中断
    {
        prvvUARTTxReadyISR();
        USART_ClearITPendingBit(DEBUG_USARTx, USART_IT_TXE);
    }
}

楼主:
MB 定时器

#include "port.h"
#include "mb.h"
#include "mbport.h"

#include "stm32f10x.h"

/* ----------------------- static functions ---------------------------------*/
void prvvTIMERExpiredISR( void );

/* ----------------------- Start implementation -----------------------------*/
BOOL
xMBPortTimersInit( USHORT usTim1Timerout50us )
{
//    return FALS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int16_t PrescalerValue = 0;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HCLK为72MHz
    //时基频率72 / (1 + Prescaler) = 20KHz
    //
    PrescalerValue = (uint16_t)((SystemCoreClock / 20000) - 1);
    //
    //初始化定时器参数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uint16_t)usTim1Timerout50u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rescalerValu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使能预装
    //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
    //初始化中断优先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DISABLE);
    TIM_Cmd(TIM2, DISABLE);

    return TRUE;
}

void
vMBPortTimersEnable(  )
{
    /* Enable the timer with the timeout passed to xMBPortTimersInit(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SetCounter(TIM2, 0x00000000);
    TIM_Cmd(TIM2, ENABLE);
}

void
vMBPortTimersDisable(  )
{
    /* Disable any pending timers.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DISABLE);
    TIM_SetCounter(TIM2, 0x00000000);
    TIM_Cmd(TIM2, DISABLE);
}

/* Create an ISR which is called whenever the timer has expired. This function
* must then call pxMBPortCBTimerExpired( ) to notify the protocol stack that
* the timer has expired.
*/
void prvvTIMERExpiredISR( void )
{
    ( void )pxMBPortCBTimerExpired(  );
}

/**
  *****************************************************************************
  * @Name   : 定时器4中断服务函数
  *
  * @Brief  : none
  *
  * @Input  : none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none
  *****************************************************************************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prvvTIMERExpiredISR();
    }
}

楼主:
#include "user_mb_app.h"

/* ----------------------- Variables ---------------------------------*/
//Slave mode use these variables
//开关输入状态
USHORT   usSDiscInStart                             = S_DISCRETE_INPUT_START;
UCHAR    ucSDiscInBuf[S_DISCRETE_INPUT_NDISCRETES/8];
//线圈状态
USHORT   usSCoilStart                               = S_COIL_START;
UCHAR    ucSCoilBuf[S_COIL_NCOILS/8]                ;
//输入寄存器内容
USHORT   usSRegInStart                              = S_REG_INPUT_START;
USHORT   usSRegInBuf[S_REG_INPUT_NREGS]             ;
//保持寄存器内容
USHORT   usSRegHoldStart                            = S_REG_HOLDING_START;
USHORT   usSRegHoldBuf[S_REG_HOLDING_NREGS]         ;

//******************************输入寄存器回调函数**********************************
//函数定义: eMBErrorCode eMBRegInput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 )
//描    述:输入寄存器相关的功能(读、连续读)
//入口参数:pucRegBuffer : 回调函数将Modbus寄存器的当前值写入的缓冲区
//                        usAddress    : 寄存器的起始地址,输入寄存器的地址范围是1-65535。
//                        usNRegs      : 寄存器数量
//出口参数:eMBErrorCode : 这个函数将返回的错误码
//备    注:Editor:Armink 2010-10-31    Company: BXXJS
//**********************************************************************************
eMBErrorCode
eMBRegInput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 )
{
    eMBErrorCode    eStatus = MB_ENOERR;
    int             iRegIndex;
    USHORT *        pusRegInputBuf;
    UCHAR           REG_INPUT_START;
    UCHAR           REG_INPUT_NREGS;
    UCHAR           usRegInStart;

    pusRegInputBuf = usSRegInBuf;
    REG_INPUT_START = S_REG_INPUT_START;
    REG_INPUT_NREGS = S_REG_INPUT_NREGS;
    usRegInStart = usSRegInStart;

    if( ( usAddress >= REG_INPUT_START )
            && ( usAddress + usNRegs <= REG_INPUT_START + REG_INPUT_NREGS ) )
    {
        iRegIndex = ( int )( usAddress - usRegInStart );
        while( usNRegs > 0 )
        {
            *pucRegBuffer++ = ( unsigned char )( pusRegInputBuf[iRegIndex] >> 8 );
            *pucRegBuffer++ = ( unsigned char )( pusRegInputBuf[iRegIndex] & 0xFF );
            iRegIndex++;
            usNRegs--;
        }
    }
    else
    {
        eStatus = MB_ENOREG;
    }

    return eStatus;
}
//******************************保持寄存器回调函数**********************************
//函数定义: eMBErrorCode eMBRegHolding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 eMBRegisterMode eMode )
//描    述:保持寄存器相关的功能(读、连续读、写、连续写)
//入口参数:pucRegBuffer : 如果需要更新用户寄存器数值,这个缓冲区必须指向新的寄存器数值。
//                         如果协议栈想知道当前的数值,回调函数必须将当前值写入这个缓冲区
//                        usAddress    : 寄存器的起始地址。
//                        usNRegs      : 寄存器数量
//          eMode        : 如果该参数为eMBRegisterMode::MB_REG_WRITE,用户的应用数值将从pucRegBuffer中得到更新。
//                         如果该参数为eMBRegisterMode::MB_REG_READ,用户需要将当前的应用数据存储在pucRegBuffer中
//出口参数:eMBErrorCode : 这个函数将返回的错误码
//备    注:Editor:Armink 2010-10-31    Company: BXXJS
//**********************************************************************************
eMBErrorCode
eMBRegHolding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 eMBRegisterMode eMode )
{
    eMBErrorCode    eStatus = MB_ENOERR;
    int             iRegIndex;

    USHORT *        pusRegHoldingBuf;
    UCHAR           REG_HOLDING_START;
    UCHAR           REG_HOLDING_NREGS;
    UCHAR           usRegHoldStart;

    pusRegHoldingBuf = usSRegHoldBuf;
    REG_HOLDING_START = S_REG_HOLDING_START;
    REG_HOLDING_NREGS = S_REG_HOLDING_NREGS;
    usRegHoldStart = usSRegHoldStart;

    if( ( usAddress >= REG_HOLDING_START ) &&
            ( usAddress + usNRegs <= REG_HOLDING_START + REG_HOLDING_NREGS ) )
    {
        iRegIndex = ( int )( usAddress - usRegHoldStart );
        switch ( eMode )
        {
        /* Pass current register values to the protocol stack. */
        case MB_REG_READ:
            while( usNRegs > 0 )
            {

                *pucRegBuffer++ = ( unsigned char )( p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8 );
                *pucRegBuffer++ = ( unsigned char )( p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0xFF );
                iRegIndex++;
                usNRegs--;
            }
            break;

        /* Update current register values with new values from the
         * protocol stack. */
        case MB_REG_WRITE:
            while( usNRegs > 0 )
            {
                p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pucRegBuffer++ << 8;
                p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pucRegBuffer++;
                iRegIndex++;
                usNRegs--;

            }
            break;
        }
    }
    else
    {
        eStatus = MB_ENOREG;
    }
    return eStatus;
}
//****************************线圈状态寄存器回调函数********************************
//函数定义: eMBErrorCode eMBRegCoils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Coils, eMBRegisterMode eMode )
//描    述:线圈状态寄存器相关的功能(读、连续读、写、连续写)
//入口参数:pucRegBuffer : 位组成一个字节,起始寄存器对应的位处于该字节pucRegBuffer的最低位LSB。
//                         如果回调函数要写这个缓冲区,没有用到的线圈(例如不是8个一组的线圈状态)对应的位的数值必须设置位0。
//                        usAddress    : 第一个线圈地址。
//                        usNCoils     : 请求的线圈个数
//          eMode        ;如果该参数为eMBRegisterMode::MB_REG_WRITE,用户的应用数值将从pucRegBuffer中得到更新。
//                         如果该参数为eMBRegisterMode::MB_REG_READ,用户需要将当前的应用数据存储在pucRegBuffer中
//出口参数:eMBErrorCode : 这个函数将返回的错误码
//备    注:Editor:Armink 2010-10-31    Company: BXXJS
//**********************************************************************************
eMBErrorCode
eMBRegCoils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Coils, eMBRegisterMode eMode )
{
    eMBErrorCode    eStatus = MB_ENOERR;
    int             iRegIndex , iRegBitIndex , iNReg;
    UCHAR *         pucCoilBuf;
    UCHAR           COIL_START;
    UCHAR           COIL_NCOILS;
    UCHAR           usCoilStart;
    iNReg =  usNCoils / 8 + 1;        //占用寄存器数量

    pucCoilBuf = ucSCoilBuf;
    COIL_START = S_COIL_START;
    COIL_NCOILS = S_COIL_NCOILS;
    usCoilStart = usSCoilStart;

    if( ( usAddress >= COIL_START ) &&
            ( usAddress + usNCoils <= COIL_START + COIL_NCOILS ) )
    {
        iRegIndex    = ( int )( usAddress - usCoilStart ) / 8 ;    //每个寄存器存8个
        iRegBitIndex = ( int )( usAddress - usCoilStart ) % 8 ;           //相对于寄存器内部的位地址
        switch ( eMode )
        {
        /* Pass current coil values to the protocol stack. */
        case MB_REG_READ:
            while( iNReg > 0 )
            {
                *pucRegBuffer++ = xMBUtilGetBits(&pucCoilBuf[iRegIndex++] , iRegBitIndex , 8);
                iNReg --;
            }
            pucRegBuffer --;
            usNCoils = usNCoils % 8;                        //余下的线圈数
            *pucRegBuffer = *pucRegBuffer <<(8 - usNCoils); //高位补零
            *pucRegBuffer = *pucRegBuffer >>(8 - usNCoils);
            break;

        /* Update current coil values with new values from the
         * protocol stack. */
        case MB_REG_WRITE:
            while(iNReg > 1)                                                                         //最后面余下来的数单独算
            {
                xMBUtilSetBits(&pucCoilBuf[iRegIndex++] , iRegBitIndex  , 8 , *pucRegBuffer++);
                iNReg--;
            }
            usNCoils = usNCoils % 8;                            //余下的线圈数
            if (usNCoils != 0)                                  //xMBUtilSetBits方法 在操作位数量为0时存在bug
            {
                xMBUtilSetBits(&pucCoilBuf[iRegIndex++], iRegBitIndex, usNCoils,
                               *pucRegBuffer++);
            }
            break;
        }
    }
    else
    {
        eStatus = MB_ENOREG;
    }
    return eStatus;
}
//****************************离散输入寄存器回调函数********************************
//函数定义: eMBErrorCode eMBRegDiscrete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Discrete )
//描    述:离散输入寄存器相关的功能(读、连续读)
//入口参数:pucRegBuffer : 用当前的线圈数据更新这个寄存器,起始寄存器对应的位处于该字节pucRegBuffer的最低位LSB。
//                         如果回调函数要写这个缓冲区,没有用到的线圈(例如不是8个一组的线圈状态)对应的位的数值必须设置为0。
//                        usAddress    : 离散输入的起始地址
//                        usNDiscrete  : 离散输入点数量
//出口参数:eMBErrorCode : 这个函数将返回的错误码
//备    注:Editor:Armink 2010-10-31    Company: BXXJS
//**********************************************************************************
eMBErrorCode
eMBRegDiscrete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Discrete )
{
    eMBErrorCode    eStatus = MB_ENOERR;
    int             iRegIndex , iRegBitIndex , iNReg;
    UCHAR *         pucDiscreteInputBuf;
    UCHAR           DISCRETE_INPUT_START;
    UCHAR           DISCRETE_INPUT_NDISCRETES;
    UCHAR           usDiscreteInputStart;
    iNReg =  usNDiscrete / 8 + 1;        //占用寄存器数量

    pucDiscreteInputBuf = ucSDiscInBuf;
    DISCRETE_INPUT_START = S_DISCRETE_INPUT_START;
    DISCRETE_INPUT_NDISCRETES = S_DISCRETE_INPUT_NDISCRETES;
    usDiscreteInputStart = usSDiscInStart;

    if( ( usAddress >= DISCRETE_INPUT_START )
            && ( usAddress + usNDiscrete <= DISCRETE_INPUT_START + DISCRETE_INPUT_NDISCRETES ) )
    {
        iRegIndex    = ( int )( usAddress - usDiscreteInputStart ) / 8 ;    //每个寄存器存8个
        iRegBitIndex = ( int )( usAddress - usDiscreteInputStart ) % 8 ;           //相对于寄存器内部的位地址
        while( iNReg > 0 )
        {
            *pucRegBuffer++ = xMBUtilGetBits(&pucDiscreteInputBuf[iRegIndex++] , iRegBitIndex , 8);
            iNReg --;
        }
        pucRegBuffer --;
        usNDiscrete = usNDiscrete % 8;                     //余下的线圈数
        *pucRegBuffer = *pucRegBuffer <<(8 - usNDiscrete); //高位补零
        *pucRegBuffer = *pucRegBuffer >>(8 - usNDiscrete);
    }
    else
    {
        eStatus = MB_ENOREG;
    }

    return eStatus;
}

楼主:
上传一下 工程文件!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帮助!

楼主:
受国家 光伏发电 政策的影响 估计很多都拿不到补贴了

网友A:
请问如何追踪太阳能的角度呢

网友B:
精度能达到多少呀

网友C:
是用电机进行跟踪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用电机进行跟踪的吗

是的 。用的是 直流有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