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积分器肯定会被"憋死"?

楼主(2018-11-04):
分析见下文!
我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头一回听说这个俗称"被憋死"!我看着是吃多被撑死的!

问题:这个"被憋死"一定会发生吗?或者说什么时候不会被憋死?

楼主:
我以前说过几次了,需要使用基尔霍夫或节点网孔发分析运放电路时,运放应该是有4个引脚——常规的3个引脚基础之上再加个地!

大家看上面那个图中的IB-/+,作者使用3脚运放符号后,他没办法连接IB-/+的另一个引脚了,没办法,只能空着!

作者"被憋死"了!

网友A:
起点看小说多了,忍不住认为这是混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