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不转 只是嗡嗡响

楼主(2018-11-04):
电机驱动用的是L298N,然后单片机给IN1,IN2,IN3,IN4的是高低电平,给使能EN1,EN2的PWM信号,就这样控制俩个电机。编的程序是俩个电机一块转动,一个正向,一个反向。刚开始是只能驱动一个电机转动,另一个不动,测得此电机对应的驱动out电压为0。后面换了一个驱动还是嗡嗡的响,又换回L298N,结果俩个电机都不转了。
嗨咻嗨咻,哪位大佬指点指点小弟啊,嘿嘿

网友A:
L298N的驱动逻辑:IN1-IN4=1或者0时候,是刹车,只有IN1≠IN2,IN3≠IN4,且EN是1或者PWM,电机才能转。测试逻辑很简单,EN1=EN2=1  n1=in3=0 in2=in4=1 ,别用PWM了,只是测试嘛,这时候2电机就该正常同方向转动。否则,就该怀疑L298N有问题或者电机有问题了。

网友B:
一般这种最好看一下驱动的时序,看是否满足电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