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应用] labview控制e3631电源怎么电源没反应

楼主(2018-11-04):
我用labview控制e3631A电源,用的是scpi指令,电源完全没反应,用官网上的vi例子也没反应,图是官网上的程序示例,点运行后,电源输出完全没有反应,不ON也不OFF。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试着加一个换行符试一下。

网友B:
电源的远程控制功能是否打开。还有。这种电源控制命令都是单条有效的。